[問題求助] BENQ VH4243 有聲無影+自動關機+修到冒煙

楼主(2013-10-22):
這台有聲無影(黑屏),約10~20分左右自動關機(紅燈閃爍)

查高壓板24V,測量23.58V(好像吃載重了一點)

高壓板兩片雷同,左右各一,測量高壓變壓器一次/二次線圈,20顆數據相近0.2R/ 1.360K歐

右高壓板,測量 F1、F5 斷路(請問規格?)

確認PWM並無短路現象

以銅絲約3~4A暫代

上電,約一分鐘自動關機(紅燈閃爍)
立即再開機,約十秒一陣輕煙
PWM P2804ND5G燒焦了! F1/ F5 代用保險絲真勇!沒燒斷

這下不知是要換高壓板DS-6042T01007-73F 或是換 F1/ F5及 PWM

PS 感謝lu6666指正: P2804ND5G 是N+P MOS

网友A:
看樣子有的玩了~是我會先把明顯故障的零件換掉修修看囉...之前遇過如此案例大都玩到最後還是換板.....

网友B:
P2804ND5G 是N+P MOS

网友:
又再耍寶喔

网友C:
一般燒保險絲都要查過流元件,保險絲不知規格我會從小A試起,燒了保險絲不會燒後端,安全了再來確定正確規格,
用銅線來玩會越玩災情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樣子有的玩了~是我會先把明顯故障的零件換掉修修看囉...之前遇過如此案例大都玩到最後還是換板..... ...

OK~ 跟著前輩的腳步往前衝~~先換PWM看看,希望BINGO~

楼主:
引用 网友B:
P2804ND5G 是N+P MOS

OK~ N+P MOS  10顆一拍

网友A:
恐怕沒那麼樂觀...沒燒保險絲就怕燒毀一些小零件或線路,修起來超傷眼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燒保險絲都要查過流元件,保險絲不知規格我會從小A試起,燒了保險絲不會燒後端,安全了再來確定正確規 ...

呵呵!有錢難買早知道,這次賭輸了!活該該
早該認識木頭大學點功夫,我就不會頭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沒那麼樂觀...沒燒保險絲就怕燒毀一些小零件或線路,修起來超傷眼睛的.....

OK! 來徵板~ 3Q~~~

网友C:
別糗我了!您老可真有研究精神,不用這方法來測,怎能快速地找出那個要壞不壞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別糗我了!您老可真有研究精神,不用這方法來測,怎能快速地找出那個要壞不壞的零件! ...

移除燒焦的雙推MOS,並聯的電解電容仍是短路
呵呵! 一共燒掉五顆 MOS ,24V電源不知道有沒重傷
早知道就接電表監看24V壓降情況

請教,這電源板可否直上110VAC測量輸出電壓?

楼主:
引用 楼主:
OK! 來徵板~ 3Q~~~

BENQ VH4243 高壓背光板有左右各一,各供10支燈管點亮
左板主板(上圖) 、右板副板(下圖)是有點差異(黃框)
更正:高壓副板10P錯誤,實際是12P

學姐有黃金20,有俗~
圖片比較,好像差不多,等明天收件再來比較差異

网友:
引用 楼主:
BENQ VH4243 高壓背光板有左右各一,各供10支燈管點亮
左板(上) 、右板(下)是有點差異

讚 喔   完修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買2片 就不用改線喔(增加一條線  24 接地 on/off  亮度
可以直上 用新的可以(用卡顧)

.........增加一條線  24 接地 on/off  亮度......
比較原板,哇卡ㄟ看瞴捏,明天比較看看

.........可以直上........
要是生小孩,給你養喔
紅()是至電源板上的標示~

网友C:
液晶電視電源板可以單測啊!拔掉所有連接只上 AC110再測.....

不過此款沒研究,燒了不要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晶電視電源板可以單測啊!拔掉所有連接只上 AC110再測.....

不過此款沒研究,燒了不要找我! ...

噗!要是電源燒了,剛好有理由:殺肉

网友C:
這回看上的不是桌墊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增加一條線  24 接地 on/off  亮度......
比較原板,哇卡ㄟ看瞴捏,明天比較看看

燈管不用測 確定好的喔(42燈管故障機會很少喔) (破皮漏電多)

高壓板(到手) 24 地線 on \off 亮度 (就可以啟動高壓板喔)

電源板故障 寄給我 換一個好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回看上的不是桌墊了吧!?

切肉比整條豬還值錢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燈管不用測 確定好的喔(42燈管故障機會很少喔) (破皮漏電多)
高壓板(到手) 24 地線 on \off 亮度 (就可以啟動高壓板喔).....

OK!明天先確認電源板n_016|

好像看有懂?
高壓板主板工作條件:
1. 24VDC
2. LCD-ON
3. LCD-BR

高壓板副板工作條件:
1. 24VDC
2. GND 回授至主板上 LINK SENSOR

网友D:
引用 楼主:
OK!明天先確認電源板
好像看有懂了! 高壓板工作條件:
1. 24VDC

這個看懂 以後就不用(問)了
4個基本 位置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看懂 以後就不用(問)了
4個基本 位置點

不知21樓推論是否正確?
如果是:
我移除故障副板軟排(主高壓板就不知副板存在)
副板上所發生異常就不會被主高壓板偵測而導致自動關機
少了副板十盞燈,只是畫面會變暗一些? 對嗎?

网友D:
我移除故障副板軟排(主高壓板就不知副板存在) 不對喔
副板上所發生異常就不會被主高壓板偵測而導致自動關機 (主板 不會檢測高壓好壞喔)
少了副板十盞燈,只是畫面會變暗一些? 對嗎?(會點不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移除故障副板軟排(主高壓板就不知副板存在) 不對喔
副板上所發生異常就不會被主高壓板偵測而導致自動關機 ...

呵呵!三太子喝多了天馬行空~
高壓主板 LINK SENSOR1 也許有其它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晶電視電源板可以單測啊!拔掉所有連接只上 AC110再測.....

不過此款沒研究,燒了不要找我! ...

電源板PS-ON施加3.3V

2A負載點燈,兩組24V OK~感謝木頭大,電源板沒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移除故障副板軟排(主高壓板就不知副板存在) 不對喔
副板上所發生異常就不會被主高壓板偵測而導致自動關機 ...

今天做了測試,WE說的對,果然是有底子

三太子叫我說:高壓主板有一顆OZ964逆變控制器(高壓副板沒有)
它有一項功能是燈管開路和短路保護

副板故障不能點燈,主板這顆IC應該要保護好電路
一下燒掉五顆雙推MOS,PWM至MOS之間電路有出問題
OZ964有失職之嫌

网友C:
這個查起來會眼冒金星,若要認真修要做地毯式搜索.......
保護廻路有問題,負載端有問題沒傳回訊息,或是有警告沒起動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壓板(到手) 24 地線 on \off 亮度 (就可以啟動高壓板喔).....

黃金20燈高壓板(長度略短)傍晚收到,全都是高壓主板
電視左高壓主板,14P腳位相符,可直上。

需要修改:
1. 電視右高壓副板位置,電源插頭12P對不上14P插座,要剪線焊接
2. 兩塊高壓板子末端,各有一條燈管線不夠長,需要剪線加長

需要修改:
3. 兩塊高壓板兩側底部(剛好在高壓輸出接點),有金屬接柱,需切除

以上工程不小,有考慮修復故障副板(更換故障5顆雙推MOS),想碰運氣說

网友E:
引用 楼主:
黃金20燈高壓板(長度略短)傍晚收到,全都是高壓主板
電視左高壓主板,14P腳位相符,可直上。

如果改板困難,的確原板修復較佳,20燈黃金板上的MOSFET跟你原來的高壓板是相同的,數量也是一片10個,可以拆來用。
不過MOSFET會燒毀,變壓器也有嫌疑,我不知道這兩個變壓器能否代用?實際量一下各個線圈阻值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查起來會眼冒金星,若要認真修要做地毯式搜索.......
保護廻路有問題,負載端有問題沒傳回訊息,或是有 ...

眼冒金星到還好,問題是小弟的功夫根本就不會查禍源
F5換成1A,換五顆雙推,想再碰一次運氣說

网友C:
1A 小了些,42吋的至少要2A或3A起跳,不過先測不燒其他元件再說,
我用1A在奇美32吋可以撐了一段就回修了,後來換成2A就沒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改板困難,的確原板修復較佳,20燈黃金板上的MOSFET跟你原來的高壓板是相同的,數量也是一片10個,可 ...

改板!保證完修當然就改囉!
就怕改完又不能完修,來日客人把電視送修到你那~ WISH: 又是三太子幹的好事
20燈黃金板CP高,光是殺肉就超值
但是這板的變壓器較寬(阻值還沒測量),除非把它折腳站起來~
感謝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A 小了些,42吋的至少要2A或3A起跳,不過先測不燒其他元件再說,
我用1A在奇美32吋可以撐了一段就回修了 ...

第二次試機要更小心,這回半導體全部有檢查
安培小一點,慢慢試,如果不能成功,就只能朝向改板努力
想請教說:
有一顆變壓器二次阻抗1457歐,不知道該不該換(因為沒電感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板!保證完修當然就改囉!
就怕改完又不能完修,來日客人把電視送修到你那~ WISH: 又是三太子幹的好事

變壓器的腳位不合就不要代用,不能用的機率狠大。
你要測變壓器好壞不見得要用電感表,因為你只是要知道"好壞",而不是要知道它的數值,那十個變壓器的阻值應該全部都要一樣,如果你找到故障的變壓器,再貼上來徵看看(你的變壓器是4004Q73H嗎?)。

有兩件事要提出來︰
1.有來過我家及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沒有接維修。
2.為什麼你都自稱三太子呢?

网友:
全部看不懂 明天拿一台來看看
才能知道 如何處理

高壓是買一或是2
2個就容易完修
一個等於(一個頭2個大)

网友C:
這是大同 V42EMGI  42吋的高壓板,是具有左右板,此片是 Master 板,
上頭所使用的保險絲,是用兩隻5 A併聯,

由於電路結構不同,保險絲數量和耐流數不同,僅提供參考。

p.s.  這個多貼了,其實黃金板上就可參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變壓器的腳位不合就不要代用,不能用的機率狠大。
你要測變壓器好壞不見得要用電感表,因為你只是要知道" ...

是的! BENQ VH4243 高壓板20顆變壓器是4004Q73H
工件不是每件都能完修
維修出槌,就是三太子的錯,祂是代罪羔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BENQ VH4243 高壓板20顆變壓器是4004Q73H
工件不是每件都能完修
維修出槌,就是三太子的錯{:10_689 ...

32得完修了嗎  現在這台進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大同 V42EMGI  42吋的高壓板,是具有左右板,此片是 Master 板,
上頭所使用的保險絲,是用兩隻5 A併 ...

感謝分享大同V42EMGI高壓板是5A,小弟跟在你後面慢慢學習

BENQ VH4243 高壓板主保險絲F1 (零件標示D),F2~F6 (零件標示TP)為分流保險絲各供兩顆雙推
參考黃金20燈高壓板,F1 為3A ,F2~F6零件標示也是TP,我參考28樓電路圖,雙推之前的保險絲為1A

請問:高壓板上接口上定義? 各家都相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得完修了嗎  現在這台進度如何

感謝! 32" OK~ 等等貼。 42" 停工,趕小家電中~
今天黑貓來送件,剛好我要寄件,竟然說:這車不收件,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 32" OK~ 等等貼。 42" 停工,趕小家電中~
今天黑貓來送件,剛好我要寄件,竟然說:這車不收件,凸! ...

等待42 的好消息喔
不急(慢慢修喔) 這樣吸收比較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待42 的好消息喔
不急(慢慢修喔) 這樣吸收比較多喔

裝用兩片黃金20燈,紅箭頭10P兩片需要對接嗎? (24V/GND各5P )

网友:
引用 楼主:
裝用兩片黃金20燈,紅箭頭10P兩片需要對接嗎? (24V/GND各5P )

2片都不要接 只要接 14pin 就好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改板困難,的確原板修復較佳,20燈黃金板上的MOSFET跟你原來的高壓板是相同的,數量也是一片10個,可 ...

黃金20燈腳座已經修改定位,電源還不敢接上去,因為三太子看不懂標示

故障高壓板(綠板)原接線如圖:
請問先進: 如何將 LCD-ON 及LCD-BR兩線接入至黃金20燈 哪支腳位?
PIN 11:VDIM
PIN 12:BLON
PIN 13:EPWM
PIN 14:MODE-SEL

网友E:
引用 楼主:
黃金20燈腳座已經修改定位,電源還不敢接上去,因為三太子看不懂標示

CCFL調光(adj)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利用電壓,PIN 11:VDIM就是電壓腳,一種是利用占空比,PIN 13:EPWM就是占空比腳,PIN 14:MODE-SEL就是這腳在選擇是用電壓還是要用占空比,而PIN 12:BLON就是它的啟動腳了。

我見過的例子不多,一般面板都是使用電壓控制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FL調光(adj)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利用電壓,PIN 11:VDIM就是電壓腳,一種是利用占空比,PIN 13:EPWM就是 ...

感謝老大!
明天就這樣接看看~
PIN 11:VDIM      LCD-BR
PIN 12:BLON      LCD-ON
PIN 13:EPWM     NC
PIN 14:MODE-SEL  NC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老大!
明天就這樣接看看~
PIN 11:VDIM      LCD-BR

PIN 14:MODE-SEL不接有可能就是選擇VDIN。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N 14:MODE-SEL不接有可能就是選擇VDIN。

兩片高壓板定位完成,由於這電視尚有自動關機問題
採跨接方式,強迫電源板開啟高壓板:

高壓板接線如下:
PIN 11:VDIM      LCD-BR
PIN 12:BLON      LCD-ON
PIN 13:EPWM      NC
PIN 14:MODE-SEL  NC
點亮20支燈管成功,耗載150W

另外按原電視高壓板配線(不改腳位)
PIN 11:VDIM      LCD-BR
PIN 12:BLON      PWM
PIN 13:EPWM      NC
PIN 14:MODE-SEL  LCD-ON
點亮20支燈管成功,耗載同上
感謝老大、WE大指導~

這台電視除了故障高壓板其它板子都沒拆動過
目前電視剩下一個故障:
待機0.9W,開啟-綠燈160W,五秒跳紅燈閃(亮三秒熄三秒)耗載5W,移除高壓板故障依然
哪位前輩可以指導查修方向~

楼主:
原電視線路,PWM來自電源板紅線
綠板是故障板,黃金板是新品,下圖接法點燈OK啦! 此接法如果不接紅線的PWM,不會點燈~

网友F:
BLON就是ON/OFF = PWM電源開關控制
只要電視按開.背光恆亮.按關.背光會關.
那就表示你目前的背光控制是正常的囉!

楼主:
引用 网友F:
BLON就是ON/OFF = PWM電源開關控制
只要電視按開.背光恆亮.按關.背光會關.
那就表示你目前的背光控制是正常 ...

BLON一般看到都是由LCD-ON來控制
怎麼跑出來PWM一說,啊! 都搞糊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BLON一般看到都是由LCD-ON來控制
怎麼跑出來PWM一說,啊! 都搞糊塗了  ...

對一般來說 您的(理論正確)
但這一台 卻是用邏輯板 來給訊號 讓(高壓板**恆亮**喔)
所以會自動關機 確定是 邏輯板(回朔訊號)未偵測 所以關機
這個問題(常出現更改公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一般來說 您的(理論正確)
但這一台 卻是用邏輯板 來給訊號 讓(高壓板**恆亮**喔)
所以會自動關機 確定 ...

照原來高壓板接線,只有14P接口13線 ,怎麼回朔~搞不懂

會不會冒煙時燒壞其它地方咧~
測量主板幾顆電源IC 都有3.3V 及一顆2.8VDC(閃紅燈下測量的)

楼主:
五秒自動關機的兇手還沒查出
三太子從BENQ服務站扛一台淡屏的4242回來比對

故障機的電源板運作正常,嫌疑犯只剩下..............主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照原來高壓板接線,只有14P接口13線 ,怎麼回朔~搞不懂

拍主板的正反面上傳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主板的正反面上傳來看看吧!

BENQ VH4243 良品主板一片

网友:
我這裏不是服務站啦  是一間土地公廟有求必應 吧 我看 應該星期4有空去幫你改公板

网友G:
加油加油搖旗那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油加油搖旗那喊

歡迎常勝軍~勇哥搖旗吶喊助陣,信心有點恢復說

主板能測的電壓、零件都做了。查PS-ON信號是由CPU發出
正一哥有傳授殺手鐧絕活...........CPU烤一烤
先拍照存證,免的零件飛光光

CPU散熱板用木頭抵著,板上兩旁再均勻壓重

火焰槍伺候,呵呵! 宣布無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歡迎常勝軍~勇哥搖旗吶喊助陣,信心有點恢復說

主板能測的電壓、零件都做了。查PS-ON信號是 ...

是要考背面喔~
上次聲寶這台直接轟正面~結果~越修越遭~
只好改公板~公板威能
http://bbs.pigoo.com/thread-4652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要考背面喔~
上次聲寶這台直接轟正面~結果~越修越遭~
只好改公板~公板威能

勇哥真厲害,烤到爆晶~ 明天三太子會對您的卡步
反正爆晶也是一種經驗,還有改公板的退路
感謝經驗分享~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要考背面喔~
上次聲寶這台直接轟正面~結果~越修越遭~
只好改公板~公板威能

OK!OK! 改公板~
呵呵!這麼多接口,不會啦!

楼主:
V59公板說明書僅示意三腳位的接收器
VH4243 按鍵板上的接收收器卻是四支腳,要怎麼區分 IR/GND/5V 捏?

楼主(2013-11-25):
感謝各方高手協助,改公板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48165-1-1.html

网友H:
那片板,只要保險絲斷就要小心.
通常會有燒一個保險絲.就要找到短路點.
那顆燒掉的,旁邊有一顆長的一樣的,但是編號不同的也要換.
不然用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片板,只要保險絲斷就要小心.
通常會有燒一個保險絲.就要找到短路點.
那顆燒掉的,旁邊有一顆長的一樣的,但 ...

感謝K大指導!
請問您說的保險絲斷是指原主機板還是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