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繼電器是否可替代?

楼主(2013-10-23):
繼電器RAS-2410 24V10A SUN-HOLD
繼電器833H-1C-C 24V
可替代嗎?

网友:
線圈電壓規格&接點規格一樣
就可以替代

网友:
繼電器是否能夠代替,主要著眼在下面幾點:
1.驅動電壓/電流是否相符。
2.開關接點的電流負荷量夠不夠。
3.接點組/接點數、NC/NO接點夠不夠。
4.如果有繼電器座,還得考慮外觀大小、接腳位置是否相同,以及能否上座。

相信考慮過這些因素,就能自己判斷是否可以替換了。

楼主:
謝謝,我的擴大機又開始唱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