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多功能家電維修測試儀 886A測識法

楼主(2013-10-23):
請問板上大大,照說明書可點亮一米內燈管,為何我連22寸多不亮,謝謝

网友:
沒圖沒真相。
1. 點燈時顯示的電壓是多少?
2. 確認燈管是好的嗎?

网友:
42"背光燈管可以點亮無誤

网友:
先按下耐壓紐,再按+鍵,請參考伊森這篇
家電測試儀 BR886A 燈管功能測試!!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也看了家電測試儀 BR886A 燈管功能測試!!,我是直接在好的機子上拉出小口高压綫接上所附的高壓綫揷在9孔,沒看到灯管亮,电压在450V,有時495V,就是沒有看到灯亮,難道在面板上看不出有亮沒亮谢谢

楼主:
在測試过程中測試仪好像沒有顯示06过謝謝

网友:
亮不亮不是重點,重點是耐壓值是否正常!!

點不亮沒關係,用點燈器來點!!

网友:
測試儀點燈預設是輸出1mA電流,我之前試過1mA時在螢幕上確實看不太出來,要調電流到3mA後才看得出來有亮。

楼主:
請問kolin大電流要怎麼調整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kolin大電流要怎麼調整 謝謝

呵,沒仔細看回覆喔,4樓popcorn大不是有說了嗎?
先按"耐壓",再按"+"。 (不過我發現先按"耐壓",再按"-",然後再按"+"會比較確定那個mA數值一定會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