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瓶充電器___無力

楼主(2013-10-23):
原本12v 8v輸出都正常  昨天卻減半  三用電表一量  12v變6v   8v變4v  請高手解惑   10多年前的老充電了

网友:
整流二極體掛了?

楼主:
謝謝板大回覆  換新後再看看  謝啦

网友:
沒圖,沒電路,很難猜也= =。

樓主加油,發個圖來,大家好動腦。

网友:
鱷魚夾 生鏽吧??
拆開來再說吧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類似 照片中下方藍色這種舊式汽車電瓶充電器

電路如下 (我所在地區使用AC220V)

這種舊式汽車電瓶充電器
單純就是 變壓器+橋式整流器(二極體*4)  中間加上開關K2切換輸出
以全波整流供應輸出

若是橋式整流器內部某個二極體故障      會變成半波整流供應輸出
由於橋式整流器沒有濾波電容  以三用電表量有效電壓就剩一半了

更換時請挑選帶有金屬殼的橋式整流器  中間有孔方便鎖機殼散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