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中華電信光世代的請注意被詐騙

楼主(2013-10-23):
事由:   本人的光世代  20M/5M
         近日發現網路速度變慢,先上網測速結果只有 12M/4M 想說會不會是室內線路問題造成,經過檢查感覺沒有問題~~~
         找到網站 中華電信網路客服  自動升速查詢
結果只有 12M/4M 明明我申請的是 20M 被降速

電話費帳單:    也是 20M/5M 沒錯啊

再查詢網路連線資訊  也是沒錯 20M

打電話到客服:
    第一通    說會與我聯繫~~~~等不到電話
    第二通    也說會給我電話  等了 2 天,剛剛終於接到電話 ,說我的裝機位置過遠所以會被自動降速(我用了好多年都是 20M沒問題),又說本來就只能用這個速度(那我之前用的 20M是怎樣來的錢也是算 20M的錢),又說那會不穩(我用了多年都很穩啊),幾乎吵起來了 結果客服又說那我幫你調整回來但是會常常斷線喔~~~口氣很差(聽到火大了就回她會斷線那就是你要故意搞鬼是嗎?不然我用那麼多年怎麼我都沒有這個問題 ? ,這是恐嚇我嗎 ?),吵到直接告訴他我用申訴好了~~~掛上電話,直接用信箱申訴去~~~

再查詢一下我的電話可以申請的速度 還是可以申請 20M 這又是 ???

會在這邊發表只是想會不會有很多人被降速都不知道 ??? 跟我一樣這麼笨~~~

网友:
可能是設定跑掉了吧!!??

或許機房維修,回復到舊資料。。。。不然哪會還在升速排程!??

网友:
種花電信是個中老手,這是路人皆知的呀!

网友:
大陆的网速更惨,实际网速是20M的1/6:http://video.sina.com.cn/v/b/117229478-1047453724.html,上网应该像自来水和供电一样按实际使用流量多少来收费,手机上网就这样。

网友:
你測速時如果實際下載大檔案,速率未達該速率的60%就有問題了....

至於他們的網站...我只能說參考就好

去年底我附近這就開始佈光纜,直到來我家巷子施工我才確定真的
在佈光纜,施工人員說農曆年後應該就竣工啟用了,要我密切注意
要升級的話可以準備了..........

後來我一直覺得奇怪,怎麼那麼久了都清明了查詢還顯示不能裝,
有次想起之前VDSL拿數據機時外包的大叔有給我電話,我好奇打去
問問對方。歐吉桑說他幫我問問.....後來回說可以裝,他們同事負責
我這區域的有實際施工案例了,那個網頁說明參考就好~實際上早就
OK了.....

网友:
其實中華電信怕惡人拉
從1M64嗨府賴..還要排隊裝機..之後推ADSL..8M..
竟然無法升級8M...同一時間同地址新辦加MOD可申裝
ADSL 8M....還帶一堆人來我家當教室講解中華電信人員如何裝MOD
用了2年要去內地就退掉了..在次裝8M此安裝人員已改外包商
相約時間竟然放鴿子...還說我家沒人..見鬼了我都請假等你  還會沒人嗎
之後裝好約1年開始出怪手...每到星期6一定線路故障...
終於忍不住打客服..幹敲..客服只會說現在假日修工程部休假所以要等星期一
我決定當奧克...直接找客服主管談...那我生意需要網路叫我喝西北風嗎..
一句話很好用...就算休假也有留守人員可以處理突發狀況
給他時限今天沒處理好找記者爆料...
星期6下午4點打電話...晚上8點就來修...修好我問他為何故障
外包商搶業績..把我線拆除....拿去裝新機
真是見鬼了...
以上是幾年前事情

最近又遇上了...我老婆麵店今年一月裝MOD  2013年10月20又來了
無預警斷線...打電話到客服還是一樣心態要星期一喔才有上班
我說你們有留守人員可以處理..請你聯絡>因為我沒裝第4台只有MOD
星期天生意最好你掛點我生意如何做...早上11點打客服...我們會請工程人員
回覆你...我說請快點至少下午2點給我的答覆...
到了下午2:50還沒回電..火了直接打電話找客服線上主管...連回電都沒
搞殺...之接說今天5點前沒來處理能用直接找記者踢爆...
果真4點就出現人員來處理
真是見鬼
只會說斷線會賠償時數..大家都嗎用超過時數...哪來賠償徵校威

网友:
網路的速度影響:

中華電信機房--->路邊電信鐵箱--->住家一樓電信箱--->住家電信盒--->數據機--->電腦

這中間任何一個環節都會影響網路速度

還有數據機使用久了或高溫使用久了都會影響網路速度

(嫌就拿去換一個新的吧)(嫌高溫底下裝個小風扇)

電腦新舊...xp或win7作業系統都會有影響

想想你最近家中線路...電腦....作業系統是否有變動

我住老舊5樓公寓

申請的是中華電信100/20

距離路邊電信機房76公尺(剛好在網咖門口)

測試結果(有圖有真相):

win7 ▼ ▼

x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