檯燈的安定器選用

楼主(2013-10-23):
小弟最近學洗板子,今日這隻曝光用的檯燈死掉了,點燈閃個2下後就都不亮了.
買支新燈管交叉確認後,檯燈的安定器有問題

拆開樣貌

元件請下來一一測量

最後發現是這顆高頻變壓器有問題(一次側和二次測都斷開)

這隻檯燈陪我洗板子洗出感情來,想要修復他

如果要買安定器是要買特殊的? 還是普通日光燈的就行呢?

PS:把燈管附上來給大家看看

网友:
要電子式安定器   比較小  才塞的回去
瓦數看燈管了

也可以找家裡檯燈的安定器來還魂

网友A:
那顆藍色的是很粗的線圈,只有兩支腳位相通,不會壞呀
如果晶體OK,有遇過470K電阻斷路不亮

那兩顆咖啡色電容也要測試:
較小顆無容值不起振不亮,最大那顆啟動電容低阻抗也不會亮

网友:
參考這篇線路圖試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43629-1-1.html

网友:
上次家裡貴夫人檯燈也掛了,....直接幹掉理頭安定器 改類E27的省電燈泡.
再壞舊換燈泡就好了.....大大可以考慮 日後維修價位也比較便宜

网友B:
那顆高頻變壓器本來就不太可能壞,一次側和二次側同時都斷開的情況更不可能,cools0607大不妨再仔細測試看看。

如果趕時間,不妨買個28W的省電燈泡,拆裡面的電路板來用,會比較快。

另外,您那PL燈管是4Pin,安定器卻只有拉2條線到燈管座,可見燈管座裡還有1個電容、接在另外的2隻腳,那個電容壞掉的比例相對上來說很高。建議先換那個電容。

网友C:
那顆高頻變壓器其實只是電感而已,只有兩隻腳會導通,故障機率非常低,應該是其他地方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藍色的是很粗的線圈,只有兩支腳位相通,不會壞呀
如果晶體OK,有遇過470K電阻斷路不亮

剛測試那2顆灰色電容
第一顆683J

電容值

等效阻抗

第二顆104K
電容值

等效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高頻變壓器本來就不太可能壞,一次側和二次側同時都斷開的情況更不可能,cools0607大不妨再仔細測試看 ...

大大你好厲害,沒說我還不知那邊也有電容(682J)

量測時遇到些問題

A工具量測結果

B工具量測結果
電容值

等效電阻

奇怪事情發生了B工具量測出來沒容值也沒阻值

後續我用指針表檢視放電,可能容值太小,指針連棟也沒動...

難道是這個有問題??

网友D:
前面A-John已經說了....那個電容壞掉的比例相對上來說很高。建議先換那個電容。

若是A/B工具量測電容值不同 ,   電容測量 方式不同  造成。
有時候積分電流方式量測電容值   ,   量不出串並聯等效電阻造成的故障。

那個電容682/1KV ,  不要買金屬薄膜電容,  要買塑膠薄膜電容, 其耐電流值好過金屬薄膜。
體積和引線腳 會大些

网友:
110VAC裸測,不接載,串連電解兩端的電壓310VDC,數據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藍色的是很粗的線圈,只有兩支腳位相通,不會壞呀
如果晶體OK,有遇過470K電阻斷路不亮

470K電阻確認沒問題

不過量測時發現有顆二極體2邊都不通,從外觀無法判別是哪種,這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A-John已經說了....那個電容壞掉的比例相對上來說很高。建議先換那個電容。

若是A/B工具量測電容值不 ...

感謝大大提醒購買塑膠薄膜的...
小弟找再時間到光華一趟,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顆高頻變壓器其實只是電感而已,只有兩隻腳會導通,故障機率非常低,應該是其他地方故障。

感謝您說明,那個的確是電感...測量後沒問題
只是做成變壓器型式實在有點誤導人...
做成變壓器的電感有特別公用? 不然用做成環形的不是比較省成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470K電阻確認沒問題

不過量測時發現有顆二極體2邊都不通,從外觀無法判別是哪種,這個正常?

那顆是DIAC,編號一般是DB3,
兩方向都不導通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顆是DIAC,編號一般是DB3,
兩方向都不導通是正常的。

了解.
剛剛查了一下diac是似乎要電壓達到一定程度才會導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剛剛查了一下diac是忽視要電壓達到一定程度才會導通

一般DIAC導通電壓約需30-40V,但切記不可直接用一般電源供應器測試,電流過大會導致DIAC短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高頻變壓器本來就不太可能壞,一次側和二次側同時都斷開的情況更不可能,cools0607大不妨再仔細測試看 ...

感謝大大們
檯燈恢復了
A大果然厲害,真的是那顆電容的問題

只不過買不到塑膠的,只好買金屬的.
有多買2顆起來備份,希望不要那麼快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