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这两个型号的日本ANWA(三和)指针万用表在台湾多少钱可以买到?

楼主(2013-10-23):
ANWA(三和)AU-31                日本
SANWA(三和)EM7000        日本

听一个台湾的同行说,1300台币就可以买到,是这个行情吗?

网友A:
EM7000我有︰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06-1-6.html

1300元是買舊的或有可能,新的話是不可能的,除非是特殊來路的東西。
很多東西在大陸買很便宜,但是全新的進口儀表就不一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7000我有︰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06-1-6.html

你手头的EM7000是哪一年买的,当时在台湾花了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7000我有︰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06-1-6.html

你那个帖子写得很好!
原帖已经关闭了回复,所以只好到这里问了。

只是还有几个问题不懂,还望赐教一二,谢谢。

1、也就是先吸掉上圖三個電晶體的C極(中間那支)焊錫

你用的是哪种工具(吸锡器)?手动还是电动的?

2、按帖子里的图片顺序(从上到下)第七张图片,即首次出现EM7000指针表的那张图片,万用表红黑表笔的鳄鱼夹,夹持的那两根金属针,是你为了测试方便特意焊上去的?

3、第十五张图片里那根长长的金属线是干什么的?

4、第十期张图片就是小無熔絲開關,可能海峡两岸的习惯用语不同,我还没有找到对应于 西岸的习惯叫法是什么,可否再解释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手头的EM7000是哪一年买的,当时在台湾花了多少钱买的?

買好幾年了!我也忘記那一年買了,多少錢更不記得了,我的記憶中,日本三和的指針電表沒有低於新台幣1000元的,這一台不是低階產品,3000元以上應該跑不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个帖子写得很好!
原帖已经关闭了回复,所以只好到这里问了。

1.是的。
2.我手動及電動的吸錫槍都有。
3.錫線
4.我不知道大陸稱這東西的名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的。
2.我手動及電動的吸錫槍都有。
3.錫線

谢谢你的回复。

回复中的1和2其实都是1

我的提问3遗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4.http://baike.baidu.com/view/1117755.htm
它的英文名子叫NFB
中文有很多叫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4.http://baike.baidu.com/view/1117755.htm
它的英文名子叫NFB
中文有很多叫法

承蒙赐教,非常感谢。

原来这边叫空气开关,也叫封闭式塑壳断路器,叫前者的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的。
2.我手動及電動的吸錫槍都有。
3.錫線

錫線就是焊锡丝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好幾年了!我也忘記那一年買了,多少錢更不記得了,我的記憶中,日本三和的指針電表沒有低於新台幣1000 ...

日本三和的指針電表EM7000,在台湾购买,货源直接来自日本还是从大陆转口进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日本三和的指針電表EM7000,在台湾购买,货源直接来自日本还是从大陆转口进来? ...

錫線也叫錫絲。
EM7000台灣有代理商,我跟代理商買即可,我說過了,進口儀器在大陸買不見得比在台灣買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錫線也叫錫絲。
EM7000台灣有代理商,我跟代理商買即可,我說過了,進口儀器在大陸買不見得比在台灣買便 ...

EM7000在台湾1300元,这个信息也是台湾的一个乡民hercules在矿石收音机论坛披露的,在此之前并不知晓,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矿石收音机论坛逛逛。

网友:
引用 楼主:
EM7000在台湾1300元,这个信息也是台湾的一个乡民hercules在矿石收音机论坛披露的,在此之前并不知晓,感 ...

價錢多少是隨別人說的,反正又不用負責任,我如果跟你說我當初買一台EM7000是新台幣500元不知你是否會相信?很多話聽聽就好,我自己會判定可信度有多少,所以我一點興趣也沒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EM7000在台湾1300元,这个信息也是台湾的一个乡民hercules在矿石收音机论坛披露的,在此之前并不知晓,感 ...

EM7000新品在台灣不可能1300買到,至少都在台幣3000元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EM7000在台湾1300元,这个信息也是台湾的一个乡民hercules在矿石收音机论坛披露的,在此之前并不知晓,感 ...

這是在台灣網拍上的價格,市價不可能低於30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7000新品在台灣不可能1300買到,至少都在台幣3000元以上。

如果是这个行情,反而比大陆还要贵。

这个表不属于日本三和的低端表,属于高端表,按常理应该产自日本本土,而非别的国家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