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個自動澆花系統

楼主(2013-10-23):
  自從開始種花以後,每次出遠門幾天,就會擔心家裡的花草沒人澆水,雖然不是很名貴的種類、數量也不是很多,但終究是自己喜歡、用心灌溉的嗜好...

  老是想要安裝一套自動澆花系統,也考慮過許多市售的成品,但是搜尋了網路上的花友使用心得後發現都有容易漏水-->弄濕電路-->毀損,總之就是價格昂貴卻不耐用,所以有了自己研發的想法...

  目前考慮的方法是:使用機械式24H循環定時器+洗衣機的進水電磁閥來製作,原因是這兩項產品都很可靠、很耐用、容易買到、價格也便宜。

  不過,機械式24H循環定時器有個問題,就是最小開啟時間為15分鐘,似乎長了一些,實際需要澆花的開啟時間只要1-5分鐘(可調),因此還需要製作1個延時電路,作用是當機械式24H循環定時器開啟時,讓洗衣機的進水電磁閥開始作用(ON),這時就已經在澆水了,同時延時電路的計時器開始作用,1-5分鐘(可調)後切斷電磁閥的電源、停止澆水。

目前構想的電路大約如下圖:
1. 當機械式24H循環定時器開啟時,啟動DC12V電源供應器。
2. 12V電源開始經過R1向C充電、C上的電壓逐漸上升。
3. C上的電壓拉到LM324電壓比較器的負輸入,和正輸入的電壓比較。
4. 正輸入則由+12V與0V間串上1K電阻+10K可變電阻+1K電阻來調整。
5. 一開始時C上的電壓低於正輸入,LM324輸出ON,電壓為LOW,繼電器ON,電磁閥ON,開始澆水。
6. 當C上的電壓充到高於LM324的正輸入時,LM324輸出OFF,電壓為HI,繼電器OFF,電磁閥OFF,停止澆水。
7. 當機械式24H循環定時器關閉時C由R2放電,R2的大小為R1的10倍,因此可確保定時器下次ON時C已經放電完畢。

針對這個延遲電路,請各位大大幫小弟看看是否有問題,或則各位大大是否還有其它更簡單、更方便的電路或方法,畢竟零件少,相對的故障率就低、使用壽命就能更長。

网友A:
維持15分   降低進水量    比較簡單
讓水慢慢澆    植物就不會淹到了

15分 縮成5分又要其他電路  會提高濕氣損壞的風險

网友B:
數量不多的話可試試吊點滴的方式

网友C:
1. 是什麼原因Relay沒有接在C極?
2. Relay忘了二極體做保護.
3. 為何用LM324,沒用8腳的LM358?
    (該不會太多顆了,怕用不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是什麼原因Relay沒有接在C極?
2. Relay忘了二極體做保護.
3. 為何用LM324,沒用8腳的LM358?

呵呵,scottwang大果然看圖仔細^^。

1.倒是沒考慮到這問題,很直覺的就畫成這樣了,scottwang大能詳述接在C極和E極各有何影響嗎??

2.對,多謝提醒,確實忘了二極體做保護。

3.看到回覆才去看了一下datasheet,原來記錯了,LM324果然是14Pin的,其實慣用的是LM393,也是8Pin的,而且零件盒裡也有很多LM3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持15分   降低進水量    比較簡單
讓水慢慢澆    植物就不會淹到了

多謝建議,不過因為要用蓮蓬頭噴,需要水量、水壓都大,得縮減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數量不多的話可試試吊點滴的方式

多謝建議,不過長久來說,需要經常去補充吊瓶,還是很煩的,乾脆弄成全自動,再也不用擔心,而且連每天的手動澆花都省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scottwang大果然看圖仔細^^。

1.倒是沒考慮到這問題,很直覺的就畫成這樣了,scottwang大能詳述 ...

1. 不管NPN或者是PNP,把負載加在C極是較正統的方式,我也習慣這樣用,它是因為可以讓負載兩端得到最大的電壓值,如V-RL=Vcc-Vce=12V-0.2V=11.8V.

   而你目前的電路V-RL=12V-0.7V-0.2V=11.1V,大約減了近1V了.

   因為Relay的工作電壓範圍較大,所以你這樣做也是可以動作,但以反應時間來說,會稍為慢了一點點,但是你也感覺不出來,我並不是說這種方式不能用,而是我從來沒這樣用過,也不喜歡這樣用,若你是用LM339或LM393,只要把Relay換位置,其它都不用改,應該就可以用了.

  若是改用LM358或LM324的話,反而還要在推動Relay的電晶體之B極串接二極體以阻絕B極在Op Amp輸出為Hi時,因為Op Amp本身輸出端為Hi時的電位稍低一些,約為Vcc-2V=10V,此-2V會讓Relay的推動電晶體導通,產生在Hi時的誤動作,用加Rbe的分流方式也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對於這樣的問題,我是習慣用串接二極體和加分流電阻的方式同時使用.

我就有許多的LM324,都是舊型的,但是功能正常,是很久以前的老闆送的,所以在做一般實驗的話,我都會用LM324來做,省錢,沒有特殊要求的電路,一般都可以用,不管是做Op Amp也好,做比較器也好,都很方便,當然我也是會買一些其它的op Amp和比較器來試,有時在頻率或者雜訊比方面要求較高時可以用.

有時在推動多個LED時,可能得在一些小電壓上斤斤計較,此時若把在LED加在E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不管NPN或者是PNP,把負載加在C極是較正統的方式,我也習慣這樣用,它是因為可以讓負載兩端得到最大的電 ...

多謝scottwang大用心的回覆,果然詳細又精闢,讓小弟獲益良多^^。

网友D:
只要在定時器後加上一個延時開關就好ㄚ~和須搞的這麼麻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要在定時器後加上一個延時開關就好ㄚ~和須搞的這麼麻煩~

大大說的應該是這樣的吧...
那個定時器可以多段, 多日定時... 停電時, 時間也不會跑...
就是出水的管子要粗一點... 不然怕會塞住不出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大說的應該是這樣的吧...
那個定時器可以多段, 多日定時... 停電時, 時間也不會跑...
就是出水的管子 ...

請問一下你右上角的照片裡,水管是轉黑色的小管子嗎?
電磁閥你買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在定時器後加上一個延時開關就好ㄚ~和須搞的這麼麻煩~

是阿,就是需要弄1個延時開關,只是好像找不到符合要求的= ="

要求的條件是這樣:
1.送電就要啟動後面的送水電磁閥,開始澆花。
2.計時完成後關閉電磁閥,停止澆花。
3.計時的時間可調,範圍為1~5分鐘。

各位大大如果知道有適合的市售成品,麻煩告知一下,貼個連結更好,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說的應該是這樣的吧...
那個定時器可以多段, 多日定時... 停電時, 時間也不會跑...
就是出水的管子 ...

牛大似乎早就已經做好自動澆花系統??真是太棒了。
那個電子式定時開關似乎能直接設定澆水時間、精確到以秒為單位??
小弟先去看看該定時開關的香細資料...

多謝牛大的詳細資訊^^。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132894400
定時開關可考慮這一類

商品說明:
多功能電子式預約定時器,數位時間定時,精準開關誤差少,液晶大螢幕顯示,讓您設定預約更便利,附有時間顯示功能。內置記憶電池,不用擔心停電造成設定遺失或時間不準。
可用於一般家電用品,工廠機械設備自動化,商店廣告燈,農漁圜藝養殖業、水族箱、監視保全、儀器實驗、電扇、電鍋、充電器、電燈、抽風機、除濕機...等須要定時開閞之電器都可使用。
規格特性:
‧最短設定間隔一分鐘。
‧24小時循環定時:每天同一時段設定重覆開關。
‧10組開關機預的功能,誤差少,精確不當機。
‧內置充電式記憶電池,停電不需重新調整設定 時間,可保存記憶約一個月。
‧防雷突波保護裝置,吸收異常產生次高壓電流脈波。
‧插腳刀刃絕緣套設計,可防止灰塵、溼氣引起的危險。
‧插座防火PC材質設計。
‧輸入電壓:AC 110V ~ AC 125V/60Hz
‧最大負載:15A/1650W
‧2P×2 + 3P×2 立體插座
‧最大突波吸收電壓:2500V(1.2/50uS)
‧最大突波吸收電流:1750A(8/20uS)
‧最大突波吸收能量:35焦耳(J)(10/1000uS)

楼主:
一向慣用機械式的定時開關、沒注意到電子式定時開關的方便性...
經過各位大大的指導,搜尋了一下電子式定時開關的相關資訊,
發現確實能控制到1分鐘的時間單位,因此如果改用電子式的,
就能省下延遲電路的製作。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大家的回覆讓小弟受益良多,再次感謝^^。

网友:
我也正想做此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你右上角的照片裡,水管是轉黑色的小管子嗎?
電磁閥你買多少錢?

scottwang大:

露X拍賣有賣洗衣機的進水電磁閥,中古的100左右、全新的200左右,
通電時水能流過、斷電時水不能流過(AC110V)。

我就是無意中看見有這東西,才開始考慮要自己做澆花系統的,
後來去附近的回收廠,以20元買到(得自己動手拆,跟回收廠的師父借的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露X拍賣有賣洗衣機的進水電磁閥,中古的100左右、全新的200左右,

電磁閥在20幾年前做工業產品設計時候,就常看到,但是自己都沒買來玩,那些大都在控制油路的,有的可能是冷卻用水.

你是看到什麼東西拆下來的?

楼主:
就是洗衣機,就在入水口,那個電磁閥是和入水口做成一體的,只要拆上蓋(可翻起的是前蓋,它後面短短的那片上蓋),就能看見整個電磁閥,再拆2個電磁閥的固定螺絲就能拿下來。

圖片可參考: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D6&t=0&o=4

网友D:
看來零件已經準備齊全了~
等待大大的分享實做囉~

用電子式的定時器比較方便~不過要注意防潮問題喔!不然耐用度堪慮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零件已經準備齊全了~
等待大大的分享實做囉~

可能還得再等一段時間,因為灑水蓮蓬頭還要加上"擺頭"的機構,讓它能左右移動。

雖然已經找到合適的減速馬達,不過"擺頭"部分的機械結構還沒有想好,得再仔細想想。

网友F:
灑水器...50~75元就有,還可以調距離跟角度...直接接一般水管,如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灑水器...50~75元就有,還可以調距離跟角度...直接接一般水管,如下圖.

我在側面陽台牆上搭了個小平台種花,1公尺長、2公尺寬,是"騎"在牆上、延伸出去的,
所以一般大範圍的灑水頭都不適合...

所以打算用的是蓮蓬頭式的灑水頭、讓它灑水的範圍涵蓋約1米平方,然後看看怎麼樣讓它擺頭,就能涵蓋到2米的寬度...

也先想好了後備辦法,如果擺頭方式不好實施,就乾脆換成用2個蓮蓬頭來各自涵蓋1米,然後加上震動馬達來防止蓮蓬頭小水柱間的死角...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側面陽台牆上搭了個小平台種花,1公尺長、2公尺寬,是"騎"在牆上、延伸出去的,
所以一般大範圍的灑 ...

你這個環境應該要用打孔水管滴水吧!比較好吧! 樓下不會有問題嗎?
用蓮蓬頭你要順便當浴室嗎?
以你的環境建議到農具店買噴霧頭~配好管線~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側面陽台牆上搭了個小平台種花,1公尺長、2公尺寬,是"騎"在牆上、延伸出去的,
所以一般大範圍的灑 ...

樓主... 是要搞成這樣的嗎??

十多年前牛也瘋著種這些香草植物的說...
煮菜/泡茶/洗澡... 開窗拔一點就有得用... 方便得很!!

但要注意, 種的是多年生還是一年生...
水管不粗的話, 一個月一定要巡一次水...
不然. 水堵住了... 植物就掛了... (苦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個環境應該要用打孔水管滴水吧!比較好吧! 樓下不會有問題嗎?
用蓮蓬頭你要順便當浴室嗎?
以你 ...

樓下倒是不會有人抗議,但是因為要涵蓋1米平方左右的範圍,
因此一開始就是考慮用蓮蓬頭式的灑水頭。

致於噴霧頭... 因為不知道其涵蓋範圍有多大,
也不知道需要多大的水壓,還得再搜尋資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 是要搞成這樣的嗎??

哇哈哈~ 牛大果然是玩花草的前輩^^。

看來牛大也是啥都想摸摸、啥都想玩玩,興趣範圍超廣;真不愧是超級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哇哈哈~ 牛大果然是玩花草的前輩^^。

看來牛大也是啥都想摸摸、啥都想玩玩,興趣範圍超廣;真不愧是超級 ...

噓.... 祗是不學無術的亂玩啦~~ (現在專心淘金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噓.... 祗是不學無術的亂玩啦~~ (現在專心淘金中)

淘金? ...
硫酸? ...
空氣污染? ...
抗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