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維修電供 ISO-P400L 卡關中 !! <已完修>

楼主(2013-10-24):
這顆算是二修了 ~ 之前搞了我一個頭兩個大 , 好不容易修好它 , 也上機使用了一陣子 , 但最近又掛了 !!

維修電源供應器 ISO-P400L (1)
http://bbs.pigoo.com/thread-24321-1-1.html

維修電源供應器 ISO-P400L (2)
http://bbs.pigoo.com/thread-24331-1-1.html

拿到手檢查了一下 , 發現保險絲燒了,  把保險絲先移除 ,  暫時接上一個燈炮  , 上電測試燈泡又明又亮 , 後端應該是有

短路情形 , 用電錶量一下主要晶體 , 果然是打穿了 B C E 都會導通 , 兩顆都報銷了 !!

拆下換了兩顆新的 ,  直接上電測試 , 燈泡亮了一下就滅了 , 這是好現象 , 用電錶測一下 5vsb 可測到 5.01v 正常 , PS-ON

(綠) 有 5v 也是正常 ,   接著短了一下 ps-on  哇 ~ 没反應 ????

測一下 TL494 各腳的電位 ,  ps-on 觸發 及 未觸發時 的電位 ,  看起來似乎正常 !!

順便測了一下 8 , 11 腳上接的晶體 ,  結果兩顆都是正常的 , 接著就是線圈(變壓器) , 大概測過腳位上相關的線路及導通狀態

並無發現異狀 ,  由線圈到主要晶體 B 極 , 兩邊一樣的架構 , 找到 1 歐姆的電阻無限大, 兩邊都一樣 , 全部更換 , 再次送電

結果還是一樣頭大中 ~

1. 目前因為手上無示波器 , 無法確定 TL494 運作上是否正常 !! ( TL494 已更換新品)

2. 線圈基本的導通測試 , 正常無斷線 , 但無法確定是否良好 !!!

請教線上達人 , TL494 如圖測量的電位不知是否有無異狀 ???

還是有好心的人 , 能夠測一下自己手上的 power , 看一下數據是否如我所測 !!!!

网友A:
TL494 8,11 低過1.8V,重點可放在推動電路,初級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94 8,11 低過1.8V,重點可放在推動電路,初級部份.

你的意思是 8 , 9 的電壓太低了 ??

正常應該是 1.8v 以上 !!

指的是 PS-ON 動作 ?? 還是未動作 ??

PS-ON 未觸發的時候 有 2.19v 這樣正常嗎 ???

网友A:
是的,未pson 都 正常,但pson 後8 , 11 電壓太低了, 還有就是1,3 , pson 後1 大約2.x , 3 大約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未pson 都 正常,但pson 後8 , 11 電壓太低了, 還有就是1,3 , pson 後1 大約2.x , 3 大約3.2  ...

了解 !!

不過那個 1,3 應該是因為電路未正常起動的關係 !!!

我會往你說的方向去查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 !!

不過那個 1,3 應該是因為電路未正常起動的關係 !!!

這個正常的電壓值給你參考:
待機: 1=0,2=2.7,3=0,4=4.2,5=1.6,6=3.8,7=0,8=2.2,9=0,10=0,11=2.2,12=16,13=5,14=5,15=5,16=0.2
工作: 1=4.7,2=4.7,3=3.6,4=0,5=1.6,6=3.8,7=0,8=2.2,9=0,10=0,11=2.2,12=18,13=5,14=5,15=5,16=0.9

數值會因電路不同有差異,但最主要還是看8,11 , 還有就是驅動的開關管旁的電容也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正常的電壓值給你參考:
待機: 1=0,2=2.7,3=0,4=4.2,5=1.6,6=3.8,7=0,8=2.2,9=0,10=0,11=2.2,12=16,13 ...

感謝提供資料 !!

對於 TL494 的腳位功能大至瞭解 !!

檢查重點 12. VCC   4. 死區 (工作與否)  8. 驅動晶體 11. 驅動晶體

看來 8 , 11 腳上電壓異常 , 我想問題應該出在這兒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資料 !!

對於 TL494 的腳位功能大至瞭解 !!

師兄加油,有難修的電源,應該要開心,可以慢慢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師兄加油,有難修的電源,應該要開心,可以慢慢玩

這顆目前已完修 ,  確如你說的是初級的問題 ,  為什麼 ?? 會修這麼久 ,  那是因為我踩到了陷阱 ,  說起來這顆本來應該

不難修 ,  因為第一次維修時 , 手邊無相當的 晶體 可用  ,  而使用了替代品 ,  晶體 耐電流 比原來的小 ,  所以晶體燒

掉應不意外 ,  原本也以為換掉這顆晶體就可解決 , 結果換了以後還是無動於衷 , 檢查後發現晶體 B 極的限流電阻故

障 , 更換後依然無法正常運作 ,  檢查了 二次側 (驅動級) 的所有元件 , 除了那顆電阻故障 , 其他正常 !!! 懷疑一次側這邊的

問題 !! 經檢測 TL494 覺得該有的電壓 , 似乎都有好像沒什麼問題 , 於是更換了 TL494  但是問題無是没有解決 , 由於對

TL494上的電壓存疑 , 上網求助確認 , 經你提點 確認 8 , 9 pin 電壓有異 , 於是朝此方向追查 , 發現驅動晶體上C 極電壓

不正確 ,  初步檢測晶體 C945  (在板上測)  , B --> C 0.6 XX   B ---> E 0.6XXX , 反向測試 E --> C 0.6XXX  E --> B 1.2XX

E , C  0.6xxx  似乎有問題 , 看了一下電路走向 ,  會導通是因為加了一顆 保護 二極體的關係 , 同時測試兩顆晶體的腳

位 , 得到了相同的結果 ,  初步認定此晶體是正常的 , 上電測試發現 C 極電壓不正確 , 此處連接線圈(初級) , 應該有 13 v

左右 (輔助電源電壓) ,  於是把晶體拆下 , 看電壓是否能恢復正常 ,  拆下了晶體 順便再測一下好了 ,  此時竟有意外的發現

E , B --> 1.2xxx  ,  C , B ---> 2.2 XXX  測試兩顆得到數值大至相同 ,  這 ....................... 難怪在電路上測我認為是正常的 !!

B --> E 測試結果 (順向)

B ---> C 測試結果 (順向)

E --> B 測試結果 (逆向)

C --> B 測試結果 (逆向)

參考文件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顆目前已完修 ,  確如你說的是初級的問題 ,  為什麼 ?? 會修這麼久 ,  那是因為我踩到了陷阱 ,  說起來 ...

恭喜完修~
可否將docx檔轉成PDF或DOC檔

多數人都是安裝舊版的office軟體
所以docx檔無法打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可否將docx檔轉成PDF或DOC檔

請下載 2007 檔案格式相容性套件

http://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3

p.s  請先更新 win_xp  到 sp3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