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FLUKE電表維修(已完修)

楼主(2013-10-24):
請問一下各位小弟的FLUKE 110電錶轉盤被轉斷掉
請問各位轉盤哪裡買的到?用黏的撐不久

我有打去品克科技問他們不外賣零件要送給他們修
不含稅要$700有點貴

完整圖

拿掉轉盤中間是六角形帶動裡面的轉盤

轉盤照正面

轉盤背面原本要有六角凸出物現在斷了
先前有用銅柱加快乾黏可能是金屬光滑黏住轉沒幾次又掉了
---------------------------------------------------------------------------------------------------------------------------------------------------------------------
用AB膠試試看

先前用金屬銅柱黏不太住
這次用塑膠柱材質差不多應該黏的會比較好吧希望
這塑膠柱比較粗所以要磨

黏好的照片

完工照希望能再陪我5年

网友:
貼個圖吧~~~
可以試試用PVC水管膠  AB膠

网友A:
可以試試用長螺絲從轉盤正面插入,並在彈片轉盤面加入螺絲墊片及螺母鎖定,不知會不會太厚?

网友B:
http://bbs.38hot.net/thread-13525-1-1.html

對岸 各種天才阿 第二頁的不知道怎麼改的

http://bbs.38hot.net/thread-3688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試試用長螺絲從轉盤正面插入,並在彈片轉盤面加入螺絲墊片及螺母鎖定,不知會不會太厚? ...

這我試過太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38hot.net/thread-13525-1-1.html

對岸 各種天才阿 第二頁的不知道怎麼改的

原本我也是用這招好像是膠不夠力撐不久
我再試試AB膠好了

話說一隻電錶這麼貴轉盤這麼容易斷真的
而且我還不是第一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38hot.net/thread-13525-1-1.html

對岸 各種天才阿 第二頁的不知道怎麼改的

第一頁
第三圖,切換鈕鑽一孔,公頭銅支柱,鎖上膠固定。組裝完成,銅支柱母頭測從背面再鎖螺絲!

第二頁
銅柱被焊在PCB板上再膠合於旋鈕轉盤。第四圖下方黑色為原故障零件。

网友C:
找個能幫忙cnc的朋友做個金屬的轉盤
那一定不會轉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個能幫忙cnc的朋友做個金屬的轉盤
那一定不會轉壞

這樣到不如FLUKE出金屬轉盤換到好$700
那我就一定去換

网友:
fluke的維修及材料貴,一個保險絲也要400元(真的使用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38hot.net/thread-13525-1-1.html

對岸 各種天才阿 第二頁的不知道怎麼改的

用固定電腦主板銅柱改.
這個容易一點.

网友:
恭喜完修

轉的時後小力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