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TLW42001 改公板

楼主(2013-10-24):
華碩 TLW42001 沒聲音不想修, 因第四台顏色差想直接改成公板, 不知哪位前輩可幫忙改, 在台北.

网友:
改公板,基本上並不會很難
站內的"烏骨雞學姊"有販售
站內也有很多教學文
請搜尋關鍵字"TSUMV59XU"

网友:
第四台類比訊號畫素本來就最遭.改了只會好一些.
短消息!

网友:
是否改公板連ad板都要換,如果原ad至高壓板的電線插頭不是標準的話?

网友:
改公板就是將 AD 板改掉,不過此款改板不用拆機,只改訊號盒就可以,
難度在要配盒訊號盒到本機的專用線要配合。

楼主:
我就是嫌他的訊號盒累贅

网友A:
華碩的電視真的是考倒我了,前些日子收了一台,東看西看找不到按鍵,也沒看到訊號輸入端,也就是訊號盒被拔走了,應該也只剩下改板一途,丟在旁邊冷落了很久,想請問這一台有按鍵嗎?還是按鍵是在訊號盒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華碩的電視真的是考倒我了,前些日子收了一台,東看西看找不到按鍵,也沒看到訊號輸入端,也就是訊號盒被拔 ...

曾經幫酷友修過一台,印象中訊號盒只有電源鈕,其他都要用遙控器,
而且訊號盒至機體是用專用訊號線連接,

ps. 留意 5樓的訊號盒面板左邊,好像有按鈕.......

楼主:
按鍵都在訊號盒上, 就算是有遙控器也必須要有訊號盒才能用. 此機已改公板, 電原板也換掉, 第四台類比畫面比
之前要好很多, 其它的輸入還沒機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