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PAK封裝貼片零件拆銲請教

楼主(2013-10-24):
各位先進好,最近在練習熱風槍拆銲SMD零件,發現DPAK封裝類(大部分應用在電源模块)的貼片零件(照片一;主板銲接位置及拆銲後的零件)超難拆除,原來主板上及零件背後均有銲錫(照片二),難怪熱風槍在零件上面吹了老半天還下不來,針對此類封裝的零件拆銲與復銲,想請教各位先進下列問題:
1.零件背面塗銲錫的作用為何?散熱?
2.新零件復銲仍要使用熱風槍嗎?新零件頂端用電鉻鐵加一點銲料能與主板銲在一起是否就可以?即不再用熱風槍在新零件上面吹銲,以免銲的時間太久,造成新零件的損壞!
3.是否有更好的拆銲及復和方法?不過要考慮四週的其他零件!(例如照片三中紅色圈圈的零件要拆、解銲,左右都有小小的貼片零件)

照片一

照片一

照片二

照片二

照片三

照片三

网友:
拆焊都還是要用熱風槍比較快,再將原來焊點加有鉛錫會很好回焊,你這是cpu供電 mos,假若你遇到熱風槍溫度跟風速都調很高但都拆不下來,不用懷疑 mos和銅箔已經融在一起,最終下場就是銅箔拆爛掉,至少我遇過2張是這種情況,共通點都是12v短路~~

网友:
這很好拆也很好焊阿

怕小零件被吹掉

貼個隔熱膠帶就好

多練習就會得心應手了

网友:
個人拆解 無鉛的
都會用小型遇熱台~~底部加熱~比較好拆

网友A:
1.零件背面塗銲錫的作用為何?散熱?
2.新零件復銲仍要使用熱風槍嗎?新零件頂端用電鉻鐵加一點銲料能與主板銲在一起是否就可以?即不再用熱風槍在新零件上面吹銲,以免銲的時間太久,造成新零件的損壞!
3.是否有更好的拆銲及復和方法?不過要考慮四週的其他零件!

1 沒錯  為了要散熱  還有承受電流   在MOS底下有一片很大片的GND鋪銅   常常令人很火大
可以一下子吹上面  一下子吹底面    避免上面加熱 底面散熱
在吹上面的時候可以用恆溫烙鐵加熱晶片銅基座

2.新零件可以用恆溫烙鐵焊回去 調到大約280度  手腳要很快 而且要確定 銅箔跟晶體都一起被加熱

還有在拆晶體的時候不要拉太大力第二張晶體上面的焊錫還沒容得很完全就被拉下來了

這種SMD晶體的名子叫做  TO-252
銅基座是為了要散熱用的 焊起來可以導熱  導電  兩個優點
在高功率CPU供電下  MOS可能會被廠商設計成 基座朝上   也就是反過來焊接
基座通常會搭配 散熱模組(散熱片 熱導管 這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零件背面塗銲錫的作用為何?散熱?
2.新零件復銲仍要使用熱風槍嗎?新零件頂端用電鉻鐵加一點銲料能與主 ...

感謝各位前輩的回應,小弟使用的熱風槍是在露X買的Y牌898A+,拆銲該零件的溫度設在350度,風速在3.5(最大為8),未加熱前,銲腳及零件頂部均有塗助銲劑,不知道是溫度不夠,還是無鉛銲料(如何知道廠商用的是無鉛銲料?)的關係,吹了好一陣子,零件就是下不來,怕傷及機器(過熱),所以就用金屬針棒一直去拉銲腳(有點使用暴力!),才會造成如專大所說的銲錫未完全熔解,若在機器設定上或拆、復銲技巧上,有改進的地方,再請各位大大指點,感謝!

网友:
只要不會吹動或吹壞旁邊的元件或電容,風是大點好。
你的風可能太小了。。。。

溫度可以設到380度,風可以到6~7。。。。。不過這個這麼小,可能5也行。(自己試,不負責)

要練熱風槍,要練對風力的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回應,小弟使用的熱風槍是在露X買的Y牌898A+,拆銲該零件的溫度設在350度,風速在3.5(最大 ...

現在的電子產品應該都是無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回應,小弟使用的熱風槍是在露X買的Y牌898A+,拆銲該零件的溫度設在350度,風速在3.5(最大 ...

350度n_119|太高     用著麼高的溫度卻很難拆代表   風速太小   出風口裡零件太遠  沒用風嘴
280度就可以了  裝中風嘴  對著它周圍吹  風速調6   焊槍調280 熱它的腳跟銅基座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回應,小弟使用的熱風槍是在露X買的Y牌898A+,拆銲該零件的溫度設在350度,風速在3.5(最大 ...

無鉛板通常會都標
找一下板子空曠處 有沒有  RHOS 或者是  一個Pd被劃掉了圖形

機器不用怕它壞
怕板子會被焊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