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大視界II 無畫面聲音 有OSD選單

楼主(2013-10-24):
請問各位高手
我家中的東元大視界II TC2931CM
有時開機無畫面聲音 有OSD
有時可以看 看到一半 又會出現這個狀況
已有拆下來捕焊過   好像沒甚麼用
可否指點小弟哪一個元件有問題?
謝謝!!

网友A:
垂直...LA7838....重心補焊....及週邊的電容補焊看看.....不行的話就換掉LA78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LA7838....重心補焊....及週邊的電容補焊看看.....不行的話就換掉LA7838...

我找不到您說的LA7838

网友:
調諧器後面10k電阻拆下測量看有沒有變值

网友:
32"液晶高壓公板使用報告

是哪顆漏液~

网友:
找有散熱片的電晶體...13隻腳LA7838.................

网友:
LA7838(或LA7837)位置如圖,不過基本上如可看到OSD畫面(如menu),應該與它無關.
試換另一元件看看,如圖(Y/C分離板),祝你好運!!

楼主:
上星期五已再次拆開眼力大考驗(捕焊)
這兩天我媽咪沒跟我反映有問題
應該是有捕到故障點了
感謝大家提供我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