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LC-45GX6T 液晶故障請教~已修復~

楼主(2013-10-24):
SHARP LC-45GX6T 液晶故障請教
開機畫面正常,然後就出現以下故障畫面,
不知是t-con故障,還是ad板故障,
謝謝指教~

楼主:
原本可正常收視,後來換了電源及高壓的電解電容才故障,
今天在將電容重新補焊,變成跟另一網友類似的故障畫面,
http://bbs.pigoo.com/thread-47058-1-5.html
真是t-con故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可正常收視,後來換了電源及高壓的電解電容才故障,
今天在將電容重新補焊,變成跟另一網友類似的故障畫面 ...

2 個都沒有壞喔

確定 你(歹運) 故障點

楼主:
RE: SHARP LC-45GX6T 液晶故障請教

wecan大...果然夠專業!
今天將更換的電解電容,全部換回舊的,畫面回復正常,
原來兇手是電容!奇怪的是,更換的都是全新的電容啊!
難道其中有電容量不足的?還是我將大部分電容耐壓提高有關?
果然魔鬼藏在細節中阿....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