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FLUKE 19 三用電表值亂跳

楼主(2013-10-24):
之前買的FLUKE 19 三用電表不管怎麼量值都會亂跳
例如量12V電池
一開始值會亂跳,最後會停在4~3V之間
換電池也沒用

拆開來看發現一顆類似電容或電感的東西有破掉(紅色圈起來的地方)
但又破得很工整,非常奇怪
放大來看上面有寫1-2KV 9809
查Google也查不到
有人知道這是正常的嗎

其他圖片

网友:
應該不會這壞他應該是防高壓---算是保護

网友:
參考

http://mrmodemhead.com/blog/fluke-87-fusible-resistor/

從外觀來看應該是正常的
用電表量應該是低阻抗
懷疑他壞掉 直接短路兩端點  --> 量9V 看電表狀況是否一樣 就可驗證是否NG

网友:
這台買很久了?
我之前有一台電錶也是會亂跳,切到電壓檔就會出現負電壓.
送原廠維修, 原廠說需要把整片電路板換掉,
個人研判應該是檔位切換的接觸點磨損了.

网友:
每個 FLUKE 表都有一顆這樣切割過的零件
故意的

网友:
檢查紅棒輸入端2顆黑色串聯電阻(R2,R?)是否阻值變大及與黑棒並聯的RV1,RV2是否漏電.

网友:
往檔位簧片跟基板之簧片接點來查是對的,那個被切一半的零件本來就長那樣~~~

网友:
有時是最簡單的表筆不良

网友:
我有4個台製電表.其中有1個時間一久就會亂跳.
把轉盤接觸爪及銅箔擦乾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