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DTL-732E300開機畫面閃一下

楼主(2013-10-24):
各位大大請教我的奇美DTL-732E300接上電源後, 電源指示燈紅燈閃2下後第3下恒亮(原本好像應該直接亮橘燈),按下電源開關後會亮綠燈但畫面閃一下後就黑屏,高壓板上有顆SMT電阻式保險絲3A/63V量測後為開路, 經更換後再次開機不良狀況還是一樣, 再次量測同一顆元件仍然是開路, 可以請各位大大教我如何判斷是AD板還是高壓板的問題? 謝謝!

補圖!

畫面閃一下

畫面閃一下

電源板

AD板

高壓板正面

高壓板正面

网友:
高壓板故障可能性高些.....

网友:
高壓板+1

楼主:
謝謝風嵐大及bigger12大的回覆, 最後一張高壓板照片最左邊的電解電容量測出的數值跟右邊其他7顆的電解電容不一樣, 連接的到這顆的3A/63V保險絲也燒毀開路,拆掉這顆電容再量側原本電容的接點錯誤的數值還是一樣,不知道接下來該量側哪裡?

网友:
會燒保險,後段電路一定有短路,另電源版看起來有電容故障,檢查一下!

楼主:
謝謝eson0724大大的指導, 您是指電源板最右上角的那顆電解電容嗎? 高壓板燒保險絲的後段電路是哪個區塊可以指導一下嗎?

网友:
查一下每顆 4614 是否都還存活......

网友:
高壓版+1

网友:
這張高壓版,,我遇過同樣的問題..保險絲燒毀,,光換保險絲還是一樣會燒毀..同時那一路的4614也一樣燒毀...最後我選擇換板比較保險...,,,祝你好運~~

楼主:
感謝各為大大的指導! 目前正在等4614換看看!

楼主:
今天換了4614,換好後接上電源還沒按下電源鍵結果指示燈閃3下紅燈接著自動亮綠燈開機(但是螢幕沒亮)然後亮橙燈接著指示燈熄滅.然後又從閃紅燈3下那裡開始循環,最後我按下電源鍵後狀況又恢復跟之前一樣,畫面有閃一下,但是這次只剩畫面下半部會閃一下, 再拆開量側只剩高壓板最左邊4614(U10,U11)是好的, 接著往右邊的4614(U8,U9,U6,U7,U4,U5)都有問題,只好等明天再拆下來量看看死掉幾個,輸入共14pin 1~5是VCC,6~10是GND,11是ERROR,12是ON/OFF,13是I-PWM,14是E-PWM,1~10pin輸入電壓VCC是24V,13跟14pin大約是4V,不知道電壓有沒有錯誤?

更換4614後量測到正常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