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里的文件用什么软件备份好?

楼主(2013-10-25):
电脑里的文件用什么软件备份好?

网友A:
一般使用 DropBox 同步到雲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使用 DropBox 同步到雲端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备份到网盘,而是备份到另一台电脑或者硬盘(其中也包括移动硬盘)呢?

网友B:
想得到的都做就是多幾分保險。只是多買一或兩顆硬碟的錢沒差多少。
機殼內多加顆硬碟速度最快,怕的是中毒就一起來。
外接硬碟若搭配USB 3.0介面那可以比USB 2.0省下非常多時間。
雲端硬碟通常是拿來備份重要資料,適合外出時也要抓資料來用。

平常可以搭配自動備份軟體定期將系統碟 跟 資料碟 備份起來,省卻備份的時間與步驟。
重要的資料甚至可以做多重備份。
個人經驗是備份有做畢不後悔,不做備份將來連後悔都來不及。

网友:
我是使用微軟系統裡的自動排程來做,會搭配BackupPro(資料備份精靈)來做
PS資料備份精靈此軟體是免費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得到的都做就是多幾分保險。只是多買一或兩顆硬碟的錢沒差多少。
機殼內多加顆硬碟速度最快,怕的是中毒 ...

平常可以搭配自動備份軟體定期將系統碟 跟 資料碟 備份起來,省卻備份的時間與步驟。

请教你用哪种自动备份软件(定期將系統碟 跟 資料碟 備份起來,省卻備份的時間與步驟。)?

网友:
系統碟可以找TrueImage或類似的來備份。
資料碟可以用SyncBack這套或前面其他大大建議的來用。
我的主機內有一顆純做備份硬碟,外接式的另外有一顆。
所以基本上至少有兩個備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常可以搭配自動備份軟體定期將系統碟 跟 資料碟 備份起來,省卻備份的時間與步驟。

Acronis 2013 不錯用~備份壓縮、介面與速度非常快,軟體設計很專業!您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