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 USB-SATA 晶片 INIC-1608L 何處買的到?

楼主(2013-10-25):
各位好:

小弟有一個WD的 2.5吋 320G USB硬碟~
因插錯USB頭~導致USB都會出現錯誤裝置~

拆開後~覺得應該是USB TO SATA控制晶片壞了~
型號:INIC-1608L A32 QFP48包裝

不知何處可購買?
上網址只看到掏寶有賣~

PS:露天有一賣家在賣~已詢問過~
      他說IC不知放哪了~找不到~所以等於也是沒有

网友A:
"因插錯USB頭~導致USB都會出現錯誤裝置~"
請問是如何插錯?

如果硬碟本身沒壞,建議換一個外接盒.別去搞控制晶片了

网友:
或是直接買一個SATA轉接USB,不管3.5吋或2.5吋或光碟機都能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插錯USB頭~導致USB都會出現錯誤裝置~"
請問是如何插錯?

因為主機前面面板USB~
接到主機板的地方接錯~沒發現~
才導致插上硬碟才壞掉~

如果能換外接盒解決~我就買新的~
問題是他是硬碟控制版做成一體的~出來就是USB~
如下圖~

网友B:
GOOGLE上有人教
怎麼從接點改成SATA
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灣
http://ppt.cc/1YXA

露天這家~你可以看有人下標買一顆~
就是我下標的~
結果搞了2星期~說IC還是找不到~
退我錢摟~

掏寶~我知道很多~
不太會購買~哈~所以想說先問台灣~
而且掏寶有問過~給我開價一顆50人民幣~
那我還不如去找用這顆IC的USB外接盒~
買回來拆~只是我怕拆壞~

還是感謝提供資料~謝摟~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上有人教
怎麼從接點改成SATA
可以試試看!!!

謝謝提供資料~

如果買不到IC~
應該會先找USB外接盒~回來拆~

搞不定的話~在看看怎改成sata~謝摟~

网友:
建議找同型號的硬碟回來拆比較快

网友:
這裡面還要寫韌體
加上WD外接硬碟會對韌體動手腳,可能有IC成功機率也不高

楼主:
今天朋友贊助了一片外接盒SATA轉USB  PC板~
控制IC也是用INIC-1608L~

拿到後~就用熱風槍拆下(很怕被我拆壞勒)~
在焊回去~
接電腦~哈哈哈~終於找到硬碟了~
目前正常使用中~

感謝各位協助~
也謝謝我朋友的贊助~
讓我壞了一年多的320G硬碟修好拉~哈哈~

网友:
恭喜完修 !!!

沒有把修好的硬碟 ~ 電腦有抓到的圖像 ~ po 來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