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DTL-742E500

楼主(2013-10-25):
請問各位先進,奇美lcd42吋,型號DTL-742E500,更換t-con油畫好但顏色異常,要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网友:
試 了嗎 可以用嗎

楼主:
感謝W大回覆~可以用喔,但reset完,沒有效果,主板有問題,我再查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大回覆~可以用喔,但reset完,沒有效果,主板有問題,我再查查看

能不能照個相片出來看看
VGA  第四台   兩個 比較看看

才有維修方向喔

网友:
今天回收場有一台一樣的.沒腳架..面板沒破...
外偏光模有問題..不收

网友A:
這台的主板我之前有缺,網拍上找行情很高耶,怎不測試一下可以正常開機的話,殺肉賣還是有利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的主板我之前有缺,網拍上找行情很高耶,怎不測試一下可以正常開機的話,殺肉賣還是有利潤的..... ...

可以開機 顏色異常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回覆,搞了一個晚上,接TV訊號顏色異常的問題解決了,更換主板左上角IC G962-18及附近電容更換掉,WECAN大說得沒錯IC G962-18這顆穩壓IC很容易壞,二天前跟他拿5顆,馬上就派上用場,板上G962-18全部給它換新,爽~~~~~~早知道就拿50顆了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回覆,搞了一個晚上,接TV訊號顏色異常的問題解決了,更換主板左上角IC G962-18及附近電容更換掉, ...

恭喜完修,如果能拍個 照加以說明會更好喔

网友:
恭喜amoretto大大完修 學習了

网友:
路過~~
學習了.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喔!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喔!

网友:
受教了!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