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原來熱風槍真的這麼好用....

楼主(2013-10-25):
常來痞酷網逛帖子學習,看大家都說熱風槍好用,果斷買了一隻。

拿張壞掉的顯卡試,才花了10分鐘幾乎把所有東西都解焊下來了...

网友:
夠狠的破壞王 ...

花了多少$$呢?
在那買的?
外型很漂亮,想見你也是愛美的人.

楼主:
跟公司配合的電料廠商買的,小貴  大概快3張小朋友。
這支的加熱很可怕,有四段,最高段有450吧,幾秒就上升到那個溫度

网友:
拆IC最好不要超過260度,特別是大型BGA晶片。

不然拆下來也可能是丟掉而已。

网友:
補充一下。

260度是晶片受熱的溫度,不是熱風槍的設定溫度。

网友:
請問這樣解焊元件都是沒問題的嗎?

网友:
對了。。。。熱力過強沒有關係。。。。

因為拿遠一點就行了。。。。

(過強比不夠熱要好處理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公司配合的電料廠商買的,小貴  大概快3張小朋友。
這支的加熱很可怕,有四段,最高段有450吧,幾秒就上 ...

小貴  大概快3張小朋友。

小朋友的币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貴  大概快3張小朋友。

小朋友的币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赐教,你不回复,我还真不知小朋友原来是1000元。

网友:
跟我第一次用熱風槍一樣n_136|
手癢就把整個主機板拆個精光
拆完了再開到480去吹廢錫   現在積到有掌心那麼大了

這種是比較屬於工業用的   幾乎所有  熱塑型 塑膠 都可以彎  還有可以拿來拆銅管  只要他是用錫焊的

网友C:
這支是110V還是220V?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支是110V還是220V?

按道理,在台湾应该是110v交流电,不过仍需楼主说明证实。

楼主:
是110V的,今天又試了一下把溫度調低。
...........一樣很快的又被我吹下來...

网友:
如果我雍有這火力強大槍枝
可能看到板子就想開槍
家裡就變殺肉場了

网友:
您好,請溫度調低是第一檔嗎?

熱度/氣流量設置:三段速推制式
熱度(一檔):50℃冷風
熱度(二檔):400℃
熱度(三檔):550℃
氣流量(一檔):200 公升/分鐘
氣流量(二檔):300公升/分鐘
氣流量(三檔):500公升/分鐘

网友:
10月電價又漲,很快的你就會發現你的電費爆增,這支耗電非常兇,可以用勾表勾一下電流~~

网友:
真是好用
買來玩玩

网友:
這跟電動的吸錫槍 有什麼差別 呢 還是各有各的用途

网友:
我現在用的是hako NO.880B 110V -800W 50/60HZ

別說是電子零件...水電用的PVC管一樣在烘烤...好用啊

操了6年多...還用不壞

网友:
這讓我想起幾年前一時興起.不顧老婆說:你.你..買那個幹什麼.搞得家裡像IC廢料堆一樣硬是給它買下去...........
........現在好像...最常.......也是拿來烤PVC水管用

网友:
今日剛訂HL1610S 來坃玩看看!

网友:
我現在很小用風槍了,最常用是來吹熱縮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