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冰箱不冷的維修問題~尋求幫忙,感恩

楼主(2013-10-25):
冰箱故障狀況:
出門一段時間後,回來發現冰箱壞了…@@

冰箱不會自動運轉造成:下層冰箱不冰,上層退冰
做法:轉動除霜計時器後~壓縮機才會運轉
Ps.已排除除霜定時器故障問題,因為除霜定時器有正常轉動

轉了不知幾個小時後(應該是到定時器的除霜點)就又停止運轉了…開始退冰…
做法:轉動除霜計時器後~壓縮機繼續運轉

(如此重覆一段時間後…) 即使轉動除霜計時器,上層仍嚴重退冰、下層幾乎完全不冰

做法:
1.摸冷凍庫後壁已結霜,將插頭拔掉、將冷凍室後壁打開,發現蒸發器結冰了
  (冰結得太嚴重,導致冷空氣無法對流?)
2.進行化冰(吹風機吹、倒水融冰)
3.插頭再插上
4.轉動除霜計時器後 壓縮機運轉~凍室東西可正常結冰了。

經一天運轉後:
用溫度計測量~上層約-13度、下層約10度
蒸發器又結上薄薄的一層冰

現在遇到的問題:
1.冰箱到達除霜點時停下後仍不會再自行轉動,需自行轉動除霜計時器後才會再運作,
2.另正常的冰箱好像不會一直運轉,而是走到一定溫度~就會停止運轉,直到溫度不夠才會再運轉。
  但手動轉除霜計時器後,冰箱是一直一直運轉~直到除霜點才停。

2.好像是電熱器or溫控器壞掉了,但不知如何辨別是哪一項…
  疑問一:若是電熱器壞掉,冰箱會這樣一直運轉個不停嗎?
  疑問二:是否一開始就是因為溫控開關壞掉,所以冰箱壓縮機一直運轉~導致蒸發器結冰來不及化霜~冰箱的東西才會退冰?

請求專家協助 ~感溫

网友:
Ps.已排除除霜定時器故障問題,因為除霜定時器有正常轉動

建議您把定時器拆下來量接點阻抗,時鐘會走不代表接點正常

网友:
有圖有真相..沒圖沒真相阿

网友:
檢查滴水盤的漏斗電熱線...看看是否開路

网友:
除除霜定時器塑膠齒輪壞掉也會也這種現象

网友:
除霜定時器,這個我家也壞過,
故障情形和樓主差不多!

网友:
想要命中標靶的答案必需要在結霜滿霜時(食物在退冰時),計時器轉到化霜處,勾表一勾,有無電流,就可判斷出故障零件。
如果沒有勾錶那就計時器,13度c,化霜保險絲,除霜電熱管,有工具儀器能量的量,沒有工具儀表的話全換一定會好。

网友:
無工具儀表的話,除霜計時器轉到化霜處,拔掉除霜線3用斷續式打火送電,有火花就有電流,除霜迴路就無斷路。就可判斷出故障點是除霜計時器還是除霜迴路元件!

電路圖

電路圖

電路圖

除霜定時器

除霜定時器

除霜定時器

网友:
除霜電熱管燒斷的可能性高
請版大仔細查看

网友:
一般化霜不良的情況不外乎化霜定時器.化霜電熱管.化霜感溫器13度C其中一個壞,(倒楣一點的二個以上壞)

樓主的情況基本上可排除化霜感溫器13度C壞,為甚麼呢?

假設化霜感溫器13度C開路,這會造成蒸發器結滿霜,這點跟樓主其中一個狀況相同
但如果化霜感溫器13度C一直開路,則定時器將無法得到電壓,也就無法運轉
但樓主提到化霜定時器每次走到化霜時段時就會一直停住無法再啟動,從這點就可判斷出定時器是會運轉的
也就是表示化霜感溫器13度C會導通

假設化霜感溫器13度C短路,而且從頭到尾一直短路,定時器會得到電壓而運轉,當定時器運轉到化霜時段時,電熱管開始發熱
霜全部溶化,這時蒸發器上的溫度超過13度C時,化霜感溫器13度C應該要跳開令電熱管停止加熱,但化霜感溫器13度C這時卻
跳不開,最後造成溫度過高而燒毀溫度保險絲73度C
在上一段我有提到定時器會運轉到化霜時段,這一點也可判斷出73度C並沒有燒斷,如燒斷定時器將不會運轉

以上可證明化霜感溫器13度C可正常動作

再來就剩下化霜定時器和化霜電熱管,如何判斷呢?

以下3張圖如樓主看得懂,應該很容易可找出故障點

第一張圖是正常時化霜迴路的電流走法
AC 1 > 定時器2腳 > 定時器3腳 > 電熱管 > 化霜感溫器13度C > 溫度保險絲73度C > AC 2

第二張圖是化霜結束化霜感溫器13度C跳開時的電流走法
AC 1 > 定時器2腳 > 定時器3腳 > 電熱管 > 定時器4腳 > 定時器1腳 > 壓縮機 > 過載保護器 > AC 2

第三張圖是當電熱管斷路或是定時器2腳與3腳無法導通時的電流走法

我們直接跳到第3張圖來解釋

樓主的故障原因應該就是在第3張圖,電流走到定時器2腳或3腳後,後面的電路就斷開了,
電路斷開之後定時器內的馬達將得不到電壓而無法運轉,冰箱會一直停止不動,直到有人去轉動定時器上的旋鈕,
壓縮機才又再次啟動,當溫度低於13度C時,化霜感溫器13度C會再導通,定時器將再次運轉,但當走到化霜時段時,
狀況將會回到故障時的情形,如此周而復始

也就是故障點不是定時器就是電熱管,判斷方法必須在蒸發器結滿霜時可將定時器轉到化霜時段,然後用勾表測量
電流,大約在1.5A左右即表示電熱管是正常的,也就表示定時器壞了
也可將插頭拔起,再將定時器3腳的引線拔起,然後用電表測量3腳引線與插頭AC 2之間的阻值,大約在70歐姆左右(此方法
也必須在結滿霜的情況下測量),也就是電熱管的阻值,如正常就表示定時器壞了
再來一個方法也是最直接的,直接殺到電熱管將端子拔起測量阻值就可得到答案,這個方法最好等到霜融化以後比較好拆

网友:
疑問一:若是電熱器壞掉,冰箱會這樣一直運轉個不停嗎?
不會

疑問二:是否一開始就是因為溫控開關壞掉,所以冰箱壓縮機一直運轉~導致蒸發器結冰來不及化霜~冰箱的東西才會退冰?
若溫控壞了.不是不冷.就是過冷(雞蛋會破)

樓主的問題.十足的"除霜不良"問題.
最簡單的處理方式:
在結滿霜時.先別強制除霜.1.冰溫檢知器.2.溫度保險私.3.除霜電熱管.
這3樣必須串連導通.(電熱管有阻值.但不代表好壞.可剪下兩端.接上110V.測試熱度是否正常)
若排除以上問題.那就是朝TIMER方向了.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大家都好專業 我再來試試看

ps.其實排除定時器壞掉還有一個原因,因為有找電器行來看,他已換過n個定時器仍無法解決上述問題..
只好自行研究解決辨法

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大家都好專業 我再來試試看

ps.其實排除定時器壞掉還有一個原因,因為有找電器行 ...

聲寶定時器, 接腳定義不同。換錯(接錯)當然不行...照張照片機型電路圖比對!

聲寶1432

聲寶1432

 聲寶1432

備  註:         1.4線圈2.3化霜1.2運轉

聲寶1423

聲寶1423

 聲寶1423

備  註:         1.4線圈2.3化霜3.4運轉

聲寶1243

聲寶1243

 聲寶1243

備  註:         1.2線圈3.4化霜2.3運轉

楼主:
謝謝○育
接線的部份 我再來看一下

网友:
聲寶,三洋的除霜定時器因電路的設計與一般廠商不同!

它的除霜定時器TM線圈(–端接電源另–端接在壓縮機運轉端)。

有別於一般廠商除霜定時器,TM線圈(–端接電源另–端接在被帶動的開關,C主接點上)。

除霜定時器比較:

除霜定時器比較

除霜定時器比較

除霜定時器比較: 除霜定時器

网友:
如果零件都沒問題請檢查端子,最壞的打算就是線路不良,那就gg了

楼主:
謝謝大家
換了電熱器,目前觀察下看似正常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