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一猜這是什麼東東.

楼主(2013-10-25):
猜一猜這是什麼東東.

外觀照片.

內部照片一.

內部照片二.

网友A:
這種老舊的東西大概只有Wish大會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老舊的東西大概只有Wish大會知道。。。。

不會喔.
現在很多人在用,還很流行的喔 ...

网友B:
图片名称:NE555多段信号产生器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名称:NE555多段信号产生器外观

其實有在玩這個的人,大概也猜得出來.

會貼這個出來,主要是這個是算失敗品,以前有貼的都是完成品,想想也該貼些失敗的東東,大家來看看.

你看失敗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有在玩這個的人,大概也猜得出來.

會貼這個出來,主要是這個是算失敗品,以前有貼的都是完成品,想想也 ...

我没玩过这些,图片名称是鼠标箭头指图片上就出来,或点击图片后显示在下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實有在玩這個的人,大概也猜得出來.

會貼這個出來,主要是這個是算失敗品,以前有貼的都是完成品,想想也 ...

我沒玩過這個儀器不過我猜,沒用金屬外殼,屏蔽隔離干擾的效果差,配線太長失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玩过这些,图片名称是鼠标箭头指图片上就出来,或点击图片后显示在下面。 ...

我知道.
那你是沒在玩電子呢,或者沒在玩NE55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沒玩過這個儀器不過我猜,沒用金屬外殼,屏蔽隔離干擾的效果差,配線太長失真大。 ...

跟外殼有沒有金屬沒有特別關係,重點是配線太長,造成額外的振盪,信號變得不穩,就像兩個信號調制一樣,這個就得等哪天再來測看看問題點了,能否解決還未知,已經擺了快20年有了 ...

也就是線太長,後來才改成用DIP SW的.

窮人的信號產生器-NE555多段型脈波產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
那你是沒在玩電子呢,或者沒在玩NE555?

我只做过几样简单很土的东西,动手能力也差,随便搭接能用就行,当年玩555时基电路很流行,后来又流行玩运放音响,我没跟风,主要精力放在自学修电视,音响不修也不熟。

网友B:
在高频时线间分布电容不可忽视,连元件引脚都应尽量短,信号线要用屏蔽线,振荡脚要短,最好屏蔽,中周就有屏蔽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高频时线间分布电容不可忽视,连元件引脚都应尽量短,信号线要用屏蔽线,振荡脚要短,最好屏蔽,中周就有 ...

我以前只是在想,因為線太長所造成的問題,光用屏蔽怕沒有效,所以本來想用麥克風用的隔離線也沒有去試,當時有想到把腳變短的方式,只是那又是個大工程,所以也沒有動,我所想的是把開關改接在PCB板上,先固定好開關,再鎖外殼,就是因為工程太大,所以也就擺著了,這次再拿出來,就是想把它的問題解決,要不然做了東西又不能用,想想有些不甘心啦 ...
看來還是的動動手才行,PCB板部份要重焊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只是在想,因為線太長所造成的問題,光用屏蔽怕沒有效,所以本來想用麥克風用的隔離線也沒有去試,當時 ...

一般的小信号IC的输入阻抗高,灵敏度高,用在高频状态更应屏蔽及尽量短脚,电路板都会采用大面积铜薄地线包围设计再加屏蔽铁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小信号IC的输入阻抗高,灵敏度高,用在高频状态更应屏蔽及尽量短脚,电路板都会采用大面积铜薄地线 ...

剛剛再看了看,可能要把底下PCB全部拆掉,然後再來個高空架橋,弄個小PCB把NE555裝上後,再與開關接在一起,或者把零件都裝在小PCB,再把線拉到開關.

网友D:
或是可以考慮用REED RELAY/一般RELAY來切換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是可以考慮用REED RELAY/一般RELAY來切換電容

用REED RELAY/一般RELAY,線也是會太長,我考慮把NE555裝在波段開關裡,這樣線就有夠近了 ...

网友E:
可變電阻 跟 波段開關
那裏的線  改用排線

我個人是覺得  那一組線在作怪

或者是拆一台頻率產生器 研究它的PCB材質 步線 哪種接地 重要IC如怎麼做遮蔽 零件材質
先抄襲  再創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變電阻 跟 波段開關
那裏的線  改用排線

可變電阻的線,目前在想,或許不是問題,重點是電容.
我已決定把NE555裝在波段開關裡,這樣線就有夠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