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送修華X與欣X

楼主(2013-10-25):
最近拿公司的電腦送修
①送華X這臺,user某天熊熊開機進不了OS,再把每一樣東西(電腦、power、硬碟、記憶體、cpu)都試過後,還是進不了OS,就認定是MB掛了,送修時也這麼跟服務人員(還是該稱為工程師??)說明,但對方就是死都說進不了OS,需附上硬碟(硬碟有公司資料,無法送修),也有跟服務人員說明無法附上硬碟,但對方就是怎樣都不肯收件,雖然是過保件,但也說明了願意付簡測費與維修費用,後來我打電話給同事問有沒有遇過這樣子的問題(對方不收),他也沒遇過,但以前沒硬碟都能送,怎麼現在不行,最後我跟服務人員說,幫我測硬體,只要硬體沒問題,我就認了....
後來過了幾天,華X來電了,說用了他們的硬碟裝了系統都正常(我也拿過新的硬碟裝新os,一樣不能進),但我們請他再多測幾天,結果二天不到就來電了,說明了,真的『主機板有問題』,之後由同事去拿機器,我整個人就想領完機器上網客訴...XD

②幫朋友在欣x買了新機器,當然裝os都沒問題,交機後隔天就回來了,原因是玩game會當(畫面整個白),抱回家後就跑了甜甜圈,果然十分鐘後就當了,接再來更是三分鐘當一次,就抓去欣x說明原因,當然服務人員(工程師!?)也回了一句(測都還沒測):你說的問題不一定是顯卡過熱。
但我也請對方幫我測,十分鐘後....我回來看,他:沒當唷。我:我放這幾天,你幫我多測幾次
結果也是隔天就打來說:顯卡有問題,幫我換貨

以上是我個人的抱怨文....不知是不是現在服務人員(工程師?)一定都要先打槍客戶,我以前當黃色鬼屋當『不專業電氣醫生』時也不會這樣子呀....Q_Q

网友:
欣x有上報紙 你沒看嗎  一位客人跟欣x 剛買的新機  是ac牌 買了不到一就壞了 他住鳳山 離欣x太遠
就直接送ac服務站 服務小姐 條碼一刷 跟他說你這過保 了 之前還有2次送修紀錄  這一段話 當場
被錄影下來 隔天就上報  所以你還敢去欣x買  佩服佩服

网友:
責任沒釐清之前,就算是客服也不能什麼都認吧!
當然,消費者會不爽。但只要問題釐得夠清,客服還是會處理的。

以我以前送修主機板給華碩,他測了沒有問題,我也就拿回家。過了快一年都沒有用,後來拿出來,還是不行,就再送修。跟客服提說近一年前送過說沒有壞,但現在要用還是壞的。我就跟他說,要你們測是好的,我就拿回家。

後來客服說是壞的,過保也換給我良品。。。。因為有一年前的記錄。。。。

說真的,電腦的故障狀況我看過千千百百種,有時候你懷疑的零組件不見得就是問題所在。。。。

以我遇過的怪狀況來說,有

電源老化導致電視型顯示卡的電視功能不能看,但電腦與顯示一切會都正常。。。。不就直接懷疑電視收視部分壞了,結果不是。

一張gigabyte的9500GT顯卡出現雪花、破圖,送去客服說沒問題。之後拿回家試,忘了怎麼回事(好像是換了記憶體或POWER),到現在仍然是好的。。。

電腦怪問題太多了,其中記憶體引起別的零組件被誤會又最多。不只上面寫的那些,但電腦高手不多,所以客服難免看到來送修的都當外行人看。。。。

也要體諒一下客服人員,要是什麼都照客戶的說,那大概只有找自己麻煩吧!

网友:
小弟一個月前幫朋友新組一台電腦
1155腳位,使用的主機板也是華X
零組件買回來,全部組完開機
感覺就有點怪怪,說不上來的怪
第一次開機就顯示"未知的cpu"
不管它按f1繼續開機,也裝完系統
但只要關機後再開機,就會出現
後來直接更新bios,問題解決了
朋友抱回去後,開遊戲下去跑
沒多久就直接重開機,又繼續跑一陣子
當天關完機後,隔天下午就無法開機
小弟馬上請朋友帶機子來,送去順x作檢測
順X一開始以為電供掛了,換一顆狀況一樣
工程師馬上將板子換掉,型號一樣
一開機下去,還是一樣顯示"未知cpu"
工程師試過各種方法均無效,也打給客服
得到答案很無言,華X回答是"機殼開啟偵測"
(重點是該主機板並無此功能)
搞了兩個多小時,後來朋友說想貼錢換別家板子
換微X,同晶片組
一開機下去就完全正常了,連續運轉72小時也無異常

小弟組過的電腦不算多,但頭一次遇到這種狀況

网友A:
換作是我~~~~我也不收

我會跟你說~"請你帶回去用另一顆硬碟安裝作業系統做測試,有問題再帶過來!"

雖然你的出發點是"硬碟內有公司資料所以不能隨機送修",但該硬碟卻是驗證故障的
必要條件之一,不同的系統環境狀況不會一樣。既然你在公司已經事先做過我所說的
步驟,你應該把該硬碟(系統環境)隨機附上給對方測試.....那麼問題一切都沒了

立場不該先入為主~~~我認為怎樣你就應該怎樣

至於AC牌電腦案例.....
其實說穿了過保固的是AC廠商這邊對END USER這邊的保固,這機器對AC牌來說
已經過保固了,可是對欣O卻沒有!因為欣O販售這台機器是有對消費者保固的,
該機器內有元器件故障,欣O會按照他們的保固原則做處理,除非!欣O對這台機器
不予維修、不按照當初說好的條件給履行保固義務.....

至於為何該機器會有維修紀錄,然後又賣給其他客戶這就只有該公司知道了,搞不
好是買新電腦出包幾次,客戶不爽了高喊我要換台新的,於是盧台新的換給人家。
這台經檢測後正常,拿回店面販售...

<就像某網站買新車時交車過程車主沒確實點交,出問題動不動喊換一台>

就像買LCD電視,保固期內有任何故障經銷商會按照公司規定給予免費維修更換零
件,過保固後即使原廠已經沒保固了,但只要我購買的經銷商技術能力夠,他還是
能幫我維修機器給予適當的協助,只是不完全是免費....

楼主:
能測的元件都換過了,包含裝上一顆新HDD裝新OS,但一樣不能進系統
不是不體諒服務人員,是我自己本身也當過服務人員,除非遇到要來吵架的客戶
不然我們是不會輕易拿出『官方SOP』來回話
都是跟客戶好來好去,必竟我快點把你處理掉,我才能辦下一件事~
也當然通常服務人員都會把客戶先當成笨蛋處理啦...^^"我自己也是有過
但這二間店家由其是華X...那些回客戶的話太官方SOP了
至少欣x再當下測沒問題,我客方這願意留機請他們再測測,他們也是很客氣的收下
至於我怎麼會想到欣x買,因為跟台北價格相近,在鄉下地方去黃色鬼屋買,真的只有鬼會買的價格
順x也是沒有比欣x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換作是我~~~~我也不收

我會跟你說~"請你帶回去用另一顆硬碟安裝作業系統做測試,有問題再帶過來!"

你沒仔細看我的發文 " 客人買的是全新的電腦 不到一星期就壞 "  全新機 有可能  一星期 就過保 還有兩次送修紀錄 嗎  更何況 消費者 如何能自己或請店家拆起來看 有沒有過保  這是系統機 一開就沒保固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沒仔細看我的發文 " 客人買的是全新的電腦 不到一星期就壞 "  全新機 有可能  一星期 就過保 還有兩次 ...

套裝桌機我記得是可以"調整系統組態"的,也就是可以更改
記憶體、硬碟容量、規格,現在到底怎樣搞就不清楚了,
每家作法都不同,這跟筆電比較不一樣...筆電不能亂拆....

全新的定義是啥?

我碰過人家送修時跟我說他買全新的,結果拆開機殼後牛頭
不對馬嘴,機殼式套裝電腦的殼,內部零件卻是DIY組的,
顯然有人升級了自己的電腦,將原來的零件用套裝機殼裝機
後裝套裝電腦賣朋友...

現在的套裝電腦出貨時難道不能拆開機殼擴充記憶體、硬碟嗎?
(最少應該可以擴充記憶體吧?和筆電一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套裝桌機我記得是可以"調整系統組態"的,也就是可以更改
記憶體、硬碟容量、規格,現在到底怎樣搞就不清 ...

你可以打電話去客服問如果你要更改 升級 可以 但必須由原廠做  如果 自己動手就是沒有保固  除非你有特殊的管道  欣x的例子 是因為他的量很大 所以他將客人退回的機器 透過業務向維修服務中心 施壓  機器修好整理好後繼續當全新的機器賣 所以被抓包後  所有的ac客服中心 現在已經不能在透露維修資料跟記錄

网友:
我以前裝電腦最慘烈的一次是。。。。。新的INTEL CPU是壞的。。。。

因為裝起來的電腦一直不穩,就拆其他電腦的零組件一樣一樣替換。但症狀都沒有改善。。。
一台新電腦拆拆裝裝又測試,XP一直裝不起來。

最後只剩CPU與MB。當然正常流程就先懷疑是主機板,雖然主機板也是新的。

拿去華碩,人家客服說測了沒問題。我還很懷疑客服有沒有試,但還是拿回家自己再試。(接受客服說主機板沒問題)

只剩下一個東西,就是CPU。。。。。拿去順發客服,一個星期後換一個回來。上機再試就排除問題了。。。。

新的CPU有問題!!??玩了那麼多電腦,連舊的CPU都沒有遇過有問題的,如何去懷疑新的CPU。。。。

這一台新組的電腦花了我組十台電腦的心力。。。。。。。。

所以,要是客服人員什麼都照客戶說的做,那工作量之重大概死了十次了吧!!

自己沒有能力處理也不能把事情全推給客服,也體諒一下有時候人家也不能照你說的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打電話去客服問如果你要更改 升級 可以 但必須由原廠做  如果 自己動手就是沒有保固  除非你有特殊 ...

那賣套裝電腦幹啥?~~~這麼沒彈性

把桌機當筆電賣喔....凡事都得經過原廠,原廠自己出來賣就好了啊~~

要經銷商幹嘛...

网友A:
買套裝電腦就是注重售後服務,對許多第一次摸電腦、買電腦的人很重要,
大多數的普通用戶買過一兩次套裝電腦之後就會改買DIY組裝電腦了,不管
是委託人家幫忙DIY或者買代客組裝的.....

保固在我眼裡最重要的就是那個幫你組或者賣你電腦的人,如果店家服務不
好,以後人家不會再回頭。但偏偏就是有店家專做一次客的生意,撈一次就
滿意了....(例如我朋友碰到買印表機報價硬是比他人便宜些,結果交貨時以
貼保固貼紙的藉口偷把包裝內附的高容量墨水換成低容量的,結果被我抓包
後還硬ㄠ不承認)

假如現在套裝電腦銷售方式這麼硬,那店家很難賣...除非他不用做售後服務
全推給廠商客服中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買套裝電腦就是注重售後服務,對許多第一次摸電腦、買電腦的人很重要,
大多數的普通用戶買過一兩次套裝電 ...

我贊成買套裝電腦的消費者不能自己亂拆。

再來,人家便宜得下來總是有方法或技倆。看便宜多少,如果不報便宜,你們會上來問嗎??

做生意真的不容易。生意做小小的,拿了那一些他也不會有錢,況且做生意有些還會賠錢。賺的時候你有看到,賠的時候有誰知道!??所以,如果是小事,就放了。

「什麼叫長大!?就是知道那是什麼事。什麼叫成熟!?就是知道了以後不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贊成買套裝電腦的消費者不能自己亂拆。

再來,人家便宜得下來總是有方法或技倆。看便宜多少,如果不報 ...

不能拆開應該是交貨的時候貼的保固貼紙吧?.....蛋殼紙

以前我們還留下客戶所購買的機器系統組態,免得不是
我們的東西凹我們賠..

网友:
所以做生意沒有參考書也沒有照抄人家經驗就可以成功的,端視你如何
去面對你遭遇的困境,就像我搞電腦不愛坑人家,不是我多高尚而是我
自己也不喜歡被人家坑。

像我家電視來說,往來的電器行從他們開幕那天就有生意往來,老闆看
我長大我看老闆變老頭,過去是父母主導與他們往來,現在我長大了換
我跟他們接觸。結果咧?~~~還不是照坑....

買東西也沒像人家殺到見骨,主要是我們除了跟他買家電也跟他買服務
,當故障發生時可以盡快獲得解決。維修費也沒跟他斤斤計較也不像人
家"限期交件",結果老給我發生二修情況,還被我抓到他拿去給人家修
賺我過一手.....

哎~這年頭沒啥可靠的囉.......

网友:
這年頭...........客人有很多是  奧客  跟  機ㄅ人
客服只能公規公矩的來........................
不然在以前 那個有人情味的台灣
隨便都有人幫你修阿  剩至是  一看到要修的  二話不說 立刻就全換了阿

銷售商為了避免 有客人來找碴 所以才訂製諸多麻煩規定

在來講   維修   桌上型電腦       這件事好了
桌上型電腦   它不是一個零件     它是一部組件
組件 再細分 部件  在分  元件
少了一個部件那這個組件在維修時可能就會有變差
因為不是使用者真正的情況
因為用的部件跟使用者用的部件不一樣
是替代上去的部件
也正因不是使用者真正的情況
所以他不修  因為沒有人能知道 是不是那個部件壞掉  可能不是  也可能是

還有顯卡
拿到機王了   一來就空焊 假焊
沒有溫度過高這個壞法

溫度是數據

如果會過熱  那早就因該在研發測試過程中就會被改善了
如果沒有被改善    那怎麼只有你一個人反映呢  一定有很多人反映的阿
維修員也一定會知道  喔~~那個XXXX板子的通病是過熱
那如果我是經銷商  我會很乾脆的換掉  而不跟你在那邊  拖賽連(台)
因為那是我家 開發人員的錯

維修不是那麼簡單的  除非修得很細
但是電腦是由好幾個部件組合而成  每個部件缺一不可

就跟你生病了  不可能拿著自己的 內臟去給醫生看吧??

醫生要先看是 整體大觀   在來才慢慢的細看下來
維修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