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電源改電壓

楼主(2013-10-25):
事源是這樣的,今天突然有個東西需要使用19.xV 電源 ,但手上只有一顆12V 3.5A 的電源,所以就把這顆電源改成19.x V 2A 使用.

原來電源的規格:

打開看一下樣子,使用uc3842p

首先把輸出電容更換,由原來的16v 改為25v

為方便,不想計算了,直接使用可調電阻調壓

別忘了,把LED 的電阻也要更換,不然會燒LED .

改好後空載,電源上面就是更換了的零件:

帶1.5A 負載:

帶2A 負載:

很不錯,壓降很小,唯一美中不足就是輸出電容,因為沒有25V 2200uf , 暫時只用 1000uf .

网友:
這樣也行ㄚ~真利害~我多看不懂

网友A:
一般就改進光藕合的電阻
這沒有過壓保護所以會有輸出

网友B:
一般只要改回授電阻與輸出電容既可
但是最大輸出功率不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改進光藕合的電阻
這沒有過壓保護所以會有輸出

這顆是使用了TL431 來提供過壓保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只要改回授電阻與輸出電容既可
但是最大輸出功率不變

差不多這樣的,我是修改TL431 穩壓在19.x V 來達成,這樣改是最簡單.
缺點是待機功率由3.1W 變為 3.6W . 壓差不能太多. 但一般都夠了.

网友C:
老大,拜託教教我這個不求上進的幼稚園小朋友
我有一堆變壓器不想丟終於可以玩玩看

請問可調電阻在照片中哪裡?
如何判斷是回授電阻?

求大大教教,謝謝!

PS:看見了,藍色方形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拜託教教我這個不求上進的幼稚園小朋友
我有一堆變壓器不想丟終於可以玩玩看

可調電阻就是圖片中籃色那顆了.
你的電源是使用什麼芯片 ? 告訴我一下就知怎改了.

网友A:
修改TL431
有些連TL431也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TL431
有些連TL431也省了

哈哈,這只牛我覺得其實都不太差,有EMI 電路,散熱片也足夠大,主變壓器大小磁芯也合理,輸出瀘波電容,一大一小並聯,算普普通通,不過不失. 比起很多平價RC 牛好很多了 :)

网友:
變壓器繞組不變下,電壓提升,電流量會減小,但電壓也不是可以無限提升,因為一次/二次比例還是會決定輸出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