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專治32吋有聲無影- 液晶高壓公板

楼主(2013-10-25):
江湖號稱黃金16燈高壓公板,DARFON達方出品,專治:32"有聲無影

臨床症狀:
1. 待機:1~4W,開機有聲無影: 30~40W (電流請自行換算)
2. 拆後殼,供電,檢查燈管並沒點亮(紅箭頭)

32"採16燈管者,每顆變壓各供兩支燈管
任一變壓器異常 INVERTER CONTROLLER IC 就會保護,不供高壓及點燈
四處尋求變壓器,不如直接換高壓公板還便利些

故障板與黃金16燈接口比對
第14腳故障板是GND,黃金16燈是MD-SEL 此腳不影響高壓點燈
可由高壓板線束端解除原裝14腳GND連線

也請注意電源板上供應至高壓板兩個接口是否相對應

黃金16燈高壓板(共六個安裝孔)裝用在BENQ DV3250 僅有兩孔對位(綠箭頭),但仍可固定基板
開機收視,高壓點燈後(紅箭頭)就有150W正常功率

感謝WE大指導

网友:
壞的不要丟掉,很多電視都用黃金板,遇到第二台你就有東西可修了。

謝謝提供你的維修經驗。

网友:
感謝謝提供良好的示範

网友:
很詳盡的維修說明
謝謝.

网友:
乎~
大大那雙當墊稱的『威鞋』
好像很厲害ㄟ~

网友A:
當初我就是在沒屋頂拍賣.買這塊板子才連結到這個論壇的
面交時..旁邊老闆也是說....
壞的不要丟掉,遇到第二台你就有東西可修了。
應該就是...wish大

网友B: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初我就是在沒屋頂拍賣.買這塊板子才連結到這個論壇的
面交時..旁邊老闆也是說....
壞的不要丟掉,遇到第 ...

kuro是遇到高頭大馬的老大了
以後常去交關,熟了以後,老大會改口:
壞的!可以繳舊領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狼大的功率計真是大補品~ 感恩囉
三太子問說: 你家實驗室還有沒有汰換下來的儀器呀~

网友C:
哈哈 功力不夠 我應該作不到這種地步 不過大大的工具還包含鞋子 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功力不夠 我應該作不到這種地步 不過大大的工具還包含鞋子 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

110VAC串個AC 10A電表,一樣的檢查功效囉
請不要老是看下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kuro是遇到高頭大馬的老大了
以後常去交關,熟了以後,老大會改口:
壞的!可以繳舊領新  ...

真的嗎
學姊露天裡還有很多我缺的零件
可惜我下班就超過6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真的嗎
學姊露天裡還有很多我缺的零件
可惜我下班就超過6點了

大大,先跟我聯絡好即可,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大,先跟我聯絡好即可,謝謝。

謝謝.原來可以這樣
之前看了.露天裡學姊的 關於我 就不好意思晚上打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原來可以這樣
之前看了.露天裡學姊的 關於我 就不好意思晚上打擾

因為您是痞酷會員啊!

不過一定請先連絡,不然我如果跑去摸魚,您會白跑一趟的。

网友:
大大功力深厚,搞到無線台都收播了,真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