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BM Thinkpad R40 出現 Fan Error 無法開機 問題請教

楼主(2013-10-26):
IBM Thinkpad R40 經多次開機一直都出現 Fan error 然後就直接關機
經爬文發現這是IBM聯想特有的溫控晶片,是用來查核風扇是否正常運作的裝置
目前開機時風扇會高速運轉(用電表量有5V),然後是晶片查核,查核完就完全
量不到電壓。
還是看圖說故事比較實際,

風扇旁的幾個重要零件,有F504  U12  Q32 等

Q32 電源控制晶片4701  W38B上電量測結果

F504 X100 電阻 完全導通
U12  AAHB 量測結果,量測到U12 第6腳(左下腳)時有3.3V,但量到後主電源會消失

現在問題不曉得出在那,CPU FAN 經晶片檢測後就是不來電
需要換原廠風扇嗎? (因為我改裝他牌風扇代用,目前啟動時會高速運轉)
爬文後需要改善的二個問題,一是電池更換,另一是CPU加散熱膏都做了。
還是不行,是我風扇的電源控制有問題嗎?
多請指導。

网友:
Fan error 是風扇問題,還是要拆開來清潔上油比較好

楼主:
已經改換可運轉的風扇了,但還是不行

网友:
有沒有可能是BIOS會認 "特定的轉數"??
如果在原風扇軸心上點油, 能不能排除問題??

楼主:
這也不排除會認原風扇,因為轉速不足而不運作,但原風扇掛了

网友:
用同安培的風扇試試看....轉速應該會跟原來的差不多

网友:
會不會是 到晶片的轉數偵測電路 有元件NG

楼主:
原廠風扇是5V350ma,我換上的是5V320ma,由F1進BIOS時,風扇會偶而轉一下,再轉一下,但都只有轉一點點不到一圈,等到CPU過熱,自己會自動關機,我認為應該是有元件NG才是,我是想假如買了一組原廠風扇換還是不能運作,那不是更慘,於是準備把這台更出去台肉算了。

网友:
有沒有考慮刷一下BIOS或上網找風扇改長轉(可能會比較吵一點)

网友:
換原廠風扇應該就可以搞定了! 有轉速偵測!~

网友A:
ibm風扇   不能用一般的替代~~因為風扇內部有一顆小ic
沒那一顆的  風扇~~換上去
會秀   風扇錯誤

楼主:
又學到了,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風扇   不能用一般的替代~~因為風扇內部有一顆小ic
沒那一顆的  風扇~~換上去
會秀   風扇錯誤 ...

蝦米,原來它有IC喔~~難怪~~回去把我的X61換回原廠好了  哈哈哈 路過不小心被我"發現"  阿哩阿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