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250~300度高溫的油,有沒有這種東西!?

楼主(2013-10-26):
就液態的,耐高溫,不冒煙更好。。。。

請知道的人教一下,謝謝!

网友:
你要做什麼用的呢?
若是一般食用的話,豬油的耐溫應該排前面了吧.

若是想做電腦冷卻油的話,在yourtube找"computer oil cooler".

网友A:
要不要問問大統跟富味鄉?

网友:
苦茶油的冒煙點為252℃, 用它來作菜超好吃. 其他參考如下圖

网友:
阿~~~嘉實多全合成機油!!;P

楼主:
哈哈哈~~~~

沒想到這樣也算沒寫清楚。。。沒想到問出了食用油的耐溫。。。

我要的只是不冒煙的耐高溫油,不是要食用的。。。

當然,耐熱是愈高愈好。。。(到500度也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問問大統跟富味鄉?

條配秘方裡面應該有!

网友:
台糖的是呼也不錯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沒想到這樣也算沒寫清楚。。。沒想到問出了食用油的耐溫。。。

  或許我們有相同的想法--->太陽能利用....

网友B:
用油發電!?   莫非大大要DIY  一座發電站n_097|

网友:
可以用  機油  溫度可以上3X0度  還不會冒煙
W數這我就不清楚了

因為我是直接把探棒插到油孔裡面去量的

网友C:
印刷電路板錫鉛板油炸製程是用甘油,容易用水清洗,操作溫度大約260-3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刷電路板錫鉛板油炸製程是用甘油,容易用水清洗,操作溫度大約260-300度

油炸!?想到蔥油餅。。。

可以請問,那油炸製程是怎麼回事!!??

楼主:
有人給我短消息,說矽油與熱煤油也很耐高溫。
因為我是要用在印刷電路板上,所以 louis 的答案可能是最適合的答案。

在此感謝指引方向。。。在這裡特別留個資料,以供後人查閱參考。
(如果別人或許有其他用途,也想知道有什麼油耐高熱,可以多個參考。)

网友:
印刷電路板錫鉛板是銅面上镀上63/37比例的錫鉛镀完後顏色暗沉 必須經過油炸使其變光亮
現此製程已改噴錫取代
噴錫是把只有銅面pcb板經助焊濟處理後浸泡入熱錫槽再取出經高熱風刀把多於錫噴回錫槽 使pcb板表面
有一層薄錫保護使銅不氧化並好焊接零件

矽油與熱煤油 可能有清洗上的問題

甘油也用於汽車水箱內使混合容液降低冰點 與提高沸點

网友B:
原來是要說這個........
這是國中的大大還記得嗎n_093|

做肥皂  把氫氧化鈉調成鹼液在加椰子油   之後浮在上面的 就是甘油

甘油
化學式         C3H5(OH)3
熔點         18  度
沸點         290 度
閃火點 177 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要說這個........
這是國中的大大還記得嗎

燃點應該是523度C

http://www.basechem.org/chemical/482

看到160度嚇了一跳,這樣哪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燃點應該是523度C

http://www.basechem.org/chemical/482

不好意思 閃火點打成燃點n_081|

閃火點跟老師講的...怎麼差了17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要說這個........
這是國中的大大還記得嗎

你們國中學得好紮實  Orz
這個怎麼一點印象都沒有  @_@

网友:
老師上課長長會跟我們閒聊  閃火點是老師補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油發電!?   莫非大大要DIY  一座發電站

大家都可以試試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