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OLIN 29" CRT無法開機 答答答聲 CT-29FT

楼主(2013-10-26):
小弟有一台KOLIN CT-29FT
最近忽然無法開機

插電-有電源紅燈
開機-無影無聲 持續發出 答答答 聲

有把異常拍成影片請各位大大指點
大概在影片4~6秒的時候有連續答答答聲
(由於權限不足無法貼網址,請在網址前加上youtube網址)
youtube :  watch?v=xSwmqTuMhIY&feature=youtu.be
影片名稱:crt無法開機
發佈時間:2013.10.26

拆開機殼

保險絲狀況

影片中很像是這個FBT發出答答答聲的
請問
1.如果是壞FBT(已爬過高壓放電方法)
是要整組連同高壓帽都換?還是把線路移除單換元件
再把線路接回來就好?

2.還是出問題的根本不是FBT 是電源端進來的問題?
或者其他問題?

3.另外請教一個問題,如果要量數據
是要在接電的情況下量嗎?

以上, 死馬當活馬醫
感謝各位大大
望加指點

楼主:
大概在影片4~6秒的時候 有答答答答答連續聲

网友:
B+正常嗎?C腳OPEN有電壓多少?

网友:
同jasonchen3219 大所講,先量一下B+的電壓,先把水平晶體的 C腳OPEN再
量,看電壓是多少。

网友:
大多是FBT不良漏電....ㄑ回收場屠宰一棵回來用吧...心的一棵好像550---7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