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32S200A上部下部畫面異常只剩中間正常

楼主(2013-10-26):
這是朋友的電視,修修看~~結果感覺很硬,不知道是不是面板的問題?
先看一下照片吧

我有發現A/D板到T-COM的屏線有龜裂,但是我上電測試,搖一搖也都沒問題, 照片
然後我測試T-COM排線,狀況如下,拆下左邊排線 照片  左邊的影像就不見了~~ 照片
接著拆下右邊的排下 照片  影像就變成右邊的是彩條左邊白屏 照片  照片
想說會不會排線故障~~左右兩邊對調一下,結果是一樣的狀況。
看一下面板型號,這是不是三星的面板? 照片
電源版及主機板 照片  照片  照片
接著我把T-COM拆下來,忘了要量GAMMY的電壓了~~
然後我老婆就催我帶女兒去看醫生了~~~
今明兩天都上幫沒時間搞,不知道是不是面板的問題~~
如果是面版那就收工不用完了~~

网友:
面板壞.報廢吧.

网友A:
是面板的問題沒錯.....但還有機會修復.不一定要報廢

gate端出的問題.......

2種處理方式...1是重新壓合...2.較簡易的方式..跳線
我只試過第1種(是ok的)....第2種我就沒試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面板的問題沒錯.....但還有機會修復.不一定要報廢

gate端出的問題.......

小張大是有壓合的工具嗎,該如何壓合

网友:
小的也遇到一台準備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