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車友用過超音波清潔噴油嘴嗎?

楼主(2013-10-26):
趁引擎(opel X18XE)還在整理.
把噴油嘴先拿去用超音波清潔.
希望上車後不要令我失望啊!

网友:
uason大
使用後成效如何?
記得分享一下喔!

网友:
小弟以前專門搞引擎的,沒接觸過這種清理法ㄝ....

不過,我認為應該會有用....把噴嘴中微碳粒給清掉

假如是有磨損而影響到做動表現還是得換掉....

网友:
超音波清洗後
最重要是上到左邊玻璃管
實際加壓噴霧
看清洗後噴頭霧化效果
不行再洗,直到滿意為止

楼主:
我是去朋友的機車行.
免費清洗的......
不過噴油嘴插頭規格不同.
無法做流量測試.
因為引擎還在搞....
就不知有洗沒洗有多少差別!

网友:
清洗噴油嘴..可以消除積碳.減少爆震

如果車子引擎太老舊...過沒多久..也是沒太大作用

如果你是吃95汽油的...建議改吃98的試看看

比你清噴油嘴還有效

网友:
多少有差啦~不過有常開的車子+汽油沒亂加的話,噴油嘴內汽油膠化+雜質狀況應該比較輕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