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32v300a外接訊號有聲音無影像

楼主(2013-10-27):
家裡有一台sony klv-32v300a
現在外接訊號有聲音無影像

sony klv-32v300a外接訊號有聲音無影像

sony klv-32v300a外接訊號有聲音無影像

請問這是哪裡有問題????

网友:
主機板壞~~至於哪裡壞~要有功力才有辦法修~~

网友:
請問樓主您只有視訊1沒訊號嗎

网友:
主機板腐蝕

位置因該在av端子旁.(有一顆超級電容)也是他的原因.

沒意外的話.vga端子因該正常

楼主:
要等放假才有時間拆開檢察
現在外接AV訊號全都只有聲音無影像
TV訊號也收不到
VGA與HDMI還沒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