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電源 12V負載會壓降

楼主(2013-10-27):
ATX電源 12V量到只有11.4V還有吱吱的聲音
換掉了幾顆濾波用的電容..吱吱已解決12V還是不足
爬文後將TL494的第一腳接一個100K電阻到GND 12V輸出就正常了
再接負載測試12V掉下到10V左右
請教各位大大...接下來要查哪些地方

网友:
接下來就是拍攝你的Power照片細節,Power的型號.

楼主:
我還不能傳圖片努力灌水去
不過是一個沒價值的POWER
連外殼都沒有.也不知瓦數
檢來練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還不能傳圖片努力灌水去
不過是一個沒價值的POWER
連外殼都沒有.也不知瓦數

提示:  多多說好話

恭喜XX  等等的話   你就可以爬很快了
或者是像我一樣雞婆XDD
沒事就參一腳
看不懂也參一腳n_1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  多多說好話

恭喜XX  等等的話   你就可以爬很快了

感謝前輩指引..

网友:
在5V端加一些負載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還不能傳圖片努力灌水去
不過是一個沒價值的POWER
連外殼都沒有.也不知瓦數

與其灌水不如把這些時間去看別人維修的例子 !!

搞不好不用問就有結果了 !!!

以上是我個人的想法 !!!!

网友:
積分都142了怎會不行貼圖
應該是圖檔太大的關係
電腦的電源,主要是偵測+5V
如果附載只接在+12V的話
+5V的的迴授會升高,PWM會把所有電壓降低
所以你的+12V就會變低 (此時的+5V還是維持不變)
所以你必須在+5V加一負載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點
在5V加上 2歐姆10W的水泥電阻作負載後 測出 5.2V 和 12.52V
12V 好像太高了.  就拆下之前在TL494加上的100K電阻
再上負載測出 5.12V 和 11.7V
但是無負載時12V不足 5V偏高
想從5V端和TL494之間找找看.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A:
板上有一些可變電阻  可以調整電壓
找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與其灌水不如把這些時間去看別人維修的例子 !!

搞不好不用問就有結果了 !!!

大大說的是
灌水不如去爬文.可以學的更多.
遇到不懂的可以發問.也是灌水

网友:
輸出在正負5%範圍間(95%~105%)都還算正常

网友:
感覺電壓都好像正常的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關心與指點
原來這塊 POWER 已經算合格了
我本來的目的就不在它的價值..用來學習的
還想再研究看看如何把它修正到更準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上有一些可變電阻  可以調整電壓
找一下吧

我這塊板子沒這個設計
不過大大的話讓我有個想法
拆台七盟的來研究研究

反正閒著也閒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