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 Technical Articles & Homebrew RF Circuit Design Ideas.

楼主(2013-10-28):
RF Technical Articles & Homebrew RF Circuit Design Ideas.
射頻技術文章和自製射頻電路的設計點子。

RF Technical Articles - Iulian Rosu.

收集許多自製射頻電路的設計點子,讓你一次看個夠.
Homebrew RF Circuit Design Ideas.

网友A:
學校的RF課程幾乎已是停產,感謝SCOTT大提供寶貴的參考資料.

网友B:
現在都是賣模組---------------一般人更難接觸到
壞就整組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學校的RF課程幾乎已是停產,感謝SCOTT大提供寶貴的參考資料.

大概是找不到老師教了吧.
自從數位化和更大的功能IC化之後,許多傳統IC或電晶體去組成的電路越來越少見了.

還好有網路可以找到許多老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都是賣模組---------------一般人更難接觸到
壞就整組換

模組是一種應用,它有它的好處,想要學習還是得以傳統的Bjt來做,或者簡單易買的零件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