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電路板清潔...東東

楼主(2013-10-28):
請問一下焊接後清潔電路板的東東有沒有容易取的且不會讓電路板黏黏/白白的

目前在用的三氯乙烷......快用完了
以前用過酒精(好像電路板會白白的)
環保去漬油...忘記了(好像是油油的吧)

各位是否有用甚麼樣的清潔溶液
然後在化工材料行容易購買
又不是啥鬼管制品...等等等的呢?

懇請指教

网友:
我用天那水。

网友A:
個人都是用揮發性電子清潔劑,噴一噴 刷一刷
非wd40

网友B:
我是使用環保去漬油(不會油油的),價格便宜(使用時在塑膠蓋上撮個小洞,再倒入適量去漬油在鐵製金屬蓋上),一般加油站就可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使用環保去漬油(不會油油的),價格便宜(使用時在塑膠蓋上撮個小洞,再倒入適量去漬油在鐵製金屬蓋上),一 ...

我忘記之前用過環保去漬油~~~的結果
『效果不是很滿意』
可能是太習慣三氯乙烷的效果

(環保去自油,會是替代首選。但還是想看看有沒有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都是用揮發性電子清潔劑,噴一噴 刷一刷
非wd40

但~~~WD40沒辦法去除焊接後的助焊劑痕跡ㄟ~

网友:
我先用松香水或香蕉水清掉助焊劑,再用酒精清乾淨油性溶劑。。。。

网友C:
在化工材料行可以買到異丙醇,不過都是很大一桶,自己應該是用不完的,後來買一瓶藥用的異丙醇,大概500CC,可以稱一陣子。

网友D:
二樓沙鍋大說的『天那水』------google下----香蕉水(banana oil)又名天那水(thinner)

我有過敏氣喘,油漆工作都是避開。
工作上常聽到『由ZAI』『信那』一直不求甚解。
終於知道『信那』應該就是香蕉水。『由ZAI』應該就是『溶劑』。
『由ZAI』『信那』顯然是日式英文。

香蕉水洗後油油黏黏的,用沒幾次就整罐扔了!
現在環保去漬油+酒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WD40沒辦法去除焊接後的助焊劑痕跡ㄟ~

非wd40
當然就是wd40不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樓沙鍋大說的『天那水』------google下----香蕉水(banana oil)又名天那水(thinner)

我有過敏氣喘, ...

以前用酒精擦洗电路板后会留白雾状痕迹,后用天那水擦洗电路板,范围小的用棉签擦洗,洗整块电路板把天那水倒在毛刷上刷洗,最好在室外刷洗,至少到卫生间开排气刷洗,干后电路板很干净,没有粘糊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wd40
當然就是wd40不適用

哈....(看走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化工材料行可以買到異丙醇,不過都是很大一桶,自己應該是用不完的,後來買一瓶藥用的異丙醇,大概500CC ...

異丙醇我沒記錯是酒精的替代品~
一般市售酒精棉片就是異丙醇~~~~

您有用過這東西清過嗎?~
會白白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異丙醇我沒記錯是酒精的替代品~
一般市售酒精棉片就是異丙醇~~~~

不會白白...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忘記之前用過環保去漬油~~~的結果
『效果不是很滿意』
可能是太習慣三氯乙烷的效果

三氯乙烷,強力清潔劑,以前洗衣店也有在用,不知現在是否仍在用.

三氯乙烷, 你好毒, 你好毒, 好毒喔, 使用時最好有抽風設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忘記之前用過環保去漬油~~~的結果
『效果不是很滿意』
可能是太習慣三氯乙烷的效果

macliu大去漬油不會油油的,只是陳年焊點清不掉,要在焊點加熱後在用去漬油加牙刷刷一刷就可以囉~~給您參考看看

网友:
如果時間夠的話,不如用水洗(沙拉脫、牙膏、肥皂..等隨你選)...一定很乾淨..

网友:
我之前試用環保去漬油 綠罐子  很難用 刷到快斷氣都沒掉
現在改用普通去漬油    藍色的
通長松香是整塊整塊掉下來XDDD     如果有留下來的東西通常是粉狀的卡在焊點一圈附近 刷一刷就乾淨了
不過如果是要清理SMD的板子 就很麻煩了  要一個點慢慢刷   IC的話就n_080|

楼主:
哈!!!找天去弄瓶異丙醇~~~
覺得這好像比較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