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的二顆CRT"e90f+"和e96f+"故障 台中有那邊可維修

楼主(2013-10-28):
故障問題:e90f+ 會有啪二聲,但無畫面出來(維修人員判斷高壓有問題)沒料

故障問題:e96f+ 有電源燈,也無畫面,(維修人員拆開過,先前維修人員有換過晶片,但不知是否同規格,沒有電路圖可看)

台中是否有地方可以維修這二台CRT,小弟比較偏好CRT的螢幕,而且這二台都是全平面的。

請各位大大賜教,幫幫我,或可以便宜割讓的.....

网友A:
牌子是?  crt螢幕?  vga的? 還是工業用(機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牌子是?  crt螢幕?  vga的? 還是工業用(機械)

牌子:viewsonic 、 crt螢幕呀..vga的 一般電腦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牌子:viewsonic 、 crt螢幕呀..vga的 一般電腦用

Monitor 19 Viewsonic E90f Ultrabrite

网友C:
這種機種現在很少有了....ㄑ回收廠看看找找吧...說不一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nitor 19 Viewsonic E90f Ultrabrite

嗯!就是這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機種現在很少有了....ㄑ回收廠看看找找吧...說不一定有...

我回收廠找好幾間了。也都沒有。。。

网友D:
忠明路西屯路口...慧昌
可能還有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忠明路西屯路口...慧昌
可能還有修

謝謝喔。我會去找看看

已經沒維修crt .只有修液晶

网友E:
習慣是不容易改...過10年也許變有價值.

网友F:
其實要修 很多地方可以修
我這附近就有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習慣是不容易改...過10年也許變有價值.

是啊。才一直想要維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要修 很多地方可以修
我這附近就有修喔

大大。你位於那邊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大。你位於那邊呢?

我在苗栗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苗栗喔

那有我這型號有中古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我這型號有中古賣嗎

我沒有看見喔

网友D:
又想到一家
篤行路精良電子社
希望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想到一家
篤行路精良電子社
希望有幫助

謝嚕!我已經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