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TC-32MPK 無法開機

楼主(2013-10-28):
梅雨季時按下電視機 Panasonic tc-32mpk 遙控開關 啪 一聲 待機信號燈不見了, 太太急著看韓劇,我說保險絲燒斷了,明天換個保險絲就好,隔天拆開機殼,測量一下 ,保險絲沒斷,因為兩邊都有150v直流電壓,因太座急著看韓劇,馬上叫了一台SONY40吋的擺上去,舊機則擺在旁邊,直到最近被逼著要拿去丟掉才動手拆機.拆下電源板(0647d)後面有燒焦的地方 .而且銅箔燒斷,接上一條跳線後測量  1

1.沒有5vsb電壓
2.str w6252 vcc 無電壓
3.拆下 str w6252 測量 4腳與接地 5腳間 阻直無限大,表示沒壞(對嗎?也許燒斷了!)
4.k3569 d,s 間有60歐姆,反向組直無限大,g,s  g,d阻直無限大
5. 20n60c3 是PFC電路 ,  C ,E之間400歐姆 其他g~c , g~e 電表指針不動
6.審視電容器都無爆漿或禿出現象

問題來了,以我的能力要搞定它可能不容易,經過幾天的爬文 我還是請教Pigoo網的諸位大大,也許指點一下就可解決!

1.最大嫌疑犯 str w6252第4腳沒vcc 16v 左右電壓,是否表示並沒有自激震盪(OSC),如果6252壞了會沒有5vsb嗎?
2.負責自激震盪可能是 K3569 或是 L6598d
3.20n60c3 與 5vsb 有關嗎?
4.能否找到此電源板相關線路圖?

以上請大家幫忙 !謝謝!

网友:
str w6252 , 1 腳有沒有3xxV 電壓 ? 還有燒斷了的地方可以來過近拍嗎 ? (需要知線路走向)

先處理 w6252 ,以下簡單說一下W6252 工作原理:

經過變壓器,去到w6252的1腳(3xxV電壓),使內部電路啟動並向4腳的電容充電,當電容兩端電壓上升到設定值時,w6252內部的振盪電路開始振盪,驅動脈衝使w6252內部開關管工作,在變壓器中產生感應電壓,一組為vcc 提供工作電壓, 另一組就是5VSB .

楼主:
感謝回覆   str w6252 第一腳有150v DC

把str w6252換掉再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str w6252 第一腳有150v DC

把str w6252換掉再說

哈,忘了你這邊是110v 供電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str w6252 第一腳有150v DC

把str w6252換掉再說

呵呵,看見了,你這個很大機會是w6252壞了,還有2顆5R2 電阻,看一下,應該也壞了

楼主:
忙於其他工作好幾天了,今天終於有時間回到工作台,小心翼翼的把 str w6252 換上,巡視一下 ,插上電源,
哈! 5vsb出現了 ! 2顆5R2 電阻並沒燒壞. Kafachan先生真是神準 ,感謝!
思考原因: str w6252溫度過高造成附近(背面) pcb 積煙垢加上濕度大而短路,銅箔是燒斷或是我把它刮斷 ,
不得而知.
再次感謝 Kafachan 先生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解說詳細~向您多學習了
恭喜完修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