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東元TL2697TV油畫

楼主(2013-10-28):
東元TL2697TV油畫(網路撿別人的經驗來的學習)
狀況:出現油畫
處理:查電源板電壓,均無異狀,外觀無受損

故障畫面~~

面板,,T-CON與面板連接再一起

剛好看到別人的經驗~~用手摸果然會發燒

EC48324-FV 拆掉他

網拍買這個~~放大器 AD8567A TSSOP-14 可替代AS04 AS34-G EC48324-FV EL5420CR

第一次焊接失敗~~影像不良

補焊好幾次(原本要放棄了)終於成功~~

感謝各位平日的教導~~

网友:
恭喜完修喔!

网友A:
補焊了幾次還能順利完修,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焊了幾次還能順利完修,厲害....

哈哈~~買了2顆,,,
第一顆換上去失敗..還感覺好像也是熱熱的...補焊沒結果..
第二顆在換上畫面一樣失敗...風槍吹了又吹..原本還把機器組回要當故障品處理掉...
過了幾天又去開機..發現開機正常約3秒就變花了..一直感覺到好像是焊接不良..
經過一週忍不住又拆開..用放大鏡直接用烙鐵去點焊接腳位..終於成功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買了2顆,,,
第一顆換上去失敗..還感覺好像也是熱熱的...補焊沒結果..
第二顆在換上畫面一樣失敗... ...

其實第一 也沒有壞喔
失敗為原因( 工序問題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實第一 也沒有壞喔
失敗為原因( 工序問題 )

真是向弄內人員......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向弄內人員......哈哈

不小心ˇ矇到 ˇ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