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除濕機風扇轉不停!

楼主(2013-10-28):
最近撿了一台壞掉的除濕機...

一開始壓縮機不會動.......我想應該是電容壞掉吧..........

但....都找不到電容.......真是難得一見的除濕壓縮機...

勾表量了一下...壓縮機電流10A  ...............有大電流該不會是壓縮機壞掉吧

不過馬達不轉好像也是有機會這麼大電流..........再測發現啟動PTC完全斷路....啟動器外殼都熱到出油了....裡面的PTC也都碎裂了!

買顆新的$70元(好像山寨的).....啟動正常...電流1.8A.......似乎都OK.....

但把濕度調高.....壓縮機停止不轉..........但風扇卻是一直在運轉.....原本以為是有延時裝置....但....等了很久還是沒停....

這是有問題嗎??? 還是正常???

网友A:
濕度調高.....壓縮機停止不轉..........但風扇卻是一直在運轉.....

您家的濕度太低了啦!!!....潑點水就會轉了啦!!!....酸....

應該是正常的!!!....
我家的地下室都是東元的(新型數字顯示濕度....)
平常不用時...濕度都在68~75左右......
連續操一個星期...每天都有7~10L的水量....
等到濕度降到55以下.....只剩風扇在運轉.....壓縮機停止不轉

网友B: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濕度調高.....壓縮機停止不轉..........但風扇卻是一直在運轉.....

您家的濕度太低了啦!!!....潑點水就會 ...

我是故意把它調高切斷試驗的.....不用潑水啦.....設定溼度切低就好了.......潑水應該會發爐吧 會浪費我70元的零件費用!!

我是在想....如果風扇一直轉不就很浪費電..........畢竟壓縮機不運轉根本就沒辦法吸濕呀(也就是到了你設定的溼度,所以壓縮機才斷電的呀).....頂多剛斷電幾分鐘內的鋁鰭是冷的繼續吹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修理專家兼老師傅..
真的完修???

太浪費電了吧!!  我花錢買的機械式....好像是全斷電耶!!!

如果我把這台改裝成全斷電會出問題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理專家兼老師傅..
真的完修???

風扇是循環交換空氣
讓風扇不轉,濕度感應就不正確,除濕機無發發揮功能
啊!滿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故意把它調高切斷試驗的.....不用潑水啦.....設定溼度切低就好了.......潑水應該會發爐吧 會浪費我 ...

除濕機要知道室內溼度是否增加了,就必須靠馬達把室內空氣吸入,這樣濕度感測器才能偵測的到濕度
如果馬達停了,就無法準確偵測到濕度了

所以除非水箱的水滿了,不然只要一開機馬達就會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故意把它調高切斷試驗的.....不用潑水啦.....設定溼度切低就好了.......潑水應該會發爐吧 會浪費我 ...

潑水應該會發爐吧....
我叫您往地上潑水.....誰教您往機器潑啊???(我勒!!!)

機械示的好像是用浮球在切斷電源的吧???
溼度開關好像只能控制壓縮機???
老師傅!!!...把控制基板拖出來改線路吧....

网友D:
1.除濕機出風口溫度是否比吸風口的溫度高.如果比較高就代表是正常的
.不過不代表可以除去水份.請跳到第3點.如果是出風口及吸風口一樣冷
.那就請您往第2點繼續看下去.

2.如果是出風口及吸風口一樣冷.是不是濕度設定太高了.建議您把濕度開關往下
  調節或用連續運轉試一試.如果還是只有冷風.溫度一點提升都沒有.或是只熱了
  一下就沒有了.那肯定要送修了.

3.如果出風口有出現比較高的溫度.但是一下子就變成冷風.可能是溫度過低保護
  或除霜開關提前動作了.還是要送修檢查一下

4.家用除濕機的露點設計是5度C左右.當室溫只有10度時.室內相對濕度必須高於
  70%RH才可以去除空氣中的水份.室溫只有15度時.室內相對濕度必須高於50%RH
  才能去除空氣中的水份.您家裡室溫這兩天是不是只有10度左右或是更低呢?否
  則出風口如果比吸入口溫度高.是不可能不滴水的.

5.除濕機的除濕能力隨著周圍溫度及相對濕度高低有效變化.如果溫度不變.相對
  濕度越高空氣中的含水率就越高.可除掉的水會比相對濕度低的要來得多.換言
  之如果相對濕度不變.溫度越高空氣中的含水率就越高.可以除掉的水份同樣比
  低溫時來得多.所以除濕機在冬天除了再除霜無法除濕外.除濕能力也比夏天差
  很多.

6.如果除濕機的壓縮機有運轉.風機也有運轉.但是出風口沒有熱熱的感覺.就有很
  大的機率是漏冷媒了.冷媒洩漏必須先探漏再焊補.抽真空後再加冷媒.

1.空氣中的水份遇冷(低於露點溫度...開始凝結成水滴的溫度),會凝結成水滴.
   如:將一罐飲料從冷藏櫃取出後擦乾放在空氣中不久後,罐子的表面會凝結水滴.
2.冷氣中也有一個降溫裝置(蒸發器),當室內空氣通過它時,除了會降低空氣的溫
    度以外,還會使空氣中的水份凝結在上面.所以吹冷氣時除了溫度降低了,濕度
  也降低了.因此我們會發現冷氣機需要有一條排水管.
3.而專門的除濕機,我們只希望它做除濕的工作而不降溫,因此我們必需把通過
   蒸發器的乾冷空氣再加熱,而我們利用來加熱它的就是我們吹冷氣時排放到室
  外的熱量.
4.因此除濕機和冷氣機在構造和原理上是"相似"的
5.三合一(冷氣.暖氣.除濕)冷氣機的除濕功能和除濕機是不一樣的.三合一冷氣的
  除濕是靠不斷的啟停"冷氣機"(比如說:啟動冷氣機5分鐘,停2分鐘)來達到除濕
  而 不降溫的目的.除濕的效果較差而且耗電.因此常期的除濕還是建議買除濕機.

如果是傳統式冷氣R-22冷媒系統屬性為單一式低壓氣態..運轉狀態(這幾天
  白天室外溫度約33~35度)約70~75Psi之間..靜態(未開機)約130Psi
如果是變頻式R-410冷媒系統屬性為混合式高壓液態..運轉狀態(這幾天白
  天室外溫度約33~35度)約120~150Psi之間..靜態(未開機)約250~280Psi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風扇是循環交換空氣
讓風扇不轉,濕度感應就不正確,除濕機無發發揮功能
啊!滿水了 ...

喔!! 了解.....
這台溼度感應器的確是在鋁鰭前方貼著....如果壓縮機斷電沒風扇吹.....應該會很"濕"吧

機械式的溼度旋紐感應是獨立開來的....位置比較遠.......所以還好!!!

用這種的...........電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潑水應該會發爐吧....
我叫您往地上潑水.....誰教您往機器潑啊???(我勒!!!)

我家的機械式是全斷電的.....風扇沒有轉!!!!!
我講的機械式....指的是那個那個溼度開關是機械式的......螺旋圈圈金屬...比較濕它會伸長縮短之類的....然後開關斷路或通路....

要改其實很簡單啦......就是把線改到壓縮機那邊的線就好了......只是.......這台的溼度感應器在鋁鰭上.....改了也沒用.....除非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濕機要知道室內溼度是否增加了,就必須靠馬達把室內空氣吸入,這樣濕度感測器才能偵測的到濕度
如果馬達 ...

嗯!!
現在了解了!!!

我以前都是用機械溼度開關的除濕機....所以才會覺得要斷電...

----我機械式的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除濕機出風口溫度是否比吸風口的溫度高.如果比較高就代表是正常的
.不過不代表可以除去水份.請跳到第3點 ...

謝謝!!
這流程可以幫助我改裝它......只是裡面沒提到VAL電磁閥運作的時機及條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喔!! 了解.....
這台溼度感應器的確是在鋁鰭前方貼著....如果壓縮機斷電沒風扇吹.....應該會很"濕"吧

電費倒在其次,非恐嚇
火燒機大多此種設計機種
建議你在送風馬達上加裝溫度開關以避免過熱帶來的危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費倒在其次,非恐嚇
火燒機大多此種設計機種
建議你在送風馬達上加裝溫度開關以避免過熱帶來的危機

不過印象中出問題的在於台灣某品牌Relay品質有問題耶!!! 不是風扇馬達問題!!

那....全部的電子控制除濕機都幾乎不能用........因為大部分都是用Relay控制的

那顆風扇好像是16~20W........就算放著不除濕......一年耗電20*24*365/1000=175.2度電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過印象中出問題的在於台灣某品牌Relay品質有問題耶!!! 不是風扇馬達問題!!

那....全部的電子控制除濕 ...

一般儲放除濕機位置大部分應屬高濕度人員少近地區,當馬達轉軸遇溼無法轉動,
電源持續供應,馬達持續升溫造成扇葉融化,時間一久危險隨之而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儲放除濕機位置大部分應屬高濕度人員少近地區,當馬達轉軸遇溼無法轉動,
電源持續供應,馬達持續升溫造 ...

馬達記得台灣都有強制加溫度保險絲......超過105度會斷電....
另這種小馬達不轉....升溫好像也還好...

台灣前幾次會火燒要回收的機子......都是因為Relay.....

网友E:
無意與你爭論,只是想提醒星星之火可燎原
可讓扇葉熔化,溫度可想而知
多一份小心少一分危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無意與你爭論,只是想提醒星星之火可燎原
可讓扇葉熔化,溫度可想而知
多一份小心少一分危機 ...

我不是要爭辯呀...

只是純討論而已....而且我平常在用是機械式溼度開關全斷電的......

發生火災事故報告要求招回的原因也是政府單位研判分析的......不是我說的.....

如果你講的是因為風扇卡住而造成火災....那麼這種設計跟機械式的風險不見得比較有問題...
因為這種電子式的是一開機就開始轉了.......一直運轉之後會卡住的機率.......跟反覆全斷電再啟動卡住的機率哪個高....實際上是很難說的.... (就好像伺服器的硬碟跑了好幾年都沒事,但往往一停機硬碟就會有問題,也許這也是原因之一吧)

因為靜態啟動的轉矩是要比較高的......如果啟動轉矩沒辦法克服那個靜態摩擦力.....它就卡住不動了.......所以你會發現有些有問題的風扇其實也是可以運轉的很好的....只要你用手撥一下就可以一直正常轉動了...

當然你講的那個除濕機風險是一定有的......只是我不太認同這種電子式的運作方式會比機械式的風扇卡住風險來的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