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19吋更換LED燈條套件

楼主(2013-10-28):
這台奇美19吋回收近一年一直沒有處理最近有空就給它修修看...
故障狀況:開機顯示偏紅色,然後暗屏...於是就在網路爬文得知是燈管老化問題,但又看到有人在換燈管換到斷掉好幾支,於是就在露天向89號電子購買一組LED燈條套件回來更換..
拆機過程沒有拍照...
拆下的燈管

拆下的燈管

拆下的燈管

拆下的燈管兩邊發黑

拆下的燈管兩邊發黑

因為是買到19寬螢幕燈條所以需剪下3顆

剪下3顆LED

剪下3顆LED

將12V,ON/OFF,接地,接到PI板

接到PI板

接到PI板

試點燈

點燈OK好亮

點燈OK好亮

點燈OK

點燈OK

點燈OK

點燈OK

組裝熱機

畫面OK

畫面OK

畫面OK

畫面OK

第一次發維修文謝謝指教....
維修心得:1.這台拆機時需注意面板上面的排線闢免挖破了...2.拔燈管時剪破黑色膠框依然很緊無法拔出
3.LED燈條用雙面膠要固定在燈管鋁框時底部無法貼平...4.LED燈條要插進去時也是很緊

网友:
手邊也有幾台燈管壞的...也在考慮換成LED的試試....
感謝分享....

网友A(2013-12-04):
換這種燈條要一支要多少錢?

网友:
還沒試過更換燈條有機會我也要來試看看,感謝您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這種燈條要一支要多少錢?

套件一組2-300

网友:
只要燈條就好,不用他們的點燈器.
只要知道燈芯的耐壓,就可以了.

网友:
改天來換看看

网友:
很棒的維修範例喔。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件一組2-300

1隻燈管70大洋,看來換LED比換燈管划算

网友B:
請問換這種套件,是不是一定要用它附的高壓板?

那原廠的高壓板就必需拆下來對吧?

如果是換筆電的螢幕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呢?

問題有點多,不好意思,請大大賜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換這種套件,是不是一定要用它附的高壓板?

那原廠的高壓板就必需拆下來對吧?

我是將12V、接地、ON/OFF接到原來的P+I板上面,原P+I板上面高壓部份並未動到...其實我也是算肉腳...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將12V、接地、ON/OFF接到原來的P+I板上面,原P+I板上面高壓部份並未動到...其實我也是算肉腳...不是 ...

請問大大,原本的接線應該不只三條線對吧?
只接了12V、接地、ON/OFF三條線後,還能夠用面板控制明暗、色彩那些嗎?

楼主:
到這裡看看直接問賣家比較快 露天拍賣YOUYOU.LCD 液晶藥房

网友:
需剪下3顆 是不可調光型,除亮度外可調,換過philips 190b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讚喔LCD==>LED

如果有錯請指正
我的印象 LCD 是面板
LED 是背光
這2個應該沒絕對關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錯請指正
我的印象 LCD 是面板
LED 是背光

沒錯!~~這樣講就變成商人搞的行銷噱頭了

應該是CCFL背光改LED.....用LED背光源的LCD螢幕(TV)

网友:
雙面膠無法貼平 我是用桂像膠舖底 可參考看看~ 耐熱度夠 又有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