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知品牌LCD燈管問題請教

楼主(2013-10-28):
大家好
請教大家有關燈管的問題,我自己辦公室有一台不知那家的lcd,因之前也是網拍買的(一條亮線故障)
這幾天開始畫面光源閃爍,到今天終於背光掛囉,已經暗屏,前一兩天我有拆開看一下是不是爆容或高壓板
問題,但AD和高壓似乎還不錯,因它是小四根燈管,想請問一下如果壞一根我可把它燈插頭把掉讓
它亮三根就好,因看換燈管真麻煩也沒零件,第一沒熱縮管就一大問題,另外也變三條亮線囉,修沒什麼價值
有點暗用因該還好,只是不知少一根高壓能點亮其它三支嗎?

看更換燈管的教學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2MTU1NzY0.html

不知名的LCD正面及背面

高壓板及ad看起來沒犯黃或爆容,狀況因該很不錯

買了一年多了,變三條線囉

打算燈管都壞就拆下ad及高壓板當備料,面板送它投胎,請問現在把掉有問題的燈管電
可以點亮其它的嗎?這台外接變壓器的,它是19v 5A的電,3Q大家幫忙

网友A:
依原電路設計單純拔掉一支燈管~是無法正常點亮剩下的3支燈管的....
要繼續用就要拿支好的燈管原機修復~
不然就換一片2燈的高壓板點亮上下各1支即可~

网友B:
現在有一款可亮單燈、雙燈、四燈的高壓板,還有不亮不代表一定是燈管壞了,高壓板看起來不錯但不代表狀況就一定是好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原電路設計單純拔掉一支燈管~是無法正常點亮剩下的3支燈管的....
要繼續用就要拿支好的燈管原機修復~
不 ...

請問一下,不是每支燈管都是獨立的燈座嗎?為何一個沒插就不能點其它呢?
是因為高壓板上面方型那顆零件有關嗎?不是每支燈管有正負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有一款可亮單燈、雙燈、四燈的高壓板,還有不亮不代表一定是燈管壞了,高壓板看起來不錯但不代表狀況就 ...

謝謝你,我知道看外表不準,但我確定高壓板是ok的
因前一兩天燈管處發出茲茲的聲音囉~

楼主:
因不能把掉單隻燈管只好把它練拆燈管囉
今天下午休假就開始練功

它的面板型號

它的T-CON和主要晶片

看教學,參考教學,再這麼小心燈管還是斷囉,真是QQ
原本只壞一隻,現在要買兩支囉(其實兩支都黑頭囉)

請問不是說頭地方要用熱縮管但我這一台只有外面方型軟塑膠,這樣行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不能把掉單隻燈管只好把它練拆燈管囉
今天下午休假就開始練功

可購買含金屬框的雙燈管,含完整配線(選合適的燈管長度及金屬框尺寸),或許較安全.練功就另當別論.

网友D:
面板出現亮線了...~"~..還真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出現亮線了...~"~..還真拼..

是啊~當練工品處理囉,因線越來越多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購買含金屬框的雙燈管,含完整配線(選合適的燈管長度及金屬框尺寸),或許較安全.練功就另當別論. ...

目前就鍊工吧,以後要維修在買整套,必竟不需久久修一次買一頭牛

楼主:
誠徵有22吋以上良品賣的大大們,我手上這台因該差不多囉,沒抱修好的希望
請悄悄話報價給我~二手良品即可,是否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