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 滾筒 13公斤 前板及外殼如何卸下?

楼主(2013-10-28):
大大

因家中洗衣機橡膠門圈發霉, 想卸下清洗, 但不知外殼及前板如何拆除?
請問大大你們拆過或知道如何卸外殼及前板嗎?
網上看過LG及Samsung,  但卻找不到國際牌
洗衣機的款式外型如圖

网友A:
大多是卡損式的....拆不好可能會斷損...橡膠門圈發霉用酒精或清潔劑扠一扠吧....新手拆不好就關不了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是卡損式的....拆不好可能會斷損...橡膠門圈發霉用酒精或清潔劑扠一扠吧....新手拆不好就關不了門了.:v ...

大大
有用清潔劑擦拭過, 無效, 已大片入色, 家人想換掉
其他廠牌有網友分享拆板過程, 似乎不難, 就是不知道國際牌的拆板順序及卡榫在哪?

网友B:
上蓋後方螺絲先拆除.上蓋上方檢查是否有螺絲蓋.用一字翹起後.將螺絲拆除.上蓋在稍微向後方拉2-3CM.計可拆除上蓋
上方操控版的固定螺絲.依序拆開.就可拆開操控版
下方再調整腳前方各有一顆螺絲.排水綠網拆下.檢查是否有螺絲.在進行下蓋剝離
就可以開始拆前蓋.
不過.如果沒有經驗.或現場沒有人執導.卡榫要小心.出力方向錯誤.容易被折斷
且橡皮更換要注意防漏.不然前蓋下方驅動版會進水
除非有經驗.或是有失敗的準被.否則建議交由公司更換會比較好
工程還算蠻浩大.費時

网友B:
滾筒式洗完時.會建議不要關蓋子.讓內部水氣可以排出.
或是 洗.脫.烘.一次完成
因為滾筒式是用幫浦排水.所以會殘留水在排水幫浦內
內部水氣無法排出.容易滋生黴菌.且容易有異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蓋後方螺絲先拆除.上蓋上方檢查是否有螺絲蓋.用一字翹起後.將螺絲拆除.上蓋在稍微向後方拉2-3CM.計可拆除 ...

大大 謝謝你詳細解說
就依你指出的幾個點試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滾筒式洗完時.會建議不要關蓋子.讓內部水氣可以排出.
或是 洗.脫.烘.一次完成
因為滾筒式是用幫浦排水.所以 ...

大大
你的經驗,這樣做真的就不會再出現黑斑嗎? 或是會較少或較長時間才出現?

网友C:
橡膠門圈發霉 << 用 布 OR 厚紙巾 用漂白水原液 貼在圈發霉的地方幾個小時後再去看 重點要時時保持溼度!

网友B:
洗好衣服時.打開洗衣蓋不要蓋起來.比較不會出現黑斑及異味.
要不會出現的話.如果不是-洗.脫.烘.一次完成
單只是-洗.脫-的話.取衣物時橡皮用乾布擦拭一下(尤其是折縫處)
下方蓋子內的集屑濾網要打開<----要小心會有水漏出來(因為殘餘的水大部分都在這裡)
瓢白水去沒得方法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橡膠門圈發霉

用漂白水試擦過了, 現在惡化才處理, 效果不顯著了, 早注意應該定期就要做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好衣服時.打開洗衣蓋不要蓋起來.比較不會出現黑斑及異味.
要不會出現的話.如果不是-洗.脫.烘.一次完成
單 ...

對啊, 第一台滾筒並不知道如何正確使用它, 謝謝指教, 會把這方法及習慣告知家人

网友:
如果使用坊間的去霉大師是否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漂白水試擦過了, 現在惡化才處理, 效果不顯著了, 早注意應該定期就要做才是 ...

不是擦~ 要用敷著 和面膜一樣 才可以深入霉根...

网友:
莊臣那個浴室除霉那個..

楼主:
RE: 國際牌 滾筒 13公斤 前板及外殼如何卸下? (已解決)

引用 网友B:
上蓋後方螺絲先拆除.上蓋上方檢查是否有螺絲蓋.用一字翹起後.將螺絲拆除.上蓋在稍微向後方拉2-3CM.計可拆除 ...

大大 謝謝你
大抵和你內文說明的地方雷同, 依你提醒的地方終於慢慢拆下了塑板, 過程如下:
上蓋後方5個螺絲; 而頂端還有2個螺絲
顯示板3個螺絲
前下板下方2個螺絲
廢水蓋內1個螺絲
玻璃門4個螺絲
前上板上方2個螺絲; 而門環一圈6個螺絲
金屬門架8個螺絲
依此順序即可看到橡皮套2個彈簧圈並替換

网友:
螺絲還真多啊...

网友(2013-11-29):
最重要有順利裝回去嗎?

网友:
上蓋後方5個螺絲; 而頂端還有2個螺絲
“顯示板3個螺絲
前下板下方2個螺絲
廢水蓋內1個螺絲
玻璃門4個螺絲
前上板上方2個螺絲; 而門環一圈6個螺絲
金屬門架8個螺絲”

講得很精彩,可惜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