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電漿TH-37PD60T不定時關機

楼主(2013-10-28):
冷機不定時關機,熱機時正常,原以為開關漏電,拆掉開關還是一樣,自動關機後遙控無法開啟,要從主機的開關才可開啟,請教要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機型

機型

右板

右板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型號

電源板型號

左板

左板

左板

左板

地址排

地址排

地址排

地址排

面板

面板

网友:
查一下電視機的按鍵是否有短路....

楼主:
按鍵以全拆,還是一樣。

网友:
可能有元件過溫啟動了保護電路,檢查是否有高溫的元件,Y板和Z板的散熱片。

量測電壓是否正常,參考在面板上的標箋........

网友:
有修過那裏  在檢查一下  問題就會出險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