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水器無熱水+加壓機壞了+水龍頭也壞了???當消遣隨便看

楼主(2013-10-28):
前兩天接獲朋友求救,他出租的2樓舊透天房子、房客告知:熱水器無熱水+加壓機壞了+水龍頭也壞了?

這是房客請水電工勘查後告訴房客的,要換加壓機和水龍頭,換好一點的給你7500算你7000就好。

朋友告訴我熱水器和加壓機約裝半年左右,怎麼那麼快就壞了??

朋友告知現場情況,我拿著簡單的工具、和一組全新的台製水龍頭前往現場查修。

到了現場看到水龍頭的確,這組電光牌冷熱分離的傳統水龍頭少說也有15-20年了,旋扭都爆開了的確要換、先換了。

去頂樓看看!!沒燈!還好有準備手電筒。將加壓機送電看看會轉,加壓機沒壞空轉。難怪沒水送到熱水器!

並四處看看瞭解管路接法!!加壓機前端有管路、排氣管也沒封,難怪加壓機會抽不到水、抽到空氣。

因為很晚了告知朋友,明天幫忙處理!!

隔天完修後朋友問多少錢?材料費1000元就好了。朋友笑得很開心......

完工後照片忘記拍了稍微解釋一下如下圖:

小小技倆不成氣、看官隨便看看吧!

网友:
黑心水電最喜歡叫人換加壓馬達,
還說算你便宜...
其實根本就是被他搞壞的!

网友A:
那之前為啥要那樣接管子??

网友:
現在的工錢比水電材料要貴上好幾倍 所以可以的話 成為略懂的人 才不會被坑

网友B:
他之前這樣接會不會是只有熱水器需要加壓馬達而已,
而到2樓的水不需要加壓馬達,
你改過以後是不是全戶都需要加壓馬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之前為啥要那樣接管子??

這舊房子2樓透天原本不使用抽水機,也沒加壓機。但房客要求加裝熱水器、水壓不足後裝加壓機僅供熱水使用。
房子、一樓採直接進水使用、二樓由水塔管路明管供水。當時我也注意是否造會成內部管路循環問題。

水塔相接往二樓管路是明管僅供浴室及流理台使用,這點不會有內部循環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之前這樣接會不會是只有熱水器需要加壓馬達而已,
而到2樓的水不需要加壓馬達,
你改過以後是不是全戶都 ...

而到2樓的水需要加壓馬達,沒又重複循環問題。因為管路是明管。

网友:
現在的工錢比水電材料要貴上好幾倍
最慘是叫也叫不來---------------------------------之前樓頂排水管要移位-----兩星期才來弄---

网友B:
搞不太懂通氣管的意思,改善前在通氣管裝個塑膠凡爾把他關閉,不就好了嗎?
再來加壓馬達把它空氣放掉不是就有水了嗎?

网友:
加壓機前端有管路、排氣管也沒封,難怪加壓機會抽不到水
排氣管也沒封並不是主因喔
排氣管一般要求是一樓一個------------------------也就是原來就偷工減料
正常水塔出水各樓也要獨立不是一條細管下去分流
水電要省錢亂接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太懂通氣管的意思,改善前在通氣管裝個塑膠凡爾把他關閉,不就好了嗎?
再來加壓馬達把它空氣放掉不是 ...

通氣管是讓水流、流動更順避免負壓。我是用管帽將通氣孔封掉,通往二樓管路如果不改,

加壓機動作抽水同時,二樓水龍頭也打開使用會抽到空氣,因為管路很短。這方面我曾經驗過,

避免麻煩全部接到加壓機後方、比較單純。

网友C:
傳統公寓停水以後,水塔水被用光之後。

空氣跑到水管裡,而家裡水管又被配置成,高高低低的連通管出水迴路。

而某一段的水並未被壓力排出用盡,當再次來水時形成水封...水封就是水管通路中,一段是水一段是空氣而形成水封!

當再次來水時,因水封的關係 造成供水壓力變小....

此時透氣管就發揮了,排氣的功能,使水路中的空氣能順利排出。...(空氣排出水才能下來 ,水和空氣位置的交換)!

如水封段的空氣未能順利從透氣管排出,此時就要從家中最低的配管位置放水排氣...破壞壓力平衡

就是從浴室馬桶的三角凡而打開,開關本體的旋轉螺帽..註(換膠皮時的旋轉螺帽)。

止水膠皮整個先行移開排水放氣, 破壞壓力平衡水就來了......經驗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氣管是讓水流、流動更順避免負壓。我是用管帽將通氣孔封掉,通往二樓管路如果不改,

加壓機動作抽水同 ...

未改善前那條 通氣管 因該是 透氣管 才對,
透氣管好像也不是裝在那裏,因該要裝在水塔出水口那裏才對,
可見之前的水電工偷懶亂裝一通。

這裡有正確的名稱 (我不會貼圖阿~)
http://www3.water.gov.tw/eng/ContentView.aspx?id=6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傳統公寓停水以後,水塔水被用光之後。

空氣跑到水管裡,而家裡水管又被配製成,高高低低的出水迴路。

這樣全戶的水龍頭給他半開,
等到都有水流出來了也能達到這樣的效果吧~

网友:
看懂了~~~
1F自來水直接供水
2F原來沒加壓馬達,為了熱水器點火而加裝加壓馬達

2F的供水分熱水器與洗臉台兩路,更改後2F全部透過
加壓馬達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