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IY 汽車進氣導管
火..

楼主(2013-10-29):
用油土塑形

外模成形中

鋪上玻璃纖維準備成形

脫模後油土清潔完成

模具打磨修整

上下模組

合體

就等明天完全乾燥再來製作成品了!

网友A:
uason大大您好 :

您未免太厲害了吧!!!.....這是您的(專長)行業嗎???...

很早以前就想接觸這方面的訊息....但都找不到實例(圖文並茂)
方便請教您幾個問題嗎???
1.用油土塑形...是實心的嗎???....那物件越大....油土要用很多囉???....油土貴不貴???
2.外模成形中...樹酯要加硬化濟嗎???...大概的比例...如合調配???
3.玻璃纖維...有沒有分粗細???...大概要鋪幾層???
4.上玻璃纖維到脫模...時間大概要多久???
5.會使用撲克牌隔開....是因為表面光滑...比較容易拆下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son大大您好 :

您未免太厲害了吧!!!.....這是您的(專長)行業嗎???...

這是因為小時候不學無術......
念了幾年美工學的.
我是去老同學那邊做的.
其實材料不會很貴.
不過成形後美觀與否就要看個人功力了!

1.用油土塑形...是實心的嗎???....那物件越大....油土要用很多囉???....油土貴不貴???
A:如果物件很大可用發泡或者保麗龍填充.
再用油土塑形.
2.外模成形中...樹酯要加硬化濟嗎???...大概的比例...如合調配???
A:這要看氣候氣溫低時可以加多一點.
比例大概100:1
3.玻璃纖維...有沒有分粗細???...大概要鋪幾層???
A:有分成纖維布跟纖維棉.
纖維布比較厚約5mm.
纖維棉約1mm 我就是用這個.
4.上玻璃纖維到脫模...時間大概要多久???
A:這也是看溫度跟硬化劑而定......
我是等了大概3H~4H
5.會使用撲克牌隔開....是因為表面光滑...比較容易拆下來嗎???
這是懶人工法...... XD
用薄鐵片會比較好!

楼主:
終於快完工了!
脫模
上面
下面

网友B:
痞酷真是臥虎藏龍阿..........

要不要順便搞顆蝸牛進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痞酷真是臥虎藏龍阿..........

要不要順便搞顆蝸牛進去??

A471 大說的是"犁啊"嗎?^^

楼主:
打磨完成準備噴漆

塗裝完成

就等完全乾燥後上車測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磨完成準備噴漆

uason大您好 :

真不是蓋的哦!!!....有模有樣的.....可以量產了啦!!!....

順便請教一下幾個問題!!!....
1.如果我有樣品...想要製模....表面應該塗上什麼東東....等成型後...方便脫模???
2.聽說是不是有一種"矽膠軟模"....使用於不規則形狀的....比如說...人臉..動物..之類的???
   好想有點類似...製作肥皂用的軟模之類的!!!...
3.像您所做的這個....通常都上了幾層纖維棉???...
   麻煩您了!!!...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son大您好 :

真不是蓋的哦!!!....有模有樣的.....可以量產了啦!!!....

Q1.一定要用離型劑才不會黏在模具上.也可用地板蠟代替.
Q2.不規則狀的話用矽利康軟模式比較好的做法.
Q3.這東西沒有強度上的需求.2~3層就很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終於快完工了!
脫模

uason大 :

4樓第一張圖片....這個是完工脫模的情形...
那請問...您要做實物時...纖維棉和樹酯要塗在模組時...是否要先塗上一層???物質
不然....不會跟模組黏在一起嗎???(相同材質!!!)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son大 :

4樓第一張圖片....這個是完工脫模的情形...

是啊!
因為模具塗上離型劑!
沒這東西成品一定會黏在模具上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因為模具塗上離型劑!
沒這東西成品一定會黏在模具上面.

那再請教幾個觀念問題!!!..

1.用油土塑形時...做外模...不必用離型劑.....用其他的塑形...要離型劑
2.上下模組做好時...要做實物之前...要先塗上一層離型劑...那上下接縫要如何處理呢???
3.用什麼工具打磨...才會像您圖片中的那樣光滑呢???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再請教幾個觀念問題!!!..

1.用油土塑形時...做外模...不必用離型劑.....用其他的塑形...要離型劑

Q1.油土成型後也是要用離型劑再做模具.
Q2.也是要塗啊!注意內部接合處要再補強.
Q3.雙手萬能.....用砂紙+水砂紙慢慢磨!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Q1.油土成型後也是要用離型劑再做模具.
Q2.也是要塗啊!注意內部接合處要再補強.
Q3.雙手萬能.....用砂紙+ ...

注意內部接合處要再補強???

那是不是...頭尾兩端..就不能封死的...
不然如何伸到內部補強???
還是事先..多塗一些樹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內部接合處要再補強???

那是不是...頭尾兩端..就不能封死的...

如果是密封型式可以從外部補強.
模具最好預留那些空間才比較完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密封型式可以從外部補強.
模具最好預留那些空間才比較完美.

那以您的汽車進氣導管為例....(假設頭尾是密封的)

是不是在1樓圖片中(第一張)...插撲克牌的地方(兩面)....邊緣的地方..都給他往下凹一點點(預留空間)....

等成型後...在這個地方...加上樹酯來補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以您的汽車進氣導管為例....(假設頭尾是密封的)

是不是在1樓圖片中(第一張)...插撲克牌的地方(兩面).. ...

是的.
不過你還是要測試看怎樣的方式比較適合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過你還是要測試看怎樣的方式比較適合你的需求!

uason大大您好 :

感謝您....不吝賜教!!!....

等小弟付諸行動後....若有其他問題再向大大請益!!!...

再次感謝您的解說!!!...謝謝啦!!!....

楼主:
補上進氣導管原尺寸與DIY後的對照圖.
原廠規格
DIY 加大
管徑容積大約多了一倍!

网友:
uason大大
太強了.連這個都能自己做

网友:
比3D印表機更有DIY精神

网友:
汽車零件工會鎖定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上進氣導管原尺寸與DIY後的對照圖.
原廠規格

uason大 :

請問您是如何做出這個樣本的???....

是另外用油土塑形???.....還是將原來的進氣導管包上油土塑形???(加大管徑容積)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son大 :

請問您是如何做出這個樣本的???....

因為鎖點都是固定位置.
用原來的物件加油土來製作.
才不會因為角度錯誤無法銜接的問題.

网友:
我的銀鑽西尼克,只用螺旋水管裝上去,用三年多了很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鎖點都是固定位置.
用原來的物件加油土來製作.
才不會因為角度錯誤無法銜接的問題. ...

感謝 uason 大大指點!!!..

小弟受益良多!!!....謝謝啦!!!....

网友:
太強了...太厲害了...長知識..給你拍拍手...

网友:
看到就是一整個傻眼
超強的拉

网友(2013-12-03):
uason大大 您太強了,給您按個讚

网友:
這個太強了~~~給你個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