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把TAPE改成外接輸入音源
火..

楼主(2013-10-29):
車上拔下來一台cq-js8280aat

是不是能把TAPE部份外拉一條音源線出來接MP3?

我另外外接圖庫,怕解析度太低一片模糊

http://imgur.com/1SKVbVw

這是TAPE BLOCK的部份,線該接在CN631的8,11腳

還是4HEAD出來的兩組L,R?

改成不放TAPE是不是要找出放入TAPE短路的接點?該怎麼找?

http://imgur.com/ubq2Epv

這是block diagram

TAPE的PCB好像是分開的,沒有跟CD或廣播一起?

http://imgur.com/W2BgA0V

http://imgur.com/T7mF46F

Main BLOCK的部份,TAPE NCA-1 CN1,7,10(綠色線)接腳輸出R,L

google很多都說從POWER AMP拉(IC231),那是AMP前端還是後端?

音響的東西從沒碰過真不知如何下手。

http://imgur.com/pHR28gK

网友A:
不是有外接盒。跟卡帶差不多,會多初一個耳機插頭,99大賣場有賣,49-199元都有人賣,不用那麼麻煩。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05078519

這個 ?
----------------------------------------------
然後 貼外圖 會被BAN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05078519

這個 ?

對啊!簡單得很,以前我買過,後來送給開頭又大的朋友,他滿意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外接盒。跟卡帶差不多,會多初一個耳機插頭,99大賣場有賣,49-199元都有人賣,不用那麼麻煩。 ...

那個音質聽說很差??

最主要是想自己D,比較有成就感。

网友C:
你參考一下

看看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參考一下

從CN1的7,10接腳拉出來即可?

如何截斷原輸入訊源(TAPE)?不然是不是會同時出現兩種聲音?

為何會想從TAPE下手,而不從AM,因為AM一般都單音而已。

可是網拍上都是改AM,是因為AM比較簡單嗎?

网友:
如何截斷原輸入訊源(TAPE)----------------------分開就好了
可是網拍上都是改AM,是因為AM比較簡單嗎?-----------------方式太多種選其中一種就好了--主要看你想廢掉那一個輸入
因為最後兩個信號都接在一起-----------------
從CN1的7,10接腳拉出來即可?--------------------這要試試看---------如圖是正確---奇怪的是這電路加二極體不知要做甚麼用--判斷是靜音用的
我沒機器只是自己判斷----------正不正確不知道

网友D:
改TAPE之前有study過,不是很容易
音源Source選擇是個問題,方法有1. 放一片卡帶讓他空轉始能切換pre-amp to TAPE source (因有防咬帶判斷機制不放不行(會有機械雜聲),或自製一個pulse產生器騙他)。 2. 寫code從I2C來控制 pre-amp 來switch to TAPE source.
還是從FM來改較容易,原理跟上述一樣,只差不需卡帶空轉與雜聲,可用小開關手動切換or 用audio connector 當Jack 插入自動斷開原FM source (算自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TAPE之前有study過,不是很容易
音源Source選擇是個問題,方法有1. 放一片卡帶讓他空轉始能切換pre-amp t ...

怎麼會那麼複雜??

爬文找到這一篇,感覺好像沒那麼複雜??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64&t=2939138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會那麼複雜??

爬文找到這一篇,感覺好像沒那麼複雜??

Yes, 其中我說的就是這段的提醒

2. 如果可以讓主機”以為”卡帶一直有插著,然後播放卡帶的Audio訊號源改由外部Aux-in提供,就等於把卡帶直接變成Aux-in,真是太理想了
(先決條件是,平常卡帶插著,主機也可以切換到FM或CD player,不然就變成只能播MP3,其他都不能用了。)

网友:
如果自己懂線路----------------------------不就用一個信號切換開關就好了
全不用廢

网友:
上個防咬帶判斷機制圖參考參考,有人是用555做成pulse產生器來灌入,工程浩大後來作罷

网友:
為何不切FM輸出端,是否比較簡單 接個3.5接座不插可聽FM

車用音響前級輸出很小 功率級放很大  我猜即使接好聲音也會破裂聲(需匹配好音壓)

网友E:
TAPE 改AUX IN : 一個尚未實踐的計畫..

看圖, 我會嘗試將 RAD.MUTE 腳 ,拉高電位,使Q121與Q131導通,將 RADIO (AM/FM)之R/L 聲音信號藉由此二電晶體接地,
就不會影響TAPE 的R/L CH 聲音。

R/L 聲音線路,串個二極體,有趣。有幸請網友解答一下。

网友F:
TAPE 改AUX IN
卡座pin就已拔除
跟rell sensor  ,放不放帶子,你覺的有關係嗎
你問題只須找出tape insert point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試做看看

要再想想...
如果RAD.MUTE已經是LOW輸出,(使AM/FM聲音信號輸出) 該控制腳的內部輸出級電路可能是:+V電源串Rc到電晶體npn的C級,而E級接地,又晶片內部控制上述npn電晶體的B級,(在此舉例該B級為HI,使CE級導通接地,Rc限制電流)在已經為LOW的C級,要如何拉高電位呢?  要小心不要傷到RAD.MUTE的內部輸出電晶體(npn是假設).

目前想到是將此控制線斷開後串接一個控制開關(off),靠近要控制的兩顆電晶體側用適當電壓源串接夠大的電阻將信號電位拉高,使兩個電晶體on。但是控制開關(on)時,上述夠大的電阻能限制電流避免將RAD.MUTE的輸出電晶體(npn)過電流燒毀,那可能以後就無法降低該控制腳電位, 來聽收音機的聲音了.

Q121/Q131鄰近的兩個二極體,其功用應與Q在ON時,有關,可避免 R/L  (TAPE與RADIO) 共用的信號線段 被Q接地.  我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TAPE 改AUX IN : 一個尚未實踐的計畫..

看圖, 我會嘗試將 RAD.MUTE 腳 ,拉高電位,使Q121與Q131導通,將 R ...

我以為把TAPE廢掉就好,沒想到huang22竟然想到那麼周全,這會不會太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TAPE 改AUX IN
卡座pin就已拔除
跟rell sensor  ,放不放帶子,你覺的有關係嗎

我爬到的那一篇文好像就是有找到tape insert point

我把PDF整個放在這邊

https://skydrive.live.com/#!/?ci ... 21DA9297D3D73F5!130

昨天把它全部tape block/main block印出來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爬到的那一篇文好像就是有找到tape insert point

我把PDF整個放在這邊

請問parts list裡面的IC   YESAM161 IC601怎麼google都找不到?

難道這不是IC的正確名稱?

這顆是CPU,我想找datasheet。

网友H:
1. Aux-in 線該接在CN1的8,11  (IC1 過來的部分切斷)   等同送入 CN631的7,10   腳
2. tape insert point  請研究一下 SW3
3. tape load/Eject    請研究一下 SW1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Aux-in 線該接在CN1的8,11  (IC1 過來的部分切斷)   等同送入 CN631的7,10   腳
2. tape insert point   ...

SW1在P35 Tape Block(Dolby P.C.B)裡可以看到,對應到CN1的T/IN,T/IN的定義是什麼?

CN1也可以看到,SW3在下半部是T/L,什麼是T/L?

可以先接12V,然後放入TAPE量SW1/SW3是NC NO,

在更改狀態(例如短路)持續讓它認為有放入TAPE。

至於CN1 8,11切斷要如何做暫時性的切斷??不破壞原來電路??

還有地線直接從CN1 (2)拉嗎??因為音源不是一共有R,L,GND?

网友F:
引用 楼主:
SW1在P35 Tape Block(Dolby P.C.B)裡可以看到,對應到CN1的T/IN,T/IN的定義是什麼?

CN1也可以看到,SW ...

1.s1是對應cn1(15pin)-----t/l==tape load告訴ic601 tape已到達最終位置
2.s3==t/i==tape insert告訴ic601 tape已在你家門口(按電鈴)請開始loading
3.請注意紅色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s1是對應cn1(15pin)-----t/l==tape load告訴ic601 tape已到達最終位置
2.s3==t/i==tape insert告訴ic60 ...

S1不是CN1(13PIN) ---T/L??15PIN是S.GND
那是不是表示只要S1導通即可,
S3其實不用理他,還是兩個皆要導通?

网友:
1.13PIN沒錯.抱歉*N是我太粗心(老花了)
2.你都已闖進入家家裡.你覺得按不按門鈴有差嗎
3.有空去倉庫翻CD /AUX平台(古董).

网友H:
引用 楼主:
SW1在P35 Tape Block(Dolby P.C.B)裡可以看到,對應到CN1的T/IN,T/IN的定義是什麼?

CN1也可以看到,SW ...

1. T/IN : Tape Insert  用來[告訴] 主控器 有無TAPE
2. T/L : Tape Loading 用來[告訴] 主控器TAPE  Load In 載入/ TAPE EJECT退出

3. 要如何做暫時性的切斷??不破壞原來電路??
    ==> 沒有 , 除非挑起 IC 1的 PIN 6/PIN 18
           功力經驗不行的話, 破壞性切斷比較好施工
   ==> 很不想破壞原來電路的話
            可以先不切斷CN1 8,11 AUX-IN R,L 各串個200~470歐姆 接入 ( )
             待試完確定有功能後, 還是要做破壞性切斷

4. AUX-IN R,L,的GND 以CN1 PIN 15 S.GND ( 信號地線 ) 為佳
     CN1 PIN(2)是電源的地線,    從CN1 PIN(2)拉 容易受電源濾波電流和馬達電流干擾

     信號地/電源地 的分隔 , 對音響製造商而言 ,  是基本功
     CN1 PIN 15 S.GND 相信到 主控板 的音源選擇/AMP ,  會有對應的信號地線

5. 待試完確定有功能後, 可以考慮拆馬達或切斷馬達供電 ,
    去除馬達轉動聲和馬達電流聲,  對系統背景躁聲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T/IN : Tape Insert  用來[告訴] 主控器 有無TAPE
2. T/L : Tape Loading 用來[告訴] 主控器TAPE  Lo ...

馬達供電是不是CN1(6) M2F和CN1(1)M2+這兩個接腳?
那個M是不是就是Main Motor?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供電是不是CN1(6) M2F和CN1(1)M2+這兩個接腳?
那個M是不是就是Main Motor?

找出馬達把線拆掉,有時看不看線路別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