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閒來無事修修電子鐘

楼主(2013-10-29):
一台二十幾年歷史的電子鐘按鍵脆化壞掉,無法設定時間,放在角落孤單度過了幾年歲月,
今天閒來無事突然想到有網友送的TACT SW好像可以拿來替代脆化的按鍵,於是.....
最後終於OK了,分享大家參考!!

网友:
恭喜完修~
歷史產物,有其紀念價值
或許...可以問問台電是否願意高價收購...

网友A:
這麼古老的電子鐘, LCD竟然沒黑掉.
那時的東西真的比較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麼古老的電子鐘, LCD竟然沒黑掉.
那時的東西真的比較耐用.

黑掉咩安怎處理??~~

學校畢業紀念品黑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掉咩安怎處理??~~

學校畢業紀念品黑掉了...

什麼東西黑掉?
a471兄,你現在很紅啊!
紅軍一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麼東西黑掉?
a471兄,你現在很紅啊!
紅軍一枚!

電子鐘LCD螢幕黑掉可以救否?

啥很紅?????

紅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電子鐘LCD螢幕黑掉可以救否?

啥很紅?????

Lcd黑掉啊!
這個好像沒救!
要換一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cd黑掉啊!
這個好像沒救!
要換一個!

該怎麼換呢?~~~

這玩意我沒概念~~

我有台畢業時學校送的計算機+電子鬧鐘、數位溫度計,
都是用久了後畫面黑掉,隱隱約約看的到顯示數字....

丟掉不捨得,不知這玩意怎麼換....它好像有顯示規格

网友C:
a471兄,你知道規矩的,
沒圖沒真相啊!
不過,這種TN液晶,不好找,幾乎找不到!

网友:
我的電話螢幕也黑掉,為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該怎麼換呢?~~~

這玩意我沒概念~~

把前後偏光片還掉就好了
不過反光片就很難找到, 俺用剪開的可樂罐銀色那面
如果嫌不夠亮的話, 試試用烤肉錫紙作反光片
俺有個FLUKE 77, 類似的問題正在發生, 所以準備要買一大片偏光片自己採切
對了上個圖

FLUKE 77 偏光片開始發黑

FLUKE 77 偏光片開始發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a471兄,你知道規矩的,
沒圖沒真相啊!
不過,這種TN液晶,不好找,幾乎找不到! ...

明天來拍個畫面看看.....

感覺很像破了,其實沒有!
數字顯示的很正常前面卻有黑黑的...

网友:
核一廠十週年紀念...表示此時鐘年紀不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掉咩安怎處理??~~

學校畢業紀念品黑掉了...

如果像這樣黑掉.

可更換"下偏光片"解決

要注意偏光片貼的方向. 圖中是使用Reflective的偏光片,
如果有背光的LCD可能要選用Transflective(半透)或是Transmissive(全透)的偏光片.

网友D:
哈哈~~~核一廠建廠十周年紀念,如果當初這記念品是我來設計發包,我會加個螢幕寫"核一廠商轉迄今 xxxx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該怎麼換呢?~~~

這玩意我沒概念~~

偷偷告訴你,拿舊手機,把它螢幕拆了,取後面的(反光板或稱偏光片)做更換,

手機螢幕後面會有很多層,自行取用測試,

我就是將一個電子鐘,螢幕約2吋,也是黑掉,

拆開,將變質的膜撕掉,然後用舊手機拆下換上的,

當時也是突發奇想,是剛好在拆手機,就順便更換,如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核一廠建廠十周年紀念,如果當初這記念品是我來設計發包,我會加個螢幕寫"核一廠商轉迄今 xxxx天"。 ...

那就更有收藏價值了!!  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