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IY 真空管+2個FET 變擴大器

楼主(2013-10-29):
補上線路

補上線路

手邊有些零件參考網路線路自己DIY    以最少零件接妥一聲道因FET只有2個未配對   試機   聲音還真不差  可惜中點電壓0.3V較高只好加25V/2700 電容隔離中點電壓0.3V   已聽2天有興趣可指導3q

全機無回授有風扇

网友:
請問電路圖呢'

网友A:
這樣算管機嗎--

楼主:
線路補在前面....PNP我用2SB649A
K405 J115 G腳加2K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算管機嗎--

膽石混合功放

网友:
前管後晶免去輸出變壓器,大大地瘦身了.....

网友B:
真空管得聲音會決定一切,這是srpp線路,頻寬比較高,聲音也比較透明,輸出阻抗也比較低,跟fet比較好搭配。管子用6dj8,還是大陸的6n1 6n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管得聲音會決定一切,這是srpp線路,頻寬比較高,聲音也比較透明,輸出阻抗也比較低,跟fet比較好搭配 ...

我只有 6N1 及 6N2 試過沒感覺有太多差異

网友B:
每支管子各有各的特色,這就是真空管好玩得地方。請問你150v電壓怎麼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支管子各有各的特色,這就是真空管好玩得地方。請問你150v電壓怎麼來的?

2顆變壓器 上圖 黃色  及 灰色
110V轉6V 及15V
15V接12V轉110 變130V
廢物利用

网友:
真空管高壓不敢玩

网友C:
以下連結文章有類似的架構,輸出級是採用 Toshiba 的 IGBT,參考看看:

Amplificatore ibrido 8W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連結文章有類似的架構,輸出級是採用 Toshiba 的 IGBT,參考看看:

Amplificatore ibrido 8W ...

3Q 有機會可試試,現階段主要是不花錢為目的

网友D:
飛船老師出現了~

後極電路可以改成這樣
就可以調靜態電流與中點電壓

小弟這邊也有一堆管子可以玩
不過,小弟怕高壓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飛船老師出現了~

後極電路可以改成這樣

加入5k/VR中點電壓為0V,哼聲也不見了......3Q
輸入點改接2SB649A的B腳...電容少1顆...2顆0.2電阻也去掉..又瘦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