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亂改的機車整流器

楼主(2013-10-29):
有人說fet做的整流器溫度低
這電路會動作嗎-------------溫度會比用scr低嗎
大家討論該如何改

网友:
三顆FET 會掛掉 (試驗過了)

楼主:
會掛掉是因為功率太小嗎
還是偏壓太低------------不是工作在飽和區-------底下那幾顆穩壓二極體不能保護fet嗎

网友:
fet會短暫進入線性區
因而燒毀

楼主:
這樣只有導通跟不導通在FET

改這樣

改這樣

网友:
要讓MOSFET本身能夠整流,又要在需要控制輸出時將發電機輸出搭鐵
除了輸出端電壓參考點外,還需要電路偵測送進來的三相電來控制MOSFET的動作

結構上比起SCR型要複雜許多

楼主:
改成這樣
好像有電複雜

換這樣

換這樣

网友:
給你一個提示: 用多少,就拿多少, 不用就放著 。

楼主:
給你一個提示: 用多少,就拿多少, 不用就放著
你說的是串聯穩壓----------------可是用在機車不太穩
這為何日本沒人這樣設計
還是短路型為主
大陸是有人這樣做----穩定度是有問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給你一個提示: 用多少,就拿多少, 不用就放著
你說的是串聯穩壓----------------可是用在機車不太穩
這 ...

但是 短路型外殼燙!! (60度~120度)

楼主:
能用交換式SW是最好的
但沒看過商用產品
當然價格貴也是原因--------------做出來成品體積應該不小--不好固定
自己玩玩還是可行的

楼主:
一般會用這種高檔電路-----------------一般是用在大功率
不然機車整流器便宜到沒有DIY的價值-----自己怎麼做都比工廠貴很多

网友A:
用交換式的電路,其輸入電壓範圍太廣,低的很低(十幾伏),高的很高(兩百多伏),不好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交換式的電路,其輸入電壓範圍太廣,低的很低(十幾伏),高的很高(兩百多伏),不好設計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要兩段.先升壓到高壓再交換到低壓
也就是要用兩個交換式電路,同等穩壓兩次
這樣應該可以實現高效率要用多少就使用多少的電力
可是這樣成本也是原來的兩倍
DIY實驗不用考慮成本--------------商用沒人用主要是成本問題---零件多了穩定度是問題

网友B:
這樣效率會降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效率會降低吧

應該不會
原因是看好像效率降低了
但在低轉速時因為升壓使得有更高的電能
也就是得到更多的能量轉移到電池----------這也解決低轉電能不足問題
所以我的想法是效果更好------------但價格真的很高
你之前不是有在做整流器---------------------有時間可以玩玩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會
原因是看好像效率降低了
但在低轉速時因為升壓使得有更高的電能

小弟已經放棄自製整流器了
市售整流器,充電部分效率還不錯

自己製作dc to dc,要選對電感與mos效率才會高
目前是採用現性穩壓+ap1501a功應大燈電力
ap1501a轉換效率只有7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要兩段.先升壓到高壓再交換到低壓
也就是要用兩個交換式電路,同等穩壓兩次
這樣應該可以 ...

兩段式不會更有效率,假設這兩段都是70%效率,因此70% * 70% = 4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兩段式不會更有效率,假設這兩段都是70%效率,因此70% * 70% = 49%

用在機車多於的電都會被放棄達到穩壓作用----------------不夠電都用在低轉時
低轉時因電壓不足無法對電池充電
升壓之後就可對電池充電
簡易說就電壓不足升壓----當發電機電壓太高就降壓供應給電池

网友:
兩段式穩壓,不時升壓就是降壓
所以效率還是單組穩壓效率
剩下就是控制電路設計

楼主:
主要是發電機電壓輸出太廣
如經升壓做能量轉換可以提供相對穩定高壓
再經過一次轉換電壓可更穩定
但轉兩次效率是低----------------但低轉應該是效率更高---------因為本來不充電變可以充電--------高轉時有多的電也轉換成高壓再轉低壓這樣應該更穩定------------因穩壓兩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