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熱敏電阻

楼主(2013-10-29):
請教前輩們此顆熱敏電阻量了變7Ω這樣是否已經異常了?
請問有哪顆可代用此顆?058可否代用 謝謝

网友A:
直徑5mm?電阻7歐姆.加熱測試,電阻值會一直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徑5mm?電阻7歐姆.加熱測試,電阻值會一直下降.

大大SORRY再請教一下,我剛查了一下,這顆不是應該是5Ω7A的嗎?
因為網路查的是5Ω7A,自己量的是7Ω所以才會困惑上來請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SORRY再請教一下,我剛查了一下,這顆不是應該是5Ω7A的嗎?
因為網路查的是5Ω7A,自己量的是7Ω所以 ...

我查不到此代號.代換時可大略依尺寸或稍大尺寸.至於電阻值5-7歐姆,應不致使電路異常動作.可用熱風槍試電阻值變化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不到此代號.代換時可大略依尺寸或稍大尺寸.至於電阻值5-7歐姆,應不致使電路異常動作.可用熱風槍試電 ...

http://www.chipdip.ru/product/sck-057/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chipdip.ru/product/sck-057/

依此規格是為5歐姆/7A/15mm.就選用5歐姆.(較易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此規格是為5歐姆/7A/15mm.就選用5歐姆.(較易購得).

那請教大大我該選擇056還是058的較為恰當呢?此顆用在42吋液晶電視電源板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請教大大我該選擇056還是058的較為恰當呢?此顆用在42吋液晶電視電源板上 ...

我會選用0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選用058.

OKOK版大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請教大大我該選擇056還是058的較為恰當呢?此顆用在42吋液晶電視電源板上 ...

呵呵!防開啟瞬間過載,規格差不多就好
交換式電源板隨便拆都馬有, 綠色或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防開啟瞬間過載,規格差不多就好
交換式電源板隨便拆都馬有, 綠色或黑色 ...

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防開啟瞬間過載,規格差不多就好
交換式電源板隨便拆都馬有, 綠色或黑色 ...

差不多先生,電子產品破壞王,以後電子看到你都會想落跑了 ...
不跑快一點的話,可能馬上就被你給分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