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整流的問題~~

楼主(2013-10-29):
請問各位前輩大大~

小弟我使用訊號產生器產生一個500Hz的正弦波.
為什麼經過橋式整流後,輸出波形會變成半波整流呢??
理論上不是應該為全波整流嗎???

p.s  我有使用示波器把準位調整到GND的中心點了

网友:
我有使用示波器把準位調整到GND的中心點了
因你沒把地移到整流之後的地----示波器地要整流之後的負端

网友A:
敢問 您是怎麼測的
用說的不清不楚
能給張圖嗎

网友:
1.輸出端接個1K負載電阻試試.(二極體之所以具整流作用,先決條件是該零件需處於工作狀態的條件)
2.還是您接錯線了?誠如2,3樓大大的提示.

网友B:
訊號產生器的接地與示波器的接地接在一起了
所以橋式整流只用到半邊
將其中隔離電源在測吧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整理.

目前我研判應是接地的問題~
因為我的設備電源地都是共在一起的.
導致訊號產生器的負端與地端呈現"零點"的準位~
所以才會有使用穚式整流器卻只出現半波整流的現象.

像winrar070大大所說的~必需將其中的電源先隔離在測試看看

另外~我示波器的探棒並不是隔離探棒...也許這也是另一個重點~

我會找時間試試~再回覆各位大大結果~~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网友:
這不是設備的問題  是接法的問題

网友C:
信號產生源 是函數波產生器嗎
你確定你接到的不是 TTL/COMS 輸出端嗎

直接把示波器接到函數波形產生器
先排除 是橋整的問題 還是示波器 無法顯示波形

500HZ不行 試試看用60HZ

還有  正弦波 是有正負電壓的
它有兩條線  一條是要 絕對零電壓(中性線) 一條要 有波形(火線)

如果你真的覺得 是電源的問題.............
請穿鞋摸示波器探棒  看看有沒有感應波形
沒有那絕對是示波器的問題了
如果有那就是接法問題了

---------------------------------------
示波器如果是數位的    請跟我們講型號
還有  拍出你的接線   或者是用畫的

數位的設備 按鈕按法超麻煩 在學校按到快瘋掉了  偏偏學校那三樣都是數位的n_015|

----------------------------------------
是示波器準位是指哪裡
橋整  是哪一種  四支二極體  還是 一個四支腳的橋整

示波器 面板  拍出來  如果有同事或同學 先找他們
示波器有很多  梅梅腳腳(台)   人在場直接調比較好  文字敘述 可能會有誤差

YOUTUBE上面有很多示波器操作的影片  可以先去看  比較一下和自己的操作方式 有無差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信號產生源 是函數波產生器嗎
你確定你接到的不是 TTL/COMS 輸出端嗎

數位示波器可以切到中文就不錯用了

訊號產生器-沒碰過

電源供應器,直接輸入數值既可
滿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數位示波器可以切到中文就不錯用了

訊號產生器-沒碰過

學校的沒有中文n_071|
一切都是英文
電源供應器  只有16個按鈕
每個按鈕都有兩個功能   總共有32個功能
調正負電壓 電流  至少要按10次.........

示波器  一大堆選項   字又太小  光標難調  而且有的  一次一跳 就是20mV  不能細調......
訊號產生器  頻率  波形  衰減  跟電源一樣  縮到剩下幾個按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號產生源 是函數波產生器嗎
你確定你接到的不是 TTL/COMS 輸出端嗎

接線圖如下:

條件如下:

結果如下:

波形看起來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訊號產生器的接地與示波器的接地接在一起了
所以橋式整流只用到半邊
將其中隔離電源在測吧

Winrar070大大您好:

我已經將function generator的地拿掉了~
但整流出來後的波形仍然很奇怪~
好像受到很多雜訊的干擾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問 您是怎麼測的
用說的不清不楚
能給張圖嗎

如已貼上~
有勞雄大大您了~

网友D:
圖看起來應該是示波器的"觸發"位準調在負的了,所以整流後沒有負電壓,所以波型鎖不到。調示波器的觸發位準到正值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信號產生源 是函數波產生器嗎
你確定你接到的不是 TTL/COMS 輸出端嗎

>梅梅腳腳(台)

梅子的樹幹?
梅子的樹腳?
梅子要逃走了 ...

眉眉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圖看起來應該是示波器的"觸發"位準調在負的了,所以整流後沒有負電壓,所以波型鎖不到。調示波器的觸發位準 ...

kolinking大大您好:

已調整過..
不是觸發準位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梅梅腳腳(台)

梅子的樹幹?

哈哈~~
史考特大大~~
幫忙解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kolinking大大您好:

已調整過..

是喔,看起來就是很像耶,頻率對,但波型未鎖定。
那你觸發位準是調多少?上升還是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喔,看起來就是很像耶,頻率對,但波型未鎖定。
那你觸發位準是調多少?上升還是下降? ...

回覆kolinking大大~

調整後的波形如下:

鎖定之後頻率就不對了~
且波形很像半波整流後的波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覆kolinking大大~

調整後的波形如下:

所以你信號產生器沒動過嗎?11樓貼的圖,信號產生器應該是輸出+/-10v的正弦波。可是你現在的結果是10v~20v的波,真是奇怪。
橋整後有接其他東西嗎?確認信號輸出是+/-10v的波嗎?Trigger Level設在5v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你信號產生器沒動過嗎?11樓貼的圖,信號產生器應該是輸出+/-10v的正弦波。可是你現在的結果是10v~20 ...

橋式整流後沒接其他東西~接法就跟我畫的圖是一樣的..

信號是+/-10的正弦波沒錯...

Trigger Level設定在5v時,波形就像12樓那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覆kolinking大大~

調整後的波形如下:

示波器的N與G極為何要接在一起? 當電源插座上未有配上地線時,你的示波器外殼有可能是帶電操作(電源接頭反接),先去除電源短接線吧.本次你原先的兩台儀器電源配線方式,即有可能直接造成儀器或周邊原器件燒毀,算你運氣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橋式整流後沒接其他東西~接法就跟我畫的圖是一樣的..

信號是+/-10的正弦波沒錯...

那我想不出其他可能了,

橋整是什麼型號?有用電表確認過是好的嗎?

ciko大說的沒錯,N, G接在一起真的很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的N與G極為何要接在一起? 當電源插座上未有配上地線時,你的示波器外殼有可能是帶電操作(電源接頭反 ...

感謝ciko大大的提醒.
這點我有注意到..
所我會特別注意儀器的L、N、G這三個接點.
至於為何要將N & G接在一起...
這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整棟房子的電源系統配置原本就這樣了,
從市電外部拉回到房子內部的變壓器就把N跟G接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已貼上~
有勞雄大大您了~

應該是接地不確實吧

网友:
沒隔離嗎? 如果沒隔離,你可以用ch2量負半波 ,再把ch1和2相加一起,就可以了.

還有你用的整流橋不是高速型的,所以在1k hz下會失真也正常現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ciko大大的提醒.
這點我有注意到..
所我會特別注意儀器的L、N、G這三個接點.

將示波器電源線公插頭端的中間腳地線拔掉或換成2PIN插頭試試.兩部儀器皆要處理.

网友:
耦合打在AC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史考特大大~~
幫忙解一下吧.....>

A) 這個測試對於電子零件的特性來說,有兩方面是不對的 -

1. 信號產生器的用途是當信號源,不是電壓源或者電流源,一般信號產生器的Iout為20mA,有的可能有50mA.

2. 輸出空接無負載.這個電路對於實際的應用是沒有意義的,目前的負載只是示波器的高輸入阻抗,因此流過的電流非常小,跟一般我們以手指去摸示波器的輸入端是類似的.

3. 全波整流後會變成兩倍頻率的上半波波形.

B) 你可以改用以下方式再做測試 -

1. 信號產生器的輸出電壓改為Vpp=±5Vpp,Vp=5V,-Vp=-5V

2. 在整流輸出端加一個10K的電阻,當做假負載,再測試波形.

3 先確定上面2的波形,若有接近半波接在一起時,在輸出端再併聯一個4.7uf~10uf/25V以上的電解電容.

4. 在整流輸出端加大信號的電壓值,做一個簡單放大電路如下.

每測一樣就去看波形並記錄.

网友G:
給你參考,這個是把示波器不接地測出來的.

最後一張圖就是沒有去除地線時,可以使用ch2 來測負半波,再把ch1和ch2運算成紅色的波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給你參考,這個是把示波器不接地測出來的.

還有USB,2ch 25Mhz,信號產生器真讚喔 ...
不知多少coco?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還有USB,2ch 25Mhz,信號產生器真讚喔 ...
不知多少coco?

哈,這台只是入門級,我在國內買的大約 2200港元 .
話說這個usb 真的很方便,可以用軟件在電腦畫waveform 或其它示波器儲存了的波型,直接讀出來模擬.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哈,這台只是入門級,我在國內買的大約 2200港元 .
話說這個usb 真的很方便,可以用軟件在電腦畫waveform  ...

任意波形產生器?
這個是入門級?
我看你是住皇宮的,我是住鄉下的 ...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任意波形產生器?
這個是入門級?
我看你是住皇宮的,我是住鄉下的 ...  ...

在rigol 這台真的是最低級別了
http://cn.rigol.com/prodserv/DG1000/

网友:
哇這樣才入門級
小弟還在用學校淘汰下來的儀器
全類比,有點衝動想拜數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任意波形產生器?
這個是入門級?
我看你是住皇宮的,我是住鄉下的 ...  ...

現在的數位式信號產生器(DDS)及數位式示波器真的有些便宜,基本款都在台幣萬元以下.
所謂的入門級是指該系列(DDS)中的較低階產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哈,這台只是入門級,我在國內買的大約 2200港元 .
話說這個usb 真的很方便,可以用軟件在電腦畫waveform  ...

喔,想起來了,你的變壓器繞製教學文,八字都還沒一丿??????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在rigol 這台真的是最低級別了
http://cn.rigol.com/prodserv/DG1000/

我還以為是你的入門級,就用這麼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現在的數位式信號產生器(DDS)及數位式示波器真的有些便宜,基本款都在台幣萬元以下.
所謂的入門級是指該系 ...

>真的有些便宜

果然是玩儀器的.

聽說大多數銀行人員在銀行內看到百元千元大鈔都不會心動,因為那些錢對他們來說就像是貨物,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可是若出了銀行門,見到10塊,就要趕快去撿,因為那10元是真的錢,而不是貨物 ... 我說到哪了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真的有些便宜

果然是玩儀器的.

">真的有些便宜",指的是比早期的數位儀表價格來得親民些,主要還是要取其能增長見識或能成為生財工具的助手,不同行業要能生存,有時不得不做些投資取捨.只要能好好生存,日子過得去,有時也得為自己的興趣做些投資才是.(說的容易,但家庭生計還是要照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的有些便宜",指的是比早期的數位儀表價格來得親民些,主要還是要取其能增長見識或能成為生財工具的助 ...

玩儀器的已經看多了昂貴儀器,所以看起親民的價格與沒有玩儀器的完全不同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喔,想起來了,你的變壓器繞製教學文,八字都還沒一丿??????

哈哈...感覺功力還不夠,讓我再學習多一點才發文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還以為是你的入門級,就用這麼好.

這才是我的入門級

DDS

示波器

网友D:
版大你們又給人家佔樓了啦...

我倒是好奇樓主到底有沒有最後結果啊?要不要回報一下結果讓大家了解一下是不是有什麼知識或經驗可以學習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大你們又給人家佔樓了啦...

我倒是好奇樓主到底有沒有最後結果啊?要不要回報一下結果讓大家 ...

他去幫猴子看牙齒啦 ... 家都不顧
送給他的菜都不吃,也不知煮得好不好,合不合味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這才是我的入門級

DDS

大大你這入門級的東西是在哪邊看到的呢?
小弟也想入門....但怕口袋不夠深.....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大大你這入門級的東西是在哪邊看到的呢?
小弟也想入門....但怕口袋不夠深..... ...

在掏寶網輸入DDS.(簡易型DDS-數位合成信號產生器)
http://s.taobao.com/search?q=DDS ... e_id=shopz_20131108

网友:
簡易型DDS-數位合成信號產生器,主要由IC編號AD985X系列單顆IC,配合單晶片控制,即可形成網拍中的DDS產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在掏寶網輸入DDS.(簡易型DDS-數位合成信號產生器)
http://s.taobao.com/search?q=DDS&searcy_type=item&s ...

C老師,感謝你
可以請問一下那"示波器"是輸入什麼關鍵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C老師,感謝你
可以請問一下那"示波器"是輸入什麼關鍵字呢?

數字示波器.
http://s.taobao.com/search?q=%94 ... e_id=shopz_20131109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版大你們又給人家佔樓了啦...

我倒是好奇樓主到底有沒有最後結果啊?要不要回報一下結果讓大家 ...

要知答案,不如自己來較快些.
綜合實驗結果,得知整流器有無接負載,結果大不同.另影響輸出波形形狀及輸出電壓值,是由輸入端信號的電壓值/頻率/輸出阻抗造成.
一般信號產生器的輸出阻抗約50歐姆,你會如何測試呢?
底下付上一些實驗結果照片,請觀賞.

以信號產生器輸出時,不可接過重負載(電阻值過小),否則將造成輸出電壓被分壓外(負載效應),並使波形嚴重失真.
二極體的頻率響應(低頻市電整流或高頻變壓器整流用)亦應慎重選擇.
最後,所有的電子原器件皆須滿足其工作條件才能正常工作.即本例中的二極體因未接負載電阻,造成無電流流過二極體,故二極體特性(單向導通)並無法完整體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大你這入門級的東西是在哪邊看到的呢?
小弟也想入門....但怕口袋不夠深..... ...

這個DDS 好像當時買了,68  元.現在看好像很多都要過百元
示波器好像是這個.但我當時是只有和他買板和顯屏.好像買了大約30底板 + 40顯屏 = 70
其它組件參照原理補上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744159319

原理參照這:
http://www.eosystems.ro/eoscope/eoscope_ro.htm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感覺功力還不夠,讓我再學習多一點才發文吧

學無止境,學不完的啦,就現在會的寫一寫,應該就有許多人受惠了 ...

等了解的更多,再寫的就是進階版的了 ...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知答案,不如自己來較快些.
綜合實驗結果,得知整流器有無接負載,結果大不同.另影響輸出波形形狀及輸出電 ...

感謝ciko版大釋疑。這下了解了,主要是因為示波器的輸入阻抗太高,所以空載時電流小到低於二極體的反向漏電流,因此二極體無法對反向電壓做正確過瀘。又學到了,感謝!